PN8136 PI电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8-08-22):
PI电源电路原理图如下:

在输出5V/1.5A的时候,Vcc=17V;在输出的电流在1.5-2A区间时,Vcc=20.2V,PN8106的Vcc已经被内部20V的嵌位电路嵌位在20V,这样有可能损坏PN8106。解决对策:R134从0ohm改为4.7ohm。

过流点过高。目前输出的过流点2.7A;如果额定输出电流是1.5A,OCP点已经是额定电流的400%了。解决对策:将R135从20K改为8.2K,输出的OCP=2.15A,OCP点是额定电流的143%了

网友A(2023-10-11):
我想问问这个电路我测试的时候输出端电压并稳定并且缓慢上升,达到9.2V后停止,我测量芯片的COMP脚和VDD的位置测不到电压,想问问这是什么回事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