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运放驱动同一个三极管时,为什么运放输出端接一个二极管?求解

楼主:
在很多电路中,比如电子负载和电源,当需要电流环,电压环对三极管或者MOS驱动时,运放输出端都会接一个二极管。
这个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有人能给解答一下吗?电路如图

网友A(2018-08-22):
接二极管是隔离的作用,看此图三极要导通运放输出低电平时通过二极管把三极管基极拉低导通,如果运放输出高电平时二极管是反向接的运放输出的高电平不能通过反向二极管到达三基极,这样就起到了隔离多个运放输出端的做用,试想如果不接二极管多个运放输出端同时直接做用到三极基极此时一路运放要让三极管导通运放变为低电平就是内部到地接通,别的运放输出的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就会通过这个变为低电平的运放端到地短路,运放很快就会损坏,加了隔离反向二极管就解决了此问题,使多个输出口并联互不影响。

网友B:
这种类型电路里接的是隔离二极管,防止各支路之间电位不同时发生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二极管是隔离的作用,看此图三极要导通运放输出低电平时通过二极管把三极管基极拉低导通,如果运放输出高 ...

是二极管构成与门的意思吗?

网友D:
这个设计到二极管的特性功能问题了。看电路中二极管主要是隔离作用的,防止电位不同产生电路短路

网友E:
逻辑关系就是与门的关系

网友F:
隔离作用

网友G:
起到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