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的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楼主(2018-08-23):
最近买了一个开发板,在创建寄存器模板的时候,最后一步无法下载,KEIL软件的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OBJ\Template.axf'解决思路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这是出现的错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assembling main.s...
linking...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x_hd.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bj\Template.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Load "E:\\qianrushi\\实验\\寄存器模板创建\\Obj\\Template.axf"
_____^
*** error 56: cannot open file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E:\qianrushi\实验\寄存器模板创建\Obj\Template.axf'
Flash Load finished at 02:51:02
Load "E:\\qianrushi\\实验\\寄存器模板创建\\Obj\\Template.axf"
_____^
*** error 56: cannot open file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E:\qianrushi\实验\寄存器模板创建\Obj\Template.axf'
Flash Load finished at 02:53:15

网友A:
在Options for Target 'Template'中的User选项下设置After Build/Rebuild下Run#的路径,路径就选择Template.axf的实际路径即可

网友B(2020-08-29):
引用 楼主:
这是出现的错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楼主解决了不?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C:
编译未通过,有一个错误,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
当然就不让下载了。说明KEIL还是很负责的。

网友D:
下载错误,找不到仿真模板,你用新的工程下载试试

网友E:
你程序没问题?

网友F:
程序报错了,你不用看你程序有没有问题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