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常见问题与解决

楼主(2018-08-23):
1.蜂鸣器不响,什么原因导致的?
(1)无源蜂鸣器上电就响,有源蜂鸣器需要施加信号源,我们可以使用tone函数给他信号。
(2)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3)程序管脚是否配置正确
(4)卸下,用小电源(3V/5V)单独给器件验证是否损坏
2.扩展板的灯不亮
(1)检查拓展板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2)程序管脚配置
(3)电池没电了,或者线路损坏。
(4)正负极可能接反,杜邦线所接引脚不对
3.电池盒接触不良
(1)存储环境过于潮湿或闲置时间过长导致极片氧化,更换电池盒,验证此问题需另找电源给设备供电,排除电池盒问题。 检查电池盒开关
4.车体电机安装方法?
(1)分为卧式安装(B3) 有底脚,安装在基础构建上
(2)立式安装(B5)无底脚,有凸槽盘,有通孔,直接凸槽安装
(3)立卧两用式(B35)有底脚,可直接安装或凸槽安装
(4)工具可用捆扎带或双面胶固定,减速电机用六角扳手或螺丝刀固定
5.舵机容易失灵,一直在震动。
(1)舵机角度不要打到180度,另外检查电源是否有电。
(2)舵机所需功耗较大,先更换大功率电源排除供电不足问题
用示波器抓取舵机上电过程掉电情况,(5v-9v)此问题普遍属于负载消耗能力大于电源供电能力导致。
(3)不要让舵机转动角度太大,让舵机在20~170度以内运转
6.霍尔传感器的灵敏度不够,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运用?
(1)将霍尔传感器与磁铁的高度尽量调进,霍尔探测分极性,霍尔传感器正反两面分别检测磁铁的南北极,使用两块磁铁正反放置于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