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MSP430之间nRF24L01无线通信总结(多通道 多地址 多频率源码已调试)

楼主(2018-08-23):
已经过调试,内部有详细操作说明  而且可以切换多通道 多地址 多频率

关于二者通信之间的思考
首先一对一通信,要求频段、地址都一样即可。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如果频段或者地址发生变化,则就可以再次确定一个接收从机,通常一对多通信,可以采用
(1)换用不同频段,但是所有从机除了频段其他都一致
(2)保持频段一致,换用不同地址,可以是多通道多地址,通道当然也可以一致

多通道 多地址:
操作说明:
由51单片机发送数据,MSP430接收数据。

这里是多通道 多地址(频率一致)

由51单片机利用独立按键切换发送地址(注意接收自动应答的通道不变,全部使能)

由MSP430单片机利用独立按键切换接收地址还有通道。

不同的通道地址发送的字节数不一致,配置2-5通道时,先配置1通道,因为他们的高字节部分必须与RX_ADDR_P1[39:8]相等。

多频率:
操作说明:
51发送 MSP430接收

这里主要是多频率通信,通道和地址都是一致的

51通过独立按键改变发送频率值
MSP430也通过独立按键选择接收频率值

频率最好差距稍大些,以此才能区分

程序源码:

网友A(2021-08-25):
试过了,  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