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开发工控装置的可行性小分析

楼主(2018-08-23):
虽然大多数PLC里的主控芯片就是MCU单片机。
PLC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梯形图进行二次开发,首先你要明确一点:PLC是给电气工程师使用的。电气工程师不是电子工程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单单考虑你这个MCU如何驱动继电器来控制机床的。甚至有的电气工程师都不会C语言、汇编语言之类的MCU开发语言
其次PLC的优势在于稳定性强,你可能觉得iPhone的APP突然闪退一下没啥问题,重新打开一下就行了,实在不行就重启。但工业现场的设备不行,死机一秒有可能是一条人命……
所以你想用MCU、继电器、光耦做PLC可以,但不经过严格规划设计、调试测试、各种抗扰试验认证的,顶多称为继电器控制器,而不是真正能用于工业现场的PLC。一般的工业现场设备,开发设计完成后,认证测试通过后,就不会再修改,以后的量产都是照着认证测试的那套电路、底层程序来生产,修改任意一行芯片驱动代码都需要重新认证。

所以单片机应用到工业环境,还需要因地制宜

网友A(2020-01-19):
不需要可行性分析,我认识几个公司都是在10年前开始做PLC的,
用的都是ARM单片机,前几年销售每年上亿。这几年太多了,但都在做专业化、定制化服务、OEM等

网友B(2020-04-28):
PLC:顺序可编程控制器。
设备的安全性源于设计,PLC一样会跑飞。
产品该上的互锁,急停都要有。

网友C(2020-06-10):
单片机适合大批量同规格(或者小修改)设备,而plc适用于不是批量的产品或者对成本要求不高的产品,就像流水线一样,同样的流水线又有几条,如果用单片机。从开发单,打样,测试到成品,而你就用这么一套,就尴尬了,成本远远大于plc。。关于安全问题,只要电子产品就没有百分百之说,安全都是需要单独考虑的问题,如果设备都要考虑电子产品失效的情况,怎样安全控制设备的应急系统的!一些重要场合有时是两套电子系统,加一个机械系统来确保安全。。大部分设备直接就一个急停加断总电源就ok了。

网友D(2018-08-23):
有道理,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2019-04-11):
看着视乎有道理,但你可以想象,什么产品不是做实践中反复修改才能完善的呢?如果都是你这种态度,PLC的发展恐怕还是在继电器的水平上。

网友F(2020-01-17):
引用 网友E:
看着视乎有道理,但你可以想象,什么产品不是做实践中反复修改才能完善的呢?如果都是你这种态度,PLC的发 ...

楼主最后不是说了嘛,所以单片机应用到工业环境,还需要因地制宜。

网友G:
这点我非常同意,我就是刚刚开始从事plc这行的菜鸟,工业现场不是像单片机开发那样闹着玩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着视乎有道理,但你可以想象,什么产品不是做实践中反复修改才能完善的呢?如果都是你这种态度,PLC的发 ...

不一样的,工业产品要求确实严格许多,消费级随便搞搞都行

网友I:
认同,工业现场的干扰因素太多了,品牌PLC有时候也不行,还得专业考虑防干扰措施

网友J(2020-06-10):
不一样的产品定位 要求不同的控制核心

网友K:
也不是不可以搞,但是要考虑市场有多大,使用环境以及可靠性。

网友L:
很多啊,现在的国产PLC都是采用单片机控制的啊

网友M:
认证去哪里认证?有国标码?

网友N(2020-08-12):
主控芯片大部分就是MCU单片机

网友O:
还是各有各的优点,单片机胜在便宜

网友E(2020-09-12):
引用 网友H:
不一样的,工业产品要求确实严格许多,消费级随便搞搞都行

谁给你定义单片机只能用在消费级产品上了? 其实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只有一个,单片机系统完全胜任,你做不好,不等于别人做不好。

网友P:
个人感觉:
1.    此标题应改为:用单片机开发工控装置的可行性小分析
      理由是-------------plc本来就是一个工控装置!
2.    PLC核心就是一片通用的单片机,比如常见的STM32系列的
3。  单片机编程开发 用 C 语言是可以仿梯图指令写法的去开发工控程序的,不过大的复杂的逻辑流程写/维护  起来有些麻烦,当然也可开发一些指令包(集),直接使用,那就接近开发通用流通的PLC指令集了。
3.   用单片机开发工控板装置是可行的,有些设备已应用,设备厂家根据自身设备具体特点灵活开发、集成了一些有特色的控制装置,比较灵活,批量生产后:低成本、小体积,技术保密性强,有特色,仿制困难。
4.   专业PLC已做各种测试,硬件可靠度肯定比DIY单片机工控装置高。
5.   通用PLC可控性高但缺点也有的,价高、体积大,不利集成,代码属于二次开发没有C语言灵活,不利于复杂、数据运算处理,不少品牌plC 针对此编程缺点已经可以在代码 区可以植入C代码。
6.   若开发设备的公司有实力,对自己开发的单片机专用工控装置做品牌精品,进行各种测试认证,可靠度应该也是不错的,当然偷工减料小打小闹小作坊式肯定是不行的,这是专业和业余的对比,不在一个层次。

网友Q(2022-01-12):
引用 网友E:
谁给你定义单片机只能用在消费级产品上了? 其实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只有一个,单片机系统完全胜任,你做 ...

说的好!PLC的硬件和底层已经透明了。单片机一样可开发出来,也一样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的更好。

网友R(2022-03-15):
用梯形图开发是习惯问题,但关键点在于PLC是批量产品已经过各种测试可靠性高。这点与工控装置的需求相一致。

网友S:
要用到设备控制的实际应用当中 无论单片机还是PLC  不仅仅能达到动作要求了就结束  安全问题是首位 要不售后维护叨叨死

网友T:
只要是稳定东西,就是好东西
PLC品牌也有不稳定的,故障率超高,
最后还是得大品牌。

网友U(2022-04-18):
开发成本与开发周期都不一样。单片机开发周期和成本前期很高。我们有个项目,本来计划4个月搞单片机,可PLC一个月。

网友V(2022-05-23):
PLC的程序可以经常读出来修改。单片机在这方面好像差点。
PLC的核心也是微控制器。如果选用高质量的单片机用在工业场合。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W(2022-06-28):
我们公司是化工厂的,对于生产车间是不敢上单片机设备的,上的也是数据采集设备,如前不久给黑龙江分公司做了套颜色传感器,能把管道视盅上的液体的颜色值读出来,也就是RGB值读出来,以前用买的,要四五万一套,现在老师傅做,不要一百,最贵的还是那个壳,防曝箱。
如果是直接去控制切断阀和调节阀的自控装置,那是不敢用单片机的。不过在实验室里就用得多了,开发前期,要花上一二个月,但后期,再来一套差不多的,只要稍加改改就能用了。板子上有温度压力输入端口,有开关量的,模拟量的输出端口。还有网口,485口,可以与电脑上位机连接,电脑端用VB编制上位机。什么PT100的较正,都是用上位机软件进行的,还有历史趋势图。

网友X(2022-08-26):
有道理,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