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手ADC改编 输出十六个通道数据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23):
刚开始学  调程序可以参考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u16 i=0;
        u16 times=0;
        u16 adcx;
        float temp;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Adc_Init();

        while(1)
        {
                for(i=0;i<=15;i++)
                {switch(i)
                        {case 0: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0,1);
                printf("adcx0:");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
                printf("adcx1:");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2: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
                printf("adcx2:");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3: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3,1);
                printf("adcx3:");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4: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4,1);
                printf("adcx4:");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5: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
                printf("adcx5:");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6: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6,1);
                printf("adcx6:");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7: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7,1);
                printf("adcx7:");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8: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8,1);
                printf("adcx8:");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9: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9,1);
                printf("adcx9:");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0: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0,1);
                printf("adcx10:");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1: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1);
                printf("adcx11:");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2: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2,1);
                printf("adcx12:");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3: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3,1);
                printf("adcx13:");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4: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4,1);
                printf("adcx14:");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case 15: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5,1);
                printf("adcx15:");
                printf("%d\n",adcx);
                temp=(float)adcx*(3.3/4096);
                printf("voltage:");
                printf("%f\n",temp);
                        break;
                }
        }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9-01-16):
程序能运行吗?下载到开发板没有数据输出,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A:
感谢,搞了快2个小时才发现问题,可以运行

网友B(2019-03-28):
感谢,,虽然有一个致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