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temp,"FREQ:%08.0f Hz",(float)a);中FREQ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23):
问题:sprintf(temp,"FREQ:%08.0f Hz",(float)a);中FREQ什么意思
程序:
/*-----------------------------------------------
  名称:频率计
  修改:无
  内容:T0外部计数,T1计时1S,计算1S内外部脉冲个数,并在液晶显示
        频率:单位时间内完成振动的次数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define HIGH (65536-10000)/256
#define LOW  (65536-10000)%256
sbit LED=P1^2;    //定义LED端口
bit OVERFLOWFLAG;
bit TIMERFLAG;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计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0x04;   //使用模式1,16位计数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1初始化子程序
     本程序用于定时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HIGH;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1=LOW;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a;
char temp[16];      //定义字符显示缓冲数组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222222");//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while(1)
{
  if(OVERFLOWFLAG)//检测溢出标志,如果溢出表明频率过高,显示溢出信息
    {
  OVERFLOWFLAG=0;//标志清零
     LCD_Write_String(0,1,"overflow >655KHz");
}
  if(TIMERFLAG)      //定时100ms到,做数据处理
    {
  a=TL0+TH0*256;//读取计数值
  a=a*10;     //扩大到实际值
     sprintf(temp,"FREQ:%08.0f Hz",(float)a);
     LCD_Write_String(0,1,temp);//显示到液晶第二行
  TR0=1;                     //2个定时器打开
  TR1=1;
  TH0=0;                     //保证计数器初值为0
  TL0=0;
  TIMERFLAG=0;               //打开计时计数标志

}
  }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0;       //重新给定初值
TL0=00;
OVERFLOWFLAG=1;  //溢出标志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TH1=HIGH;   //重新赋值10ms
TL1=LOW;
i++;
if(i==10)       //100ms 计数时间单位,得出100ms脉冲个数 x10就是1s中脉冲个数,即为频率 Hz
   {
   i=0;
   TR0=0;        //2个定时器关闭
   TR1=0;
   TIMERFLAG=1;  //标志位清零
   TH1=HIGH;  //重新赋值
   TL1=LOW;
   }
}

网友A:
printf和sprintf大致是相同的,除了你前面temp那个位置有区别,先说FREQ这个吧,FREQ是你后面%f的一个名称,例如你要输出电压值printf("电压=%d",(float)a),(float)a就是输出电压值,前面的括号里面电压=就是你说的FREQ是同一个作用,sprintf相对于printf就是temp这个数组输出你后面要输出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