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获取固件包的方法

楼主(2018-08-23):
STM32获取固件包或固件库的方法,不知道怎么下载库函数的固件包,感觉官网上面找不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官网上找下载或者新建工程的时候下载安装

网友B:
可以在官网下载的:
进入官方网站,找到:Support 选择Tool下方的Software 再选择左边导航菜单:MCU Software   再选择左边导航菜单:STM32 MCUs Software  在右边的复选框中找到自己想要固件库  点击DownLoad即可

楼主:
不行,我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个步骤是现在最新的操作步骤吗,我进去之后就看见是Support&Community这个还有就是Tool&Software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