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控板的输入输出点数相对PLC来说是否可以增加?

楼主(2018-08-23):
单片机工控板的输入输出点数最多只有30路,相对PLC来说实在是太少,那怎么样才能增加输入输出点数?

网友A:
看芯片封装,8位的51 AVR引脚最多的封装应该是LQFP64,STC8A8K64 LQFP64封装大概是4块出头一片,性价比很高,IO口50+,STM32有LQFP100 144封装,当然价格也比较昂贵,如果是项目要求仅仅是对开关量的IO口数量要求多,而程序比较简单,可以使用74HC165 595等串转并移位锁存器芯片实现IO口扩展,这两个芯片价格也很低大概2 3毛一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