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平头与圆头哪种接收角度小?

楼主(2018-08-23):
光敏二极管平头与圆头哪种接收角度小?
正在设计一个光敏电路,要求敏感角度比较小。请教各位老师们,光敏二极管用平头的好还是圆头的好?
拜托!

网友A:
接收角度看规格书,如需要角度限制就要使用结构限位

网友B:
一般是平头接收角度小

网友C:
应该差不多的,光敏厂家范围做的都会尽可能广的自己想要角度的小话,那就使用物理结构遮挡住。

网友D:
平头的角度肯定好过圆头

网友E:
根据需求和供应商探讨角度问题,圆头和平头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如果供应商有FAE最好是问一下FEA,如果供应商没有FAE就让供应商提供规格书自己查规格书,最好是供应商工程能给你解决问题他们见的比较多,应用方面他们比我们有经验。

网友F:
圆头的角度小,平头的角度大,圆头的电流大,平头的电流小,选用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