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8-23):
超声波避障程序,使用51单片机芯片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_C P2                //P1口作为电机的控制口。
#define BACK 0xfa                 //后退,0b1111 1010
#define FORWARD 0xf5    //前进,0b1111 0101
#define Sum 100                  //总周期,为100倍的定时器时间大约27ms
#define tim 200         //初值数 200约270us
uint distance;
sbit Trig=P2^6;
sbit Echo=P2^7;

sbit PWM_L=P2^0;                //左电机前进
sbit PWM_R=P2^2;        //右电机前进
sbit PWM_HL=P2^1;                //左电机后退
sbit PWM_HR=P2^3;                //右电机后退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_init(void);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right(void);       //前进右转弯函数。
void left(void);                //前进左转弯函数。
void forward(void);                //前进函数。
void hright(void);                //后退右转函数。
void hleft(void);                //后退左转函数。
void back(void);                //后退函数。
void stop(void);                //停止
void backright(void);        //右后倒车
void Delayms();                  //延时1ms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d);//延时100ms??

void bizhang();                        //避障;

uchar percent_l=0;                //(前进)左轮占空比。
uchar percent_r=0;                //(前进)右轮占空比。
uchar percent_hl=0;                //(后退)左轮占空比。
uchar percent_hr=0;                //(后退)右轮占空比。
uchar run_time=0;                //车轮运行一步的时间。??
int shu,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us()
{
        uchar t;
        for(t=0;t<10001;t++)
        {
        if(Echo==1)
                shu=t;
        else
                break;
        }
}
void turn_on()
{
        Trig=Echo=0;
        delay(1);
        Trig=1;
        delay(1);
        Trig=0;
        while(Echo!=1);
        delay_us();
}
void bizhang()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MOTOR_C=0x00;
        if(0<distance&&distance<20)
        {
//                timer0_init();
//                timer1_init();
//                MOTOR_C=0x00;
                backright();
//                Delay100ms(10);
        }
        else
        {
//                timer0_init();
//                timer1_init();
//                MOTOR_C=0x00;
                forward();
//                Delay100ms(10);
        }
}

void main()
{
        while(1)
        {
                turn_on();
                distance=shu*0.45/2.0;
            delay(5);
                for(i=0;i<2;i++)
                {
                        bizhang();
                        delay(20);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11;
        TH0=(65536-tim)/256;
        TL0=(65536-tim)%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H1=(65536-tim)/256;
        TL1=(65536-tim)%256;
        ET1=1;
        TR1=1;
        }
/**************前进方向****/
void right(void)
{
        percent_l=50;                        //左轮速度快,最好去50以上
        percent_r=0;                        //右轮速度慢。
        percent_hl=0;
        percent_hr=0;
}
void left(void)
{
        percent_l=0;            //左轮速度慢。
        percent_r=50;                        //右轮速度快。
        percent_hl=0;
        percent_hr=0;
}
void back(void)
{
        percent_l=50;//左轮同速度。
        percent_r=50;//右轮同速度。
        percent_hl=0;
        percent_hr=0;
}
/************后退方向*************///void?hright(void?)?//{?
//?percent_hr?=?90;?//?percent_hl?=?0;?//?percent_r?=?0;?//?percent_l?=?0;?//}?//?
//void?hleft(?void?)?//{?
//?percent_hr?=?0;?//?percent_hl?=?90;?//?percent_r?=?0;?//?percent_l?=?0;?//}??
void forward(void)
{
        percent_hl=50;
        percent_hr=50;
        percent_l=0;
        percent_r=0;
}
void stop(void)
{
        percent_l=0;                                                                //左轮零速度。
        percent_r=0;                                                                //右轮零速度。
        percent_hl=0;
        percent_hr=0;
}
void backright(void)
{
        percent_hl=0;
        percent_hr=0;
        percent_l=50;
        percent_r=0;
}
/**************中断服务*******************/
void timer_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char temp=0;                                                //中断次数计数
        TR0=0;
        if(temp<Sum)
                {                                                                                //关总中断,屏蔽其他中断。
                        if(temp<percent_l)
                        {
                                PWM_L=1;                                                //左电机高电平。
                        }
                        else
                        {
                                PWM_L=0;                                                //左电机低电平。
                        }
                        if(temp<percent_r)
                        {
                                PWM_R=1;                                                //右电机高电平。
                        }
                        else
                        {
                                PWM_R=0;                                                //右电机低电平。
                        }
                }
        else
        {
                temp=0;
        }
        temp++;
        TH0=(65536-tim)/256;
        TL0=(65536-tim)%256;                                                //实现计数。
        TR0=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static uchar temp1=0;
        TR1=0;                                                                                //关总中断,屏蔽其他中断。
        if(temp1<Sum)
        {
                if(temp1<percent_hl)
                {
                        PWM_HL=1;                                                        //左电机高电平。
                }
                else
                {
                        PWM_HL=0;                                                        //左电机低电平。
                }
                if(temp1<percent_hr)
                {
                        PWM_HR=1;                                                        //右电机高电平。
                }
                else
                {
                        PWM_HR=0;                                                        //右电机低电平。
                }
        }
        else
        {
                temp1=0;
        }
        temp1++;
        TH1=(65536-tim)/256;
        TL1=(65536-tim)%256;                                                //实现计数。
        TR1=1;                                                                                //开总中断。
        }
/*void?Delayms(void)????{?
????unsigned?char?a,b,c;?????for(c=1;c>0;c--)?
????????for(b=23;b>0;b--)?
????????????for(a=13;a>0;a--);?}*/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a,b,c;
        for(c=d;c>0;c--)
                for(b=60;b>0;b--)
                        for(a=130;a>0;a--);
}

网友A(2019-05-20):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小白想问一下 电机驱动模块是用的L298N吗?P1口与电机接线是怎样的 ?

网友B(2019-08-05):
谢谢楼主的分享 想问一下距离计算中0.45是什么?

网友B:
这个程序是直接将超声波探头按到开发板上的吗 不是用线连的对吧

网友C(2020-10-14):
我看了你的超声波避障程序 下载了后小车不能驱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你的超声波避障程序 下载了后小车不能驱动是什么原因

你的电路和这个程序不配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