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带CRC校验的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8-08-23):
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带CRC校验

单片机源码:
/**********模拟测试软件指令*******************/
/**********验证Agilent设备通信端口************/
/**********下位机间的信号交流*****************/
/**********验证OK----hg***********************/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SHORT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32 long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11[33]={0};
uchar Rec_number=0;
uchar Rec_data=0;
sbit KEY=P1^7;
sbit LED=P3^2;
sbit MAX485_T_R=P1^6;
uchar flag=0;
uchar crc_data[10]={0xa1,0xa2,0x03,0x44,0x55,0x66,0x98,0x14,0x55,0x62};
void init_io(void)
{
P4M0=0;
P4M1=0;
P4SW=0XFF;
P4=0XFF;
}
/****************/
void init_usart(void)
{
// AUXR=0X40;
TMOD=0X20;
SCON=0X50;
TH1=TL1=0XFD;
TR1=1;
REN=1;
}
/******************/
void send_data(u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
void printf_string(uchar *s)
{
while(*s!='\0')
{
  send_data(*s++);
}
}
/*******************/
/******************************/
bit receive_data(uint times)
{
uint temp=0,temp1=0;
   while(RI==0)
  {
  temp++;
          if(temp>=2000)
          {
          temp=0;
          temp1++;
           if(temp1>times)
            {
                return 0;
            }
          }
  }
  RI=0;
  Rec_data=SBUF;
  return 1;
}
/******************/
void delay_ms(uint kk)
{
uint jj;
while(kk--)
{
  for(jj=0;jj<510;jj++);
}
}
/***********************/
/******************************************************
*函数名称:CRC16RTU
*输   入:pszBuf  要校验的数据
        unLength 校验数据的长
*输   出:校验值
*功   能:循环冗余校验-16
         (RTU标准-0xA001)
*******************************************************/
UINT16 CRC16RTU( UCHAR * pszBuf, UINT unLength)
{
        UINT16 CRC=0XFFFF;
        UINT32 CRC_count;

        for(CRC_count=0;CRC_count<unLength;CRC_count++)
        {
                int i;

                CRC=CRC^*(pszBuf+CRC_count);

                for(i=0;i<8;i++)
                {
                        if(CRC&1)
                        {
                                CRC>>=1;
                                CRC^=0xA001;
                        }
                        else
                        {
                            CRC>>=1;
                        }

                }
        }
        return CRC;
}
/******************/
void PC_COMMAND(void)
{
        uchar *a;
//        uchar i;
        a=dat11;
         {
                                 if(receive_data(1))
                                 {
                                        dat11[Rec_number++]=Rec_data;
                /*                        if(Rec_number==7)
                                        {
                                         if((dat11[0]=='*')&&(dat11[1]=='I')&&(dat11[2]=='D')&&
                                         (dat11[3]=='N')&&(dat11[4]=='?')&&(dat11[5]==0x0D)&&(dat11[6]==0x0A))
                                         {
                                          LED=0;
                                          delay_ms(50);
                                //          printf_string("HEWLETT-PACKARD,34401A,0,11-5-3\r\n");//模拟
                                        //  delay_ms(1000);
                                          LED=1;
                                         // printf_string("通信完毕\r\n");
                                          delay_ms(10);
                                         }
                                         else if((dat11[0]=='R')&&(dat11[1]=='E')&&(dat11[2]=='A'))
                                         {
                                          if((dat11[3]=='D')&&(dat11[4]=='?')&&(dat11[5]==0X0D)&&(dat11[6]==0X0A))
                                          {
                                            LED=0;
                                         //   printf_string("+8.00000000E-03\r\n");
                                                delay_ms(10);
                                                LED=1;
                                          }
                                         }
                                        }
                                        else if(Rec_number==6)
                                        {
                                          if((dat11[0]=='*')&&(dat11[1]=='R')&&(dat11[2]=='S'))
                                          {
                                                   if((dat11[3]=='T')&&(dat11[4]==0x0d)&&(dat11[5]==0x0a))
                                                {
                                                 LED=0;
                                                 delay_ms(10);
                                        //         printf_string("设备已经复位\r\n");
                                                 LED=1;
                                                 delay_ms(10);
                                                }
                                          }
                                        }
                                        else if(Rec_number==15)
                                        {
                                           if((dat11[0]=='S')&&(dat11[1]=='Y')&&(dat11[2]=='S'))
                                          {
                                                   if((dat11[3]=='t')&&(dat11[4]=='e')&&(dat11[5]=='m'))
                                                {
                                                         if((dat11[6]==':')&&(dat11[7]=='R')&&(dat11[8]=='E'))
                                                         {
                                                         if((dat11[9]=='M')&&(dat11[10]=='o')&&(dat11[11]=='t'))
                                                         {
                                                           if((dat11[12]=='e')&&(dat11[13]==0x0d)&&(dat11[14]==0x0a))
                                                           {
                                                                 LED=0;
                                                                 delay_ms(10);
                                                        //         printf_string("设备进入远程模式\r\n");
                                                                 LED=1;
                                                                 delay_ms(10);
                                                           }
                                                         }
                                                         }

                                                }
                                          }
                                        } */
                                    if(Rec_number==33)
                                        {
                                           if((dat11[0]=='H')&&(dat11[1]=='E')&&(dat11[2]=='W'))
                                          {
                                                   if((dat11[3]=='L')&&(dat11[4]=='E')&&(dat11[5]=='T'))
                                                {
                                                         if((dat11[6]=='T')&&(dat11[7]=='-')&&(dat11[8]=='P'))
                                                         {
                                                         if((dat11[9]=='A')&&(dat11[10]=='C')&&(dat11[11]=='K')&&(dat11[12]=='A'))
                                                         {
                                                           if((dat11[13]=='R')&&(dat11[14]=='D')&&(dat11[15]==','))
                                                           {
                                                            if((dat11[16]=='3')&&(dat11[17]=='4')&&(dat11[18]=='4'))
                                                                {
                                                                 if((dat11[19]=='0')&&(dat11[20]=='1')&&(dat11[21]=='A'))
                                                                 {
                                                                 if((dat11[22]==',')&&(dat11[23]=='0')&&(dat11[24]==','))
                                                                 {
                                                                   if((dat11[25]=='1')&&(dat11[26]=='1')&&(dat11[27]=='-'))
                                                                   {
                                                                     if((dat11[28]=='5')&&(dat11[29]=='-')&&(dat11[30]=='3'))
                                                                         {
                                                                          if((dat11[31]==0X0D)&&(dat11[32]==0X0A))
                                                                          {
                                                                                   LED=0;
                                                                        delay_ms(10);
                                                                    //    printf_string("设备进入100MA测试模式\r\n");
                                                                        LED=1;
                                                                        delay_ms(10);
                                                                                flag=0;
                                                                          }
                                                                         }
                                                                   }
                                                                 }

                                                                 }
                                                                }
                                                           }
                                                         }
                                                         }

                                                }
                                          }
                                        }
                                                /*        if(Rec_number==17&&REN==1)
                                                        {
                                                          LED=0;
                                                          delay_ms(800);
                                                          LED=1;
                                                          for(i=0;i<17;i++)
                                                         {
                                                           send_data(dat11[i]);
                                                         }
                                                        }*/
                                 }
                                 else
                                 Rec_number=0;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UINT16 crc=0;
  uchar crc_h=0;
  uchar crc_l=0;
  init_io();
  init_usart();
  MAX485_T_R=1;
  while(1)
  {
// PC_COMMAND();
//  if(KEY==0)
   {
     //  delay_ms(10);
         //  if(KEY==0)
           {
           //  while(KEY==0);
                // delay_ms(10);
                // while(KEY==0);
                 delay_ms(30);
                 crc=CRC16RTU(crc_data,8);
                 crc_h=crc/0x100;
                 crc_l=crc%0x100;
                 for(i=0;i<8;i++)
                 {
                   send_data(crc_data[i]) ;
                 }
             send_data(crc_h);
                 send_data(crc_l);
                 delay_ms(30);
            /* printf_string("*RST\r\n");
             delay_ms(100);
             printf_string("*IDN?\r\n");
             REN=1;
                 flag=1;
                 MAX485_T_R=0;
                 while(flag==1)
                 {
                   PC_COMMAND();
                 }
                 MAX485_T_R=1;
                 if(flag==0)
                 {
                 delay_ms(300);
                 printf_string("SYStem:REMote\r\n");
                 delay_ms(100);
                 printf_string("CONFigure:CURRent:DC 100MA,DEF\r\n");
         } */
           }

   }

  }
}

网友A(2019-08-12):
这个是适合那些型号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