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系列单片机LCD12864液晶显示,液晶屏亮了什么都没有显示

楼主(2018-08-23):
/* ***************************************************** */
/* ***************************************************** */
// 工  程   : 51单片机开发板
// 文件名   : LCD12864.c
// 处理器   :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 Keil5 C51
// 系统时钟 : 11.0592MHZ
// 简单描述 : 本文件是带字库LCD12864显示程序
/*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Bus P2 //数据总线
/* ***************************************************** */
// 位定义
/* ***************************************************** */
sbit RS=P1^2;     //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P1^1;    //数/写选择端(H/L)
sbit E=P1^0;     //使能信号
/* ***************************************************** */
// 函数名称:DelayMS()
// 函数功能:延时毫秒数(Val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 */
void DelayMS(uint ValMS)
{
        uint uiVal,ujVal;
        for(uiVal = 0; uiVal < ValMS; uiVal++)
                for(ujVal = 0; ujVal < 121; ujVal++);
}
/* ***************************************************** */
// 函数名称hk_busy()
// 函数功能:检测状态标志位(判断是忙/闲)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 */
void chk_busy()
{
          Lcd_Bus=0x00;
    RS=0;
    RW=1;
    E=1;
          DelayMS(1);
    while(Lcd_Bus & 0x80);   // 若LCD忙,停止到这里,否则走起
    E=0;                // 之后将EN初始化为低电平
}

/* ***************************************************** */
// 函数名称rite_com()
// 函数功能:LCD写指令
// 入口参数:指令(cmdcode)
// 出口参数:无
/*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k_busy();     //忙检查
        RS=0;
        RW=0;      //RS=0,RW=0;表示MCU写指令到暂存器IR
        E=1;
        Lcd_Bus=cmdcode;   //Lcd_Bus=P0;
        E=0;      //E由高到低变化配合W进行写指令或写数据

}
/* ***************************************************** */
// 函数名称rite_data()
// 函数功能:LCD写数据
// 入口参数:数据(Dispdata)
// 出口参数:无
/*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hk_busy();     //忙检查
        RS=1;
        RW=0;      //RS=1;RW=0;表示MCU写数据到暂存器IR
        E=1;
        Lcd_Bus=Dispdata;  //Lcd_Bus=P0;
        E=0;      //E由高到低变化配合W进行写指令或写数据
}
/* ***************************************************** */
// 函数名称:lcm_init()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 */
void lcm_init()
{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0X30=0011,0000
         DelayMS(10);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MS(10);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10);
}
//============================================================//写数据或指令(被调用层)
void lcm_w_test(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if(i == 0)   //根据i的状态区分指令或数据
         {
      write_com(word);//写数据或指令(0,指令)
   }
   else
        {
   write_data(word);//写指令或数据(1,数据)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r(void){
   lcm_w_test(0,0x01);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被调用层),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s指针
         {
      write_data(*s);//用指针显示数据地址
      s++;      //自加显示下一个数据地址
    }
}
void welcome(void)        //初始化开机显示
{
    lcm_w_test(0,0x81);   //写指令和地址
    lcm_w_word ("空山新雨后,"); //写显示数据
    lcm_w_test(0,0x91);
    lcm_w_word ("天气晚来秋.");
    lcm_w_test(0,0x89);
    lcm_w_word ("明月松间照,");
    lcm_w_test(0,0x99);
    lcm_w_word ("清泉石上流.");
}

void main()
{
    lcm_init();//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lcm_clr();//清屏
    welcome(); //初始化开机显示画面,显示信息
    DelayMS(3000); //显示停留3秒
    while(1);
}

液晶屏亮了什么都没有显示,求大佬告知。

楼主:
还有就是我是用的STC15系列单片机转换板转成STC89系列的

网友A:
把你的这个welcome这个现实函数写进while死循环,否则不会现在文字,因为你每次的初始化都清屏了,你要写进while循环之后才能执行,才不会被(0x01)这个指令清屏。还有检查一下你的忙函数,之前我在玩MSP430 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把忙函数去掉就好了,你这些方面都试着检查看看,尽量自己找出问题才有进步。

网友B: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检测是不是忙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是用的STC15系列单片机转换板转成STC89系列的

你用STC15系列单片机转换板转成STC89只能使两者管脚排列达成一致,并不能改变两者的电特性差异。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速度比STC89快得多,原程序的 DelayMS 延时函数不适应STC15系列单片机,需要修改才能满足LCD12864驱动程序的时序条件。延时程序改成这样试试。
void DelayMS(uint ValMS)
{
        uint uiVal,ujVal;
        for(uiVal = 0; uiVal < ValMS; uiVal++)
                for(ujVal = 0; ujVal < 1150; ujVa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这个welcome这个现实函数写进while死循环,否则不会现在文字,因为你每次的初始化都清屏了,你要写进 ...

我清屏函数是在显示前面的,我试过了放while里面也不行。忙函数全部去掉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STC15系列单片机转换板转成STC89只能使两者管脚排列达成一致,并不能改变两者的电特性差异。STC15系 ...

修改了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 ...

.C文件都没有,发出来有上面用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佬。I/O口电流不够,设置成推挽输出就能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文件都没有,发出来有上面用呢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2019-08-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佬。I/O口电流不够,设置成推挽输出就能显示了。

程序怎么改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佬。I/O口电流不够,设置成推挽输出就能显示了。

我把P3M0=0x80;P3M1=0xf0;(我的是P3口)这样设置还是光亮着不显示,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