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RS-485通讯例程(带CRC校验)

楼主(2018-08-23):
STC15系列单片机RS-485通讯例程

#include <uart.h>

sbit bitCtrl_485Eable = P1^3;//
sbit bitCtrl_485_2Eable = P7^3;//

xdata unsigned char mod_comd[9]={0x01,0x04,0x75,0x31,0x02,0x00,0x00,0x08,0x09};
unsigned char freq = 0;

/****************************************************************************************/
// unsigned char MyDeviceAddr _at_ 0x06000;
// unsigned char PODeviceAddr _at_ 0x05999;
unsigned char MyDeviceAddr;
unsigned char PODeviceAddr;

/*********************************
串口1变量定义
**********************************/
bit busy1 = 0;
xdata unsigned char u8Uart1TxBuffer[USART1_TX_BUFFER_SIZE];
xdata unsigned char u8Uart1RxBuffer[USART1_RX_BUFFER_SIZE];
unsigned char  u8Rx1Head = 0;
unsigned char  u8Rx1Tail = 0;
unsigned char  u8Tx1Head = 0;
unsigned char  u8Tx1Tail = 0;

unsigned char  mdbs1_stat = 0;
unsigned char  mdbs1_len = 0;
unsigned char  mdbs1_cnt = 0;
unsigned char  mdbs1_maxlen = 0;
xdata unsigned char mdbs1_Rxbuf[16];
xdata unsigned char mdbs1_Txbuf[16];
unsigned char  mdbs1_pos = 0;
unsigned char  mdbs1_timerflag = 0;
unsigned char  mdbs1_overtime = 0;
unsigned char  mdbs1_data_len = 0;
/****************************************************************************************/

/****************************************************************************************/

/*********************************
串口2变量定义
**********************************/

bit busy2 = 0;
xdata unsigned char u8Uart2TxBuffer[USART2_TX_BUFFER_SIZE];
xdata unsigned char u8Uart2RxBuffer[USART2_RX_BUFFER_SIZE];
unsigned char  u8Rx2Head = 0;
unsigned char  u8Rx2Tail = 0;
unsigned char  u8Tx2Head = 0;
unsigned char  u8Tx2Tail = 0;

unsigned char  mdbs2_stat = 0;
unsigned char  mdbs2_len = 0;
unsigned char  mdbs2_cnt = 0;
unsigned char  mdbs2_maxlen = 0;
xdata unsigned char mdbs2_Rxbuf[16];
xdata unsigned char mdbs2_Txbuf[16];
unsigned char  mdbs2_pos = 0;
unsigned char  mdbs2_timerflag = 0;
unsigned char  mdbs2_overtime = 0;
unsigned char  mdbs2_data_len = 0;
/****************************************************************************************/

/*定时器0初始化,采用16位自动重装技术模式*/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16位重装计数器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FOSC/12/1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FOSC/12/100) >> 8;                //设置定时初值
//        RL_TH0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imer0_InterruptFirst();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L0 = -(FOSC/12/1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FOSC/12/100) >> 8;                //设置定时初值

         ++freq;

}

/************************************************************************/
  //8位数据   波特率可变    无奇偶检验位    1位起始位  1位停止位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3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传统51速度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        AUXR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        TMOD &= 0xF0;                                        //清除定时器2模式位
//        TMOD |= 0x02;                                        //设定定时器2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FOSC/12/32/BAU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FOSC/12/32/BAU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

定时器2工作方式为固定16位自动重装载   装在值需重新计算
*/
//        T2L = -(FOSC/12/32/BAUD);                //设定定时初值
//        T2H = -(FOSC/12/32/BAU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S1_USE_P36P37();                        //定义串口1管脚
        UART1_InterruptFirst();                  //中断优先级设定
        ES = 1;                                 //????????

   bitCtrl_485Eable=0;
}
/******************        *****************************************************/
/*************串口2初始化************/
/************************************************************************/

//#define                S3_Int_en()                        IE2   |=  8
void Uart2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
        T2MOD = 0;                                                //初始化模式寄存器
        T2CON = 0;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TL2 = -(FOSC/12/100);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FOSC/12/100) >> 8;                //设置定时初值
        RCAP2L = -(FOSC/12/100);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FOSC/12/100) >> 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2 = 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T2 = 1;                                                //enable timer2 interrupt
*/

//        Timer2_12T();
//        Timer2_AsTimer();
//        T2L = -(FOSC/12/100);                        //设置定时初值
//        T2H = -(FOSC/12/100) >> 8;                //设置定时初值
//        Timer2_Run();
//        Timer2_InterruptEnable();
        //Timer2_InterruptDisable();

        S2CON = 0x50;
        Timer2_12T();
        T2L = (65536-(FOSC/4/12/BAUD));
        T2H = (65536-(FOSC/4/12/BAUD))>> 8;
        Timer2_Run();
        Timer2_InterruptDisable();
//        S2_USE_P10P11();//使用默认端口
        S2_Int_en();        //中断允许

//        S3CON = 0x10;
//        Timer2_12T();
//        T2L = -(FOSC/12/4/BAUD);
//        T2H = -(FOSC/12/4/BAUD) >> 8;
//        Timer2_Run();
//        Timer2_InterruptDisable();
//        S3_USE_P50P51();
//        S3_Int_en();
          bitCtrl_485_2Eable = 0;

        InternalRAM_enable();                        ////禁止外部XRAM,允许使用内部1024RAM
}
/****************************************************************************************/

  /****************************************************************************************/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
  /*******************************
  接收数据缓存区满时,丢弃接收到的数据,数据处理后释放数据缓存区
  ********************************/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using 2
{
// EA = 0;

    if (RI==1)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if(u8Rx1Head+1 != u8Rx1Tail)
                {
                        u8Uart1RxBuffer[u8Rx1Head++] = SBUF;
                        u8Rx1Head &= USART1_RX_BUFFER_MASK;
                }

    }
    if (TI==1)
    {
        TI=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1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if(u8Tx1Head != u8Tx1Tail)
                {
                bitCtrl_485Eable =1;
                        SBUF = u8Uart1TxBuffer[u8Tx1Tail++];
                        u8Tx1Tail &= USART1_TX_BUFFER_MASK;
                }
                else
                {
                bitCtrl_485Eable =0;
                }
    }
//        EA = 1;
}

/********串口2中断服务函数******/
  /*******************************
  接收数据缓存区满时,丢弃接收到的数据,数据处理后释放数据缓存区
  ********************************/
#define        S2RI  0x01
#define        S2TI  0x02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using 2
{
// EA = 0;

    if (S2CON&S2RI)
    {
        S2CON &= ~S2RI;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if(u8Rx2Head+1 != u8Rx2Tail)
                {
                        u8Uart2RxBuffer[u8Rx2Head++] = S2BUF;
                        u8Rx2Head &= USART2_RX_BUFFER_MASK;
                }

    }
    if (S2CON&S2TI)
    {
        S2CON &= ~S2TI;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2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if(u8Tx2Head != u8Tx2Tail)
                {
                        bitCtrl_485_2Eable = 1;
                        S2BUF = u8Uart2TxBuffer[u8Tx2Tail++];
                        u8Tx2Tail &= USART2_TX_BUFFER_MASK;
                }
                else
                {
                        bitCtrl_485_2Eable = 0;
                }
    }
//        EA = 1;
}

/********************************************************************************************/
/*******读串口1缓冲区1字节函数********************************************************
读取一个字节的接收缓存数据 ,释放一个字节的缓存空间        读取的数据存放在*pdat
返回0,表示缓存区有未读数据
返回-1,表示缓存区没有未读数据
****************************/

BYTE Recv1Data(BYTE *pdat)
{
    if(u8Rx1Head != u8Rx1Tail)   //有未处理数据
        {
                *pdat = u8Uart1RxBuffer[u8Rx1Tail++];
                u8Rx1Tail &= USART1_RX_BUFFER_MASK;
                return 0;
        }
        return -1;
}
/****************************************************************************************/

/********************************************************************************************/
/**********读串口2缓冲区1字节函数*****************************************************
读取一个字节的接收缓存数据 ,释放一个字节的缓存空间        读取的数据存放在*pdat
返回0,表示缓存区有未读数据
返回-1,表示缓存区没有未读数据
****************************/
BYTE Recv2Data(BYTE *pdat)
{
    if(u8Rx2Head != u8Rx2Tail)   //有未处理数据
        {
                *pdat = u8Uart2RxBuffer[u8Rx2Tail++];
                u8Rx2Tail &= USART2_RX_BUFFER_MASK;
                return 0;
        }
        return -1;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u8UartTxBuffer 用于发送数据的缓存  防止数据未及时发送时的数据堆积
----------------------------*/

BYTE Send1Data(BYTE dat)
{
        if((u8Tx1Head == u8Tx1Tail) && (0 == busy1))
        {
                         busy1 = 1;
        bitCtrl_485Eable =1;

//                S3BUF = dat;
//                S2BUF = dat;
                SBUF = dat;
                return 0;
        }
        if(u8Tx1Head+1 == u8Tx1Tail)
        {
                return -1;        // full
        }
        u8Uart1TxBuffer[u8Tx1Head++] = dat;         //如果发送繁忙  则数据保存在发送缓存区
        u8Tx1Head &= USART1_TX_BUFFER_MASK;
        return 1;
}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串口2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u8UartTxBuffer 用于发送数据的缓存  防止数据未及时发送时的数据堆积
----------------------------*/
BYTE Send2Data(BYTE dat)
{
        if((u8Tx2Head == u8Tx2Tail) && (0 == busy2))
        {
                busy2 = 1;
                bitCtrl_485_2Eable = 1;
//                S3BUF = dat;
                S2BUF = dat;
//                SBUF = dat;
                return 0;
        }
        if(u8Tx2Head+1 == u8Tx2Tail)
        {
                return -1;        // full
        }
        u8Uart2TxBuffer[u8Tx2Head++] = dat;         //如果发送繁忙  则数据保存在发送缓存区
        u8Tx2Head &= USART2_TX_BUFFER_MASK;
        return 1;
}
/****************************************************************************************/
/****************************************************************************************/

/****************************************
          从串口1数据缓存区读取数据函数
读取数据缓存区数据,释放缓存空间 读取的数据保存在mdbs_Rxbuf中!!
并判断接收数据 的有效性        (本地地址校验,读写位校验,数据长度校验,CRC校验)
返回0,表示已接收完成一组有效数据
返回-1,表示,缓存区没有数据或数据不完整!          或与本机地址不匹配
!!!如果缓存中有数据,单数据不完整,则把已有数据保存在 mdbs_Rxbuf中,下次进入此函数,数据继续保存
    mdbs1_Rxbuf[]          接收数据存储区
        mdbs1_len          接收数据长度
        mdbs1_maxlen  接收指令数据区的长度
        mdbs1_stat          接收状态
        mdbs1_pos          数据存储地址
        mdbs1_overtime 接收超时标志
        mdbs1_timerflag 连续接收标志
        freq          时钟节拍
如果中间有数据错误,则重新寻找数据开始位置!!!
************************************************/
unsigned char link_recv1_pkt(void)
{
        unsigned char u8dat;
        if(mdbs1_timerflag)
        {
                if(freq - mdbs1_overtime >= 10)
                {
                        Link1ClearState();
                }
        }
        while(0 == Recv1Data(&u8dat))//
        {
                switch(mdbs1_stat)  //初次进入  mdbs_stat=0
                {
                        case 0:
                        {
                                if(u8dat > 256)        //地址不能大于247?        255?
                                {
                                        break;
                                }
                                if(PODeviceAddr!=u8dat)         return -1;           //不是目标地址返回-1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mdbs1_stat = 1;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1:           //功能码
                        {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if((READ_INPUT == u8dat)||(WRITE_INPUT==u8dat))
                                {
                                        mdbs1_stat = 2;
                                        //mdbs_cnt = 0;
                                        //mdbs_maxlen = 4;

                                }
                                else
                                {
                                        Link1ClearState();
                                        break;
                                }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2:          //标识码高字节,不做处理直接保存
                        {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mdbs1_stat = 3;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3:         //标识码底字节,不做处理直接保存
                        {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mdbs1_stat = 4;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4:         //数据长度
                        {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mdbs1_cnt++;
                                //if(mdbs_cnt >= mdbs_maxlen)
                                //{
                                        mdbs1_stat = 5;
                                        mdbs1_cnt = 0;
                                        mdbs1_maxlen = u8dat;
                                        if(u8dat==0)  //如果数据长度为0          只剩下CRC校验数据
                                        {
                                                mdbs1_stat = 100;
                                                mdbs1_cnt = 0;
                                                mdbs1_maxlen = 2;
                                        }
                                //}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5:        //数据长度不为0,继续接收有效数据
                        {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mdbs1_cnt++;
                                if(mdbs1_cnt >= mdbs1_maxlen)
                                {
                                        mdbs1_stat = 100;
                                        mdbs1_cnt = 0;
                                        mdbs1_maxlen = 2;
                                }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100:  //CRC校验位
                        {
                                mdbs1_Rxbuf[mdbs1_pos++] = u8dat;
                                mdbs1_len++;
                                mdbs1_cnt++;
                                if(mdbs1_cnt >= mdbs1_maxlen)
                                {
                                        mdbs1_timerflag = 0;
                                        mdbs1_data_len = mdbs1_len;
                                        if((CRC16(mdbs1_Rxbuf, mdbs1_len) == 0) && (PODeviceAddr == mdbs1_Rxbuf[0]))
                                        {
                                                Link1ClearState();
                                                return 0;
                                        }
                                        Link1ClearState();
                                }
                                freq=mdbs1_overtime;
                                mdbs1_timerflag = 1;
                        } break;

                        default:
                                Link1ClearState();
                                break;
                }
        }
        return -1;
}

/****************************************************************************************/

/****************************************
          从串口2数据缓存区读取数据函数
读取数据缓存区数据,释放缓存空间 读取的数据保存在mdbs2_Rxbuf中!!
并判断接收数据 的有效性        (本地地址校验,读写位校验,数据长度校验,CRC校验)
返回0,表示已接收完成一组有效数据
返回-1,表示,缓存区没有数据或数据不完整!          或与本机地址不匹配
!!!如果缓存中有数据,单数据不完整,则把已有数据保存在 mdbs_Rxbuf中,下次进入此函数,数据继续保存
    mdbs2_Rxbuf[]          接收数据存储区
        mdbs2_len          接收数据长度
        mdbs2_maxlen  接收指令数据区的长度
        mdbs2_stat          接收状态
        mdbs2_pos          数据存储地址
        mdbs2_overtime 接收超时标志
        mdbs2_timerflag 连续接收标志
        freq          时钟节拍
如果中间有数据错误,则重新寻找数据开始位置!!!
************************************************/

unsigned char link_recv2_pkt(void)
{
        unsigned char u8dat;
        if(mdbs2_timerflag)
        {
                if(freq - mdbs2_overtime >= 10)
                {
                        Link2ClearState();
                }
        }
        while(0 == Recv2Data(&u8dat))//
        {
                switch(mdbs2_stat)  //初次进入  mdbs_stat=0
                {
                        case 0:
                        {
                                if(u8dat > 256)        //地址不能大于247?        255?
                                {
                                        break;
                                }
                                if(MyDeviceAddr!=u8dat)         return -1;           //不是目标地址返回-1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mdbs2_stat = 1;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1:           //功能码
                        {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if((READ_INPUT == u8dat)||(WRITE_INPUT==u8dat))
                                {
                                        mdbs2_stat = 2;
                                        //mdbs_cnt = 0;
                                        //mdbs_maxlen = 4;
                                }
                                else
                                {
                                        Link2ClearState();
                                        break;
                                }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2:          //标识码高字节,不做处理直接保存
                        {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mdbs2_stat = 3;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3:         //标识码底字节,不做处理直接保存
                        {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mdbs2_stat = 4;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4:         //数据长度
                        {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mdbs2_cnt++;
                                //if(mdbs_cnt >= mdbs_maxlen)
                                //{
                                        mdbs2_stat = 5;
                                        mdbs2_cnt = 0;
                                        mdbs2_maxlen = u8dat;
                                        if(u8dat==0)  //如果数据长度为0          只剩下CRC校验数据
                                        {
                                                mdbs2_stat = 100;
                                                mdbs2_cnt = 0;
                                                mdbs2_maxlen = 2;
                                        }
                                //}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5:        //数据长度不为0,继续接收有效数据
                        {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mdbs2_cnt++;
                                if(mdbs2_cnt >= mdbs2_maxlen)
                                {
                                        mdbs2_stat = 100;
                                        mdbs2_cnt = 0;
                                        mdbs2_maxlen = 2;
                                }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case 100:  //CRC校验位
                        {
                                mdbs2_Rxbuf[mdbs2_pos++] = u8dat;
                                mdbs2_len++;
                                mdbs2_cnt++;
                                if(mdbs2_cnt >= mdbs2_maxlen)
                                {
                                        mdbs2_timerflag = 0;
                                        mdbs2_data_len = mdbs2_len;
                                        if((CRC16(mdbs2_Rxbuf, mdbs2_len) == 0) && (MyDeviceAddr == mdbs2_Rxbuf[0]))
                                        {
                                                Link2ClearState();
                                                return 0;
                                        }
                                        Link2ClearState();
                                }
                                freq=mdbs2_overtime;
                                mdbs2_timerflag = 1;
                        } break;

                        default:
                                Link2ClearState();
                                break;
                }
        }
        return -1;
}

/******************************/
/**************************************************/
/*****串口1发送数据函数***********/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void link1_send_pkt(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k;
        for(i=0; i<len; i++)
        {
                k = Send1Data(buf[i]);
        }
}

/****************************************************************************************/
/*****串口2发送数据函数***********/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void link2_send_pkt(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k;
        for(i=0; i<len; i++)
        {
                k = Send2Data(buf[i]);
        }
}

/*****串口2发送数据函数
对指定长度的数据加CRC校验,并发送
*********//*(发送串口1接收的的数据)*/

void svr1_msg(unsigned char *command_buf,unsigned char sentlen)
{
        unsigned int crc;
        if(sentlen < 4)                   //指令长度不应小于4,否则是无效数据
        {
                return;
        }
//        if(0 == sentlen)return;
        crc = CRC16(command_buf,sentlen);
        command_buf[sentlen]=crc>>8;
        sentlen++;
        command_buf[sentlen]=crc;
        sentlen++;
        link1_send_pkt(command_buf,sentlen);
}

/******************************************************************************/
/*****串口2发送数据函数
对指定长度的数据加CRC校验,并发送
*********//*(发送串口1接收的的数据)*/
void svr2_msg(unsigned char *command_buf,unsigned char sentlen)
{
        unsigned int crc;
        if(sentlen < 4)                   //指令长度不应小于4,否则是无效数据
        {
                return;
        }
//        if(0 == sentlen)return;
        crc = CRC16(command_buf,sentlen);
        command_buf[sentlen]=crc>>8;
        sentlen++;
        command_buf[sentlen]=crc;
        sentlen++;
        link2_send_pkt(command_buf,sentlen);
}

/*16位CRC校验表*/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
};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0x00,0xc0,0xc1,0x01,0xc3,0x03,0x02,0xc2,0xc6,0x06,0x07,0xc7,0x05,0xc5,0xc4,0x04,
0xcc,0x0c,0x0d,0xcd,0x0f,0xcf,0xce,0x0e,0x0a,0xca,0xcb,0x0b,0xc9,0x09,0x08,0xc8,
0xd8,0x18,0x19,0xd9,0x1b,0xdb,0xda,0x1a,0x1e,0xde,0xdf,0x1f,0xdd,0x1d,0x1c,0xdc,
0x14,0xd4,0xd5,0x15,0xd7,0x17,0x16,0xd6,0xd2,0x12,0x13,0xd3,0x11,0xd1,0xd0,0x10,
...

0xa0,0x60,0x61,0xa1,0x63,0xa3,0xa2,0x62,0x66,0xa6,0xa7,0x67,0xa5,0x65,0x64,0xa4,
0x6c,0xac,0xad,0x6d,0xaf,0x6f,0x6e,0xae,0xaa,0x6a,0x6b,0xab,0x69,0xa9,0xa8,0x68,
0x78,0xb8,0xb9,0x79,0xbb,0x7b,0x7a,0xba,0xbe,0x7e,0x7f,0xbf,0x7d,0xbd,0xbc,0x7c,
0xb4,0x74,0x75,0xb5,0x77,0xb7,0xb6,0x76,0x72,0xb2,0xb3,0x73,0xb1,0x71,0x70,0xb0,
...
};

/****************************************************************************************/
/*----------------------------
***********************************************/

/*LRC校验子程序
unsigned char LRC(unsigned char *auchMsg, unsigned char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LRC = 0;
        while (usDataLen--) { uchLRC += *auchMsg++ ; }
//        return ((uint8)(~uchLRC+1));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uchLRC)));
}*/

/*16位CRC校验子程序*/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char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0xff;
        unsigned char uchCRCLo=0xff;
        unsigned char uIndex;
        while(usDataLen--)
        {
                uIndex=uchCRCHi^*(puchMsg++);
                uchCRCHi=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8|uchCRCLo;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FOSC/12/100);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FOSC/12/100) >> 8;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imer0_InterruptFirst();
//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

/****************************************************************************************/

/****************************************************************************************/

/*

*/
unsigned char MODbus_flag=0;//接收到指令标志
unsigned long int MODbus_flag_time=0;
unsigned long int MODbus_flag_Rtime=0;
unsigned int MODbus_flag2=0;

void Modbus_task(void)
{

     unsigned int crc1;
        unsigned char  i;

        if(0 == link_recv2_pkt()) //串口2接收到有效命令
        {
           for(i=0;i<16;i++)
           {
           mdbs1_Txbuf[i]=mdbs2_Rxbuf[i];

           }
                mdbs1_Txbuf[0]=PODeviceAddr;        //本机地址改为目标地址

            svr1_msg(mdbs1_Txbuf, mdbs2_data_len-2) ;  //发送更改后的数据                  //svr1_msg只能发送1ci?

                MODbus_flag=1;
        }

        if(MODbus_flag==1)
        {

            MODbus_flag_time++;
                if(0==link_recv1_pkt())  //串口2接收应答   进行数据校验  存储
                {

                  for(i=0;i<16;i++)
                   {
                   mdbs2_Txbuf[i]=mdbs1_Rxbuf[i];

                   }
                        mdbs2_Txbuf[0]=        MyDeviceAddr;        //本机地址改为目标地址

                   svr2_msg(mdbs2_Txbuf, mdbs1_data_len-2) ;  //发送更改后的数据

                   MODbus_flag=0;
                   MODbus_flag_time=0;
                }
           else if(MODbus_flag_time>50000)
                {
                  svr1_msg(mdbs1_Txbuf, mdbs2_data_len-2) ;
                // svr2_msg(mdbs1_Rxbuf, mdbs1_data_len-2) ;  //chongxin发送更改后的数据
                 MODbus_flag_time=0;
                }

          }
        else
        {
            MODbus_flag_Rtime++;
           if(MODbus_flag_Rtime%500==0)
        {
                  bitCtrl_485Eable = 1;
                  mod_comd[0]=PODeviceAddr;

                        crc1 = CRC16(mod_comd,7);
                mod_comd[7]=crc1>>8;
                 mod_comd[8]=crc1;

             link1_send_pkt(mod_comd,9);
                  MODbus_flag2=1;
                  MODbus_flag_Rtime=0;
            }
                 if(MODbus_flag2==1)
                 {
                     Delay_nMS(10);
                 bitCtrl_485Eable = 0;
                         delay(20);
                    if(0==link_recv1_pkt())
                        {
                    //  TM_CloseAllDisplay();
                    DisplayTem(mdbs1_Rxbuf[5],mdbs1_Rxbuf[6]) ;//湿度
              DisplayRH(mdbs1_Rxbuf[7],mdbs1_Rxbuf[8]) ;//温度
                        MODbus_flag2=0;
                        MODbus_flag_time=0;
                        }

                        else
                        {
                            MODbus_flag_time++;
                                if(MODbus_flag_time>2000)
                                {
                                MODbus_flag_time=0;
                          TM_OpenAllDisplay();

                          }
                        }
                }
   }
}

/*****************************************************************************************/
/**根据modbus1接收区的数据指令,赋值modbus的发送区数据***/
/**返回指令长度***/
/*data_num接收区指令的数据长度
  ack_num  发送区的指令长度
  data_start 接收区标识码
/****************************************************************************************/
/*
unsigned int modbus_data(unsigned char *command_buf, unsigned char *ack_buf)
{
        unsigned int data_start;
        unsigned char data_num;
        unsigned char ack_num;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witch(command_buf[1])
        {
                case READ_INPUT:        //读输入寄存器值读3区
                        ack_buf[0]=command_buf[0];
                        ack_buf[1]=command_buf[1];
                        ack_buf[2]=command_buf[2];
                        ack_buf[3]=command_buf[3];
                        data_start=(command_buf[2]<<8)+command_buf[3];        //标识码
                        //data_num=(command_buf[4]<<8)+command_buf[5];
                        data_num = command_buf[4];                                                 //数据长度
                        if(data_num>2) data_num=2;        //防止数据超界  //接收的指令数据长度要么是0要么是2
                        //ack_buf[2]=data_num*2;
                        ack_num=5;                                                                                 //应答信号从ack_buf【5】数据开始,        ack_buf【4】中要存放数据长度
                        if(Addr_RH_Start == data_start)
                        {
                                ack_buf[ack_num]=Sensor_Data[0];         ack_num++;
                                ack_buf[ack_num]=Sensor_Data[1];        ack_num++;         //7???
                                ack_buf[4] = 2;                 //应答指令数据长度
                                if(2 == data_num)
                                {
                                        ack_buf[ack_num]=Sensor_Data[2];         ack_num++;
                                        ack_buf[ack_num]=Sensor_Data[3];        ack_num++;
                                        ack_buf[4] = 4;         //应答指令数据长度
                                }

                        }
                        if(Addr_Temp_Start == data_start)
                        {
                                ack_buf[ack_num]=Sensor_Data[2];         ack_num++;
                                ack_buf[ack_num]=Sensor_Data[3];        ack_num++;
                                ack_buf[4] = 2;
                        }
                        //modify by cjt 2016-07-08
                        if(Addr_RHSet_Start == data_start)
                        {
                                ack_buf[ack_num]=0;                         ack_num++;
                                ack_buf[ack_num]=u8DefaultRH;        ack_num++;
                                ack_buf[4] = 2;
                        }
                        if(Addr_TempSet_Start == data_start)
                        {
                                ack_buf[ack_num]=0;                         ack_num++;
                                ack_buf[ack_num]=u8DefaultTemp;        ack_num++;
                                ack_buf[4] = 2;
                        }
                        if(Addr_RDTemp_Start == data_start)
                        {
                                ack_buf[ack_num]=0;                         ack_num++;
                                ack_buf[ack_num]=u8ds18b20_temp;        ack_num++;
                                ack_buf[4] = 2;
……………………

网友A:
请放一个完整的代码, 不然看的太累了

网友B(2019-05-20):
不错的东西,下来试试

网友C:
调用方法也得简单写一个啊,这样得完全消化才行

网友D(2019-06-28):
楼主 自己调试过吗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用的到,谢谢

网友F:
这个程序看不懂,有没有完整的工程

网友G(2019-10-11):
确实很棒

网友G:
牛人,这代码确实很棒

网友H:
代码写的太流畅了,逻辑清晰。

网友H:
已经下载,正在研读,准备用在项目上。

网友I: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J(2019-12-15):
正好在用15的片子,拿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代码。

网友K(2020-03-07):
感谢楼主的分享,想学一下485通信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L(2020-08-08):
正需要,下载来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M(2020-11-18):
程序都不全,没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N:
支持一个,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O(2020-12-20):
能多机通讯吗?

网友P(2021-01-20):
这个是标准的MODBUS RTU吗?可以和PLC通信吗?PLC地址如何设置呢?

网友Q:
标题错误,485只是一个硬件。具体什么协议,最好说清楚。我用485芯片做过的协议,最少20多种了

网友R(2021-07-05):
引用 网友Q:
标题错误,485只是一个硬件。具体什么协议,最好说清楚。我用485芯片做过的协议,最少20多种了

20多种协议???定制的?还是都是通用标准的哦

网友S:
真需要  研究一下

网友T(2021-08-21):
学习中,感谢贡献

网友U(2022-05-25):
看代码好像是modbus协议,接收和校验了modbus指令,没进行指令解析。

网友V(2022-08-22):
感谢楼主的分享,想学一下485通信有时间研究一下,只是如果有一点程序方面的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W(2023-09-13):
好东西 一定要看看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