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的时间如何换成LED数码管 求帮助

楼主(2018-08-23):
电子万年历LCD显示怎么换成数码管显示

网友A:
max7219、ds18B20、ds12c887数码管显示万年历所有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55084-1.html

网友B: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将LCD的显示换成数码管的

网友D:
这个貌似要改代码还有电路比较麻烦

网友E:
要想只改硬件电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液晶是点阵驱动的,而LED是段、位驱动的,没有共性。如果是数码液晶,不是点阵液晶才有可能性。

网友F:
单片机输出电路重新设计,适应LED驱动,相应程序也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7219、ds18B20、ds12c887数码管显示万年历所有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55084-1.html

多谢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