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OSII系统任务调度源码

楼主(2018-08-23):
UCOSII系统建立了两个优先级不同的任务
通过设置任务间的延时实时调度任务
寄存器版程序验证OK
例如优先级别为64
系统空闲任务为最低优先级64-1
统计任务优先级为64-2
任务堆栈
堆栈为后进先出,先进后出
任务创建时应该依据处理堆栈的生长方向(向上生长【低地址在下】和向下生长【低地址在上】)
M3的栈生长方向为高地址向低地址增长即向上增长的
栈的地址是从顶端开始传递的

优先级使用
0 1 2 3 OS_LOWEST_PRIO-3 OS_LOWEST_PRIO-2 OS_LOWEST_PRIO-1 OS_LOWEST_PRIO

开发者:h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includes.h"

/////////////////////////UCOSII任务设置///////////////////////////////////
//START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开始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LED0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6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LED1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                               7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1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LED1_TASK_STK[LED1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LED2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2_TASK_PRIO                               8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2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LED2_TASK_STK[LED2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LED3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3_TASK_PRIO                               9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3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LED3_TASK_STK[LED3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led3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解析
//OSTimeTick() 系统服务函数         时钟节拍函数
//OSTimeTickHook() 时钟节拍外连函数
//OSTimeDly()  OSTimeDlyHMSM() 任务延时函数
//OSTaskStat() 统计时间运行任务 用来计算CPU使用率
//OSStatInit() 系统统计初始化函数
//OS_TaskIdle()         空闲任务
//OS_TaskStat()         统计任务
//TickTask()     时钟节拍任务
//OSTickISR()   时钟节拍中断服务函数
//OSVersion()   获取UCOS的版本号
//OSTaskDel(OS_PRIO_SELF)  任务删除
//OSTaskCreateExt 任务创建扩展函数
//OSTaskStkChk()  堆栈检验函数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初始化串口
//        LED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起始任务
        OSStart();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OSSysTickInit();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OSTaskCreate(led0_task,(void *)0,(OS_STK*)&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1],LED0_TASK_PRIO);
         OSTaskCreate(led1_task,(void *)0,(OS_STK*)&LED1_TASK_STK[LED1_STK_SIZE-1],LED1_TASK_PRIO);
        OSTaskCreate(led2_task,(void *)0,(OS_STK*)&LED2_TASK_STK[LED2_STK_SIZE-1],LED2_TASK_PRIO);
        OSTaskCreate(led3_task,(void *)0,(OS_STK*)&LED3_TASK_STK[LED3_STK_SIZE-1],LED3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挂起起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
void delay(u16 tt)
{
u16 kk;
while(tt--)
{
  for(kk=0;kk<8000;kk++)
  ;
}
}
//LED0任务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OSTimeDly(2);//自身延时函数 OSTimeDlyHMSM()表示等待状态
        /*        LED0=0;
                delay_ms(80);
                LED0=1;
                delay_ms(920);
                printf("按键1已经按下\r\n"); */
                if(KEY22==0)
                {
                 delay_ms(10);
                 if(KEY22==0)
                 {
                  while(KEY22==0);
                  delay_ms(10);
                  while(KEY22==0);
                  Uart1_PutString("按键1已经按下\r\n");
                 }
                }
        };
}

//LED1任务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OSTimeDly(2);
                switch(FLAG_YY)
                {
                 case 1:printf("任务2成功实现\r\n");FLAG_YY=0;break;
                 case 2:printf("22任务成功实现\r\n");FLAG_YY=0;break;
                 case 3:printf("33任务成功实现\r\n");FLAG_YY=0;break;
                 default:break;
                }
/*                LED1=0;
                delay_ms(300);
                LED1=1;
                printf("按键已经按下\r\n");
                delay_ms(300); */
/*        if(KEY_K==0)
                {
                 delay_ms(10);
                 if(KEY_K==0)
                 {
                  while(KEY_K==0);
                  delay_ms(10);
                  while(KEY_K==0);
                  printf("按键2已经按下\r\n");
                 }
                }  */
        };
}
//LED2任务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OSTimeDly(2);
           if(KEY_K==0)
           {
             delay_ms(10);
                 if(KEY_K==0)
                 {
                  while(KEY_K==0);
                  delay_ms(10);
                  while(KEY_K==0);
                  printf("led 状态反转\r\n");
                 }
           }
/*                LED1=0;
                delay_ms(300);
                LED1=1;
                printf("按键已经按下\r\n");
                delay_ms(300); */
/*        if(KEY_K==0)
                {
                 delay_ms(10);
                 if(KEY_K==0)
                 {
                  while(KEY_K==0);
                  delay_ms(10);
                  while(KEY_K==0);
                  printf("按键2已经按下\r\n");
                 }
                }  */
        };
}
//LED3任务
void led3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OSTimeDly(2);
           if(KEY11==0)
           {
             delay_ms(10);
                 if(KEY11==0)
                 {
                  while(KEY11==0);
                  delay_ms(10);
                  while(KEY11==0);
                  printf("led1 状态反转\r\n");
                 }
           }
/*                LED1=0;
                delay_ms(300);
                LED1=1;
                printf("按键已经按下\r\n");
                delay_ms(300); */
/*        if(KEY_K==0)
                {
                 delay_ms(10);
                 if(KEY_K==0)
                 {
                  while(KEY_K==0);
                  delay_ms(10);
                  while(KEY_K==0);
                  printf("按键2已经按下\r\n");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