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到时钟,下一步该学什么,请大神指点

楼主:
买的郭天祥老师的板子 一路从点灯开始学到用1602做时钟。 时钟学习视频讲了三分之一的样子,只讲到调试出时分秒自动走视频就没有了  后面的年月日和星期然后就自己写了,自己也写了两天的样子才写出来。但是只写到2019年12月, 原理差不多懂了,设置了一个按键调时间和日期,另外两个按键调加数量和减数量。但是更高级的万年历再加闹钟那些东西,写的话这会应也伤脑筋,自认为不一定能写出来,有参考的话,研究研究也估计还可以写出来。  然后定时器和中断也明白的差不多。前面也用用数码管和按键写出来简单的时钟。 有模电数电基础,c语言是刚买开发板学习 自己焊过一些电路调试过。 心型灯(程序全部自己写的),和光立方(光立方程序不是自己写的),还有一个可控硅调光电路,自己修改程序。  所以想问下下一步是接着用51继续做东西调试,加强知识和写程序思维。 还是该学习其他东西了。 但是我也没有方向,下一步该学啥, 想听听前辈们的建议。  另外自己工作了,也是这方面的,公司用的是应广单片机,但是跟51单片机语法完全不一样,如果有会应广单片机的前辈请给我一些资料,我也想多学点能够在公司用的上的东西

网友A(2018-08-23):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可以自己设一个项目,然后做你自己想要的功能,写代码去实现呀,在做项目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学那方面的,在实践中遇到问题,然后再增加知识解决问题,这样成长的很快

网友C:
可以跟着蓝桥杯单片机比赛的思路走,做做上面的初赛试题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C:
可以学习学习蓝桥杯的单片机比赛试题,个人感觉还挺有用的

网友D:
这给最好还是能有一个具体的实际项目,动手做才是学的最快的

网友E:
多做一些小项目练练手,买点传感器模块,试着看手册连接,调试,并修改代码实现不同的功能。做几个之后可以跟着正点原子的STM32视频学习STM32(一定要买板子),32是32位,51是8位的,32比51的功能强大的多,应用的也比较广。

网友F:
最好的是找亲戚朋友,看他们需不需要什么自动的东西。或许他们只要的是一个红外检测,但是,是实际生产的东西,要测试很多次,程序说不定就会跑飞了。板子要求也比较高。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赚钱哈,积累经验。(以上是个人看法呢)。

网友G:
学完定时器  算是掌握51单片机了 建议可以进一步学习STM32.

网友G:
学完定时器算是掌握51单片机,建议进一步学习STM32

网友H:
进一步学习啊 才学到时钟的 可以再做些小项目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多做一些小项目练练手,买点传感器模块,试着看手册连接,调试,并修改代码实现不同的功能。做几个之后可以 ...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 说到心里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设一个项目,然后做你自己想要的功能,写代码去实现呀,在做项目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 ...

非常感谢前辈提出建议

网友J:
可以结合实际的项目,在实践中边学边用,这样才能把单片机学精、学透

网友K:
多做小东西

网友L:
可以,接着学一学中断

网友M:
多做,多学,多看,

网友N(2022-04-27):
我们公司也用应广的,不知道怎么用应广芯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