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无法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8-08-23):
新手求助,自己尝试做智能插板,用usb转ttl的5v供电就可以驱动继电器工作,但是用220v转5v的模块就无法驱动。正常驱动时的继电器led灯很亮,但是用220v转5v模块驱动的时候led很暗,我测了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这样接法挺乱的,小心不要触电。看转5V是怎么转的,如果是变压器转的,那转出来是交流5V,需要整流和滤波。既然用USB转TTL可以驱动继电器,那问题就在220转5V上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电流不足吧

网友C:
驱动继电器不光要看电压,还要看电流的。不过一般10mA就够了,你这个电源模块看起来功率应该够,好好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D:
220v转5v没有整流、滤波,通过led的只有半波,还有大概1k欧姆的限流电阻,led能亮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法挺乱的,小心不要触电。看转5V是怎么转的,如果是变压器转的,那转出来是交流5V,需要整流和滤波。 ...

TB2NQSli98mpuFjSZFMXXaxpVXa_!!2207691322.jpg 这个是我用的降压器,输出是DC5V,应该输出的是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继电器不光要看电压,还要看电流的。不过一般10mA就够了,你这个电源模块看起来功率应该够,好好检查一 ...

电流也查看过了,也是正常的。

网友E:
从目前现象判断供电电流不够,led指示灯暗都可以看出了,电压是符合5伏,但电流小,空载是5v.接上负载继电器估计就被拉低了,我记得以前用得5伏继电器需要70毫安电流才能驱动,具体你测量下线圈电阻,就可以计算出来5伏特电压需要多大电流来驱动继电器的了。

网友F:
你看下这个,一般你这样的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

网友G:
一般小型高灵敏的继电器线圈功率在200mW左右,普通的接近300mW。问题应该出在电流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看下这个,一般你这样的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

首先你直接将5伏的正负极轻接继电器线圈得两个管脚看继电器是否会吸合。会的话,再接你这电路没有问题,适当调下基极电阻。不会吸合得话,就模块5伏电压本来不行了,没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下这个,一般你这样的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加一个三极管放大电流。

220v转5v模块的说明是输出电流最小0mA,最大600mA,这个电流应该够的吧

网友H:
楼主要主意这是恒压电源还是恒流电源,

网友H:
如果是恒压的肯定是正常的,如果是恒流的电源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I:
电源是5V 500mA,目测不会存在电源功率不够,如果电源坏了就不好说,

网友J:
这个电源电路可能有问题,貌似电容好像鼓包了,单片机用的电源最要用桥式整流和7805三端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K:
电流不行呀

网友L:
如果是变压器转的,那转出来是交流5V,需要整流和滤波

网友M:
这个电源模块是AC/DC开关电源模块,所以输出的一定是直流电压,无法驱动继电器的原因可能是电压不足,即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不足5v,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如果电压不足是无法驱动继电器的,电源模块如果有电压调整电位器可以调整一下输出电压,至于前面说的电源驱动电流不够那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这个是开关电源,还有就是看下继电器板,有的继电器线圈驱动有电源极性要求,看下5v驱动电源极性是否接反了。

网友N:
普通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在200ma左右,你这个明显是电流不够。建议更换功率大一点的电源模块,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O:
驱动电流不足,建议改用光电继电器。

网友P:
可以试下把固态继电器的电源和控制板共地

网友Q:
这一看就是驱动电流不够啊

网友R:
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S(2019-01-06):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