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五年,想再学电子技术的副业,大家觉得合适么,求大神们敲醒!

楼主(2018-08-23):
如题,人过三十,已经工作五年。电子技术的应用较为广泛,以后的智能应用基本都会用上,想学一下应用电子技术,求大神们敲醒!
单选投票,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60.47% (26)
18.60% (8)
9.30% (4)
11.63% (5)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坚持一个方向总有收获的

网友B:
这要看你有没有电子方面的基础,不然入门会很困难。

网友C:
扎扎实实打基础,真诚地给你推荐4本书,张志良编著的: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模拟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7-111-19361-X)机械工业出版社 ,上书配套教辅书,但也可单独使用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978-7-111-21517-2)机械工业出版社 ,上书配套教辅书,但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D:
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网友E:
学嵌入式

网友F:
请问您之前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的呢?如果是和电有关而定,可以考虑进来。比如之前是车间的电工,有一定的经验缺的是理论的基础。可以考虑进来一起入坑哈。如果之前是其他的,不建议进来,其实哪个行业都可以赚钱的。你要看自己喜不喜欢,喜欢的话,什么都不是问题啦。

网友G:
当业余爱好可以的

网友H:
我学的是建筑,可以说跟电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毕业后在施工企业当了5年的施工员。后转行电子行业,先后自学了数字电路,51单片机,AVR单片机,C语言,VHDL语言。其他的模拟电路,射频电路,Linux系统也了解一些。由于非科班出身,理论知识会有点欠缺。但只要不是太复杂的电路一般都能搞定。所以不存在早晚的问题,关键看2点:1、逻辑思维能力,2、激情。这2点缺一不可。

网友I:
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目标吧,你为什么要学电子技术?是想换个行业,还是自己想在本行业中结合一些电子技术?还是其他的。
很显然你的目标不同,那么你需要达到的水平也有区别。先把目标定好了,再综合考虑各种成本决定吧。

网友J:
如果为钱,那就算了。关键是看兴趣,学这一行一定要本人有兴趣才行,要学一行爱一行,否则你会半途而废的。在学习的进程中,会有很多困难要去克服。而且电子行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不亲自动手实践是学不好的。

网友K:
只要自己喜欢,想去学,我觉得都可以

网友K:
如果自己喜欢,又想学,我觉得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之前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的呢?如果是和电有关而定,可以考虑进来。比如之前是车间的电工,有一定的 ...

目前是在做投影机光学方面的设计应用和试验,如光路设计、镜头设计等方面工作,已经干了4年,在投影机的光路设计上这一块基本已经到头,即使做学习相关的手机镜头设计、变焦镜头设计,跟专业的相比又没有优势。
就想着怎么把光电联系起来,看最近比较火的机器视觉、激光雷达之类的,跟电路相关得更多,在想为以后的发展方面补充相关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学的是建筑,可以说跟电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毕业后在施工企业当了5年的施工员。后转行电子行业,先后自学 ...

是需要思维能力和持久的激情。这么看来,有学习的必要。 膜拜i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目标吧,你为什么要学电子技术?是想换个行业,还是自己想在本行业中结合一些电子技术? ...

前辈好。目前想的还是对本专业在电子方面的延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为钱,那就算了。关键是看兴趣,学这一行一定要本人有兴趣才行,要学一行爱一行,否则你会半途而废的。 ...

有一点兴趣,但更多是为了钱

网友L:
你想顺应时代,但是这个可不好学,在不影响你自身工作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尝试,学好了就皆大欢喜,学不会那也没关系啦!!!

网友M:
本科电子技术,整个学院大多都是烧陶瓷的,软件方面比较少,我比较倾向软件。

网友N:
建议不要吧

网友O:
没基础的话,如果年龄还偏大,学电子的难度还是很大的。不过学软件还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P:
如果你是兴趣使然,那可以考虑;如果你是跨行换工作,压力会非常大。学电子是要有一定基础的。

网友Q:
和软件的学习方法区别较大,要学的东西同样很多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