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ues,AD中行程(限位)开关在哪

楼主(2018-08-23):
设计电路时需要一个限位开关,但是只见过PLC中的行程开关,不知道在AD中怎么表示,名字是什么,相关电路怎么画。请路过的好新人指教

网友A:
AD中肯定没有现成的行程开关元件(安装在PCB上的开关),需要自己画原理图和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中肯定没有现成的行程开关元件(安装在PCB上的开关),需要自己画原理图和封装。

那麻烦应该怎么画,草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