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A测脉冲

楼主(2018-08-23):
/*********************************************
两路PCA外部脉冲周期计时器。分别使用P1.3与P1.4口。
针对测速码盘。
PCA_dt0和PCA_dt1表示测量到的两个脉冲各自的周期。最小到1ms。不精确。
diff_pulse中表示脉冲差数。
这个函数库需要占用两路PCA。但不占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
*********************************************/
#include "pulseFreq.h"
#include "serial.h"
int xdata pulse_diff;          //脉冲差数
uint xdata pulse_count0;
uint xdata pulse_count1;
uint PCA_Count0;        //P1.3周期计时
uint PCA_Count1;        //P1.4周期计时
uint xdata PCA_dt0;                //P1.3周期存储
uint xdata PCA_dt1;                //P1.4周期存储
                                                           //计时器溢出时间
const uchar code CH_reload=(65535-TIME_RELOAD)/256;                //计时器溢出时间,高8位
const uchar code CL_reload=(65535-TIME_RELOAD)%256;                //计时器溢出时间,低8位
void pulse_Clear(){
        pulse_diff=0;
        pulse_count0=0;
        pulse_count1=0;
        PCA_Count0=0;
        PCA_Count1=0;
        PCA_dt0=0;
        PCA_dt1=0;//初始化全体非战斗人员清零。
}
void PulseFreq_Init(){
        pulse_Clear();
        CMOD=0x01;//系统时钟/12,允许溢出中断(这样可以数更长的时间)
    CCAPM0=0x31;
        CCAPM1=0x31;//16位捕获模式,由CCPn/PCAn的跳变触发
        CCON=0x40;//各种状态位清零,开启
        //使用IO口为P1.3与P1.4
        EA=1;
}
//1000 * 12 次时钟频 也就是1ms每次溢出中断。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using 1{
//PCA中断,同时处理三种事件。定时器溢出和两种脉冲。
        if(CF==1){
                CH=CH_reload;
                CL=CL_reload;
                CF=0;
                PCA_Count0++;
                PCA_Count1++;
                if(PCA_dt0<PCA_Count0)PCA_dt0=PCA_Count0;
                if(PCA_dt1<PCA_Count1)PCA_dt1=PCA_Count1;
        }

        if(CCF0==1){
        //如果是P1.3产生的脉冲
                CCF0=0;
                //清标志位
                pulse_diff++;
                pulse_count0++;
                PCA_dt0=PCA_Count0;
                PCA_Count0=0;
//                send_str("dt0: ");
//                send_uint(PCA_dt0);
//                send_ln();
        }
        if(CCF1==1){
        //如果是P1.4产生的脉冲
                CCF1=0;
                //清标志位
                pulse_diff--;
                pulse_count1++;
                PCA_dt1=PCA_Count1;
                PCA_Count1=0;
//                send_str("dt1: ");
//                send_uint(PCA_dt1);
//                send_ln();
        }
}
uint Pulse_getPeriodTime(bit idx){
//获取周期时间,面向外部调用。
        if(idx==0){
                return PCA_dt0;
        }
        else {
                return PCA_dt1;
        }
}
/*
void main(){
        PulseFreq_Init();
        Serial_Init();
        while(1){
                delay(10);
        }
}
*/

网友A:
工程包能分享吗?缺头文件无法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