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与STM32战舰板子相连后未检测到模块

楼主:
如题,今天试了AS608指纹模块,看了资料,看了代码,连线也是照着模块链接的,用上位机软件测试过,完全可以使用,但是烧了stm32战舰的例程并按照说明连接的电路,握手时检测不到该模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连接的问题,可我找了一天也没觉得有错,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分别接的是 3.3V电源(红色线), PA3(Rx)(黄色线), PA4(Tx)(白色线), GND(黑色线), 3.3V(蓝色线), PA6(绿色线)是连接有错误还是板子上该用跳线帽短接的地方没有接?求解答

网友A(2018-08-24):
1, 检查指纹识别模块的供电,万用表测量看电压是不是正确
2, 检查TX和RX是不是反了,TX,RX这样的表述很容易因为主从考虑的不同儿搞反。
3, 使用一个USB转串口工具看STM32的板子有没有发出控制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检查指纹识别模块的供电,万用表测量看电压是不是正确
2, 检查TX和RX是不是反了,TX,RX这样的表述很 ...

我手头没有万用表,不过指纹模块发出正常工作的蓝光,供电应该没问题
Tx和Rx是我反复确定的应该不错,并且我把Tx与Rx反接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我看了串口助手,没有接收到什么信息,始终卡在握手不成功,未检测到模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STM32战舰例程用的是串口2根AS608通信的,之前串口2的波特率为57600,将宏定义的串口波特率改为9600便可实现通信,成功握手,成功通信如图

网友C:
楼主好  请问我要是想连接多个as608同时工作该如何链接呢

网友C:
我看网上给的例程的连接方式分为三种,例程实验演示模式、上位机USB模式、上位机串口测试,请问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我要是正常使用应该用哪种模式呢?

网友D(2018-11-21):
楼主你就改了一个波特率吗

网友E:
楼主,我用mini板显示Font error,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F(2019-02-26):
楼主和你同问题,可更改了波特率仍然不能握手,怎么办

网友G:
我经常有这种问题了,波特率,rxtx的问题,线路通不通,电压够不够,得一个一个排查的。

网友H(2020-01-04):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用ttl转USB接到电脑上用推荐软件连接正常,连到树莓派gpio上用c编了一个测试程序,往串口上发数据,就是接收不到应答。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