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 v5 step调试菜单灰色是怎么搞的?

楼主(2018-08-23):
各位大神,想调试stm32程序,keil v5 step调试灰色是怎么搞的?我想单步调试。

网友A:
编译软件在不同的状态下,命令是不一样的,在代码编辑状态下,对应的命令生效,调试命令是灰色,只有进入调试状态下,调试命名才有效;2种情况可让调试命令有效,1是连接硬件,上电,进入仿真调试,2是进入模拟仿真(不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B:
你先开始调试啊

网友C:
必须先进入调试界面,才能选择单步调试,所以先点击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