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解答,void delay (u6i)是什么意思?

楼主:
/**************************************************************************************
*                              LED闪烁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D11指示灯闪烁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0^0;                 //将单片机的P0.0端口定义为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10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1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这里的代码
void delay (u6i)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
是给delay设置个最大值吗

网友A(2018-08-24):
u16是  unsigned int 数据是无符号整形,最高位不表示符号,所以从 即从0x0000----0xffff。如果化成10进制就是0---65535。
其他数据的长度你可以参考一下标准的C语言方面的书籍,比如一个char型数据一般是8位的。一个long int型数据一般是32位的。

请先弄清楚 char ,short,long的大小再提问哦

delay是 阻塞延时

网友B:
这个闪灯案例看着像普中科技的,u16是无符号整型的变量名,int类占两个8位字节是让好理解是才用u16这个名,也可以取其它名代替,我也是初学者谨供参考。

网友C:
应该是unsigned short,而不是signed int

网友D:
首先要纠正一下,不是(u6i), 而是(u16 i), 注意中间是有空格的。程序前面有定义: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就是 数据类型 unsigned int 的缩写,因此函数名void delay(u16 i)表示调用该函数时,需要带一个16位无符号整型数的参量,不同的参量值决定了不同的延时时间。

网友E:
就是参数为16位(无符号整形)的延时函数,放在主函数前面,可以不用声明即可调用

网友F:
楼主有点萌,还是再补一下C语言知识吧,加油↖(^ω^)↗

网友G:
U16是你定义的变量类型,i

网友G:
u16是你定义的变量类型,i是你定义的变量名,

网友H:
u16 是unsigned int 最大为2的16次方

网友I:
u16是无符号整型的变量名

网友J: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自己定义了一个u16的数据类型 意思相当于 unsigned int 类型 为了简化代码
void delay(u16 i)  自己写的一个延时函数 为了延时当  i = 1 是延时 10us
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输入i的值达到自己想要的延时时间

网友K:
你把上面的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意思就是    u16 是无符号整形的数   如果你不适应就别用 typedef了

网友L:
用了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就是unsigned int了,

网友M:
void delay 是一个无返回值的函数括号里面无符号整形变量,来定义I的变量类型

网友N(2019-02-25):
为什么 u16 与i之间加入逗号就不能运行程序了

网友O:
u16 的意思是说延迟的最大数用二进制表示不能超过16位(0XFFFF).

网友P:
因为主函数(就是main()里面),要用到delay(100000),所以要定义void delay()

网友P: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的意思是u16等价unsigned int(变量类型的范围0~65535),显然100000已经超过unsigned int的范围了。我建议你看些C语言书籍 数据类型,函数,希望对你有用,谢谢

网友Q:
简单的来说就是需要重新定义delay延时函数

网友R:
重新定义delay()函数。

网友S: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说白是  unsigned int  赋值范围是0-65535

网友T:
C基础要补补了,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定义变量i的范围0-65535.也就是delay()延时函数的最大值。

网友U:
u16 是你需要定义的变量类型啊

网友V:
兄弟这是个延时函数 经过上边定义了u16 u16定义的变量就相当于unsigned int型 这个函数的注释也说明了 i为1的时候可以延时10us 也就是说根据需要给i赋值可以最多延时10乘2的16次方长度的时间

网友W:
无符号整型的变量名

网友X: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后面也没有用到啊

网友Y(2019-04-03):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实际上是定义一个16位无符号数i,当定义了i的值后,执行i--操作,直至i--=0,跳出循环

网友Z(2019-05-04):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这里当I=1时,怎么就是延时10us

网友AA:
不是(u6i), 而是(u16 i), 注意中间是有空格的。程序前面有定义: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就是 数据类型 unsigned int 的缩写,因此函数名void delay(u16 i)表示调用该函数时,需要带一个16位无符号整型数的参量,不同的参量值决定了不同的延时时间。

网友AB: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普通的说就是给typedef unsigned int取个小名叫u16,typedef unsigned int你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不知,我也记不住,我查那才知是16位无符号数,如是就用自己理解的无符号16位u16代,以后的程序中都用u16,我能记的,不用记不住的那个typedef unsigned int,我也一样怕英记。

网友AC:
应该是unsigned short

网友AD:
/**************************************************************************************
*                              LED闪烁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D11指示灯闪烁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led=P0^0;                 //将单片机的P0.0端口定义为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1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10000); //大约延时450ms
        }

这样容易理解了

那个uchar这里没有用到

delay的参数,有一个写错了,大约延时450ms,应该都是10000吧

网友AE:
这是在定义一个延时子函数,void表示无返回值,delay再单片机程序中通常代表延时,void开头,如:void delay(),void SEG等,都是在写子函数,U16  i是在定义一个变量,U16是unsigned int的重定义,代表你定义的变量占16个字节

网友AF(2020-04-03):
延时的作用,。U16 i是定义一个名为i的16位变量,U16应该是unsigned short

网友AG:
原代码没有错,提问的反到把内容抄错了,这也间接说明楼主的一些问题

网友AH(2020-11-09):
菜鸟询问一下,我吧while(i--)改为了while(i++),然后无论怎么改delay()中的值,灯的闪烁频率不变,但是delay()中不能为0,为0,灯就是常亮。写入1和写入100000,LED灯闪烁速度不变。这是为什么?而且编译时候还不报警。

网友AI:
u16是  unsigned int 数据是无符号整形 数值在0`65536.
i是下面delay(10000)数值。
意思是主程序执行延时程序时。
i取delay括号的数值进行i减1.直到i=0后结束延时。

网友AJ:
延时函数。u16是无符号整型,这样传的数就可以在0-65536范围内

网友AK:
u16就是数据类型:unsigned int ,i就是unsigned int 类型的变量

网友AL(2021-04-01):
u16就是无符号整型数据,i就是u16就是无符号整型数据,取值范围0----65535   在此,i还没有赋值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