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热敏实验NTC MF52

楼主(2018-08-24):
自己写的一些关于NTC MF52程序源码,详细请见附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math.h"

const float Rp=10.0; //10K
const float T2 = (273.15+25.0);;//T2
const float Bx = 3435.0;//B
const float Ka = 273.15;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Vx;
        float resistence;
        float Tem;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5/1/14");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LCD_ShowxNum(156,13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printf("\r\n%d\r\n",adcx);
                Vx=((float)adcx*3.3)/4096;
                printf("\r\n%f\r\n",Vx);

                resistence=(10*Vx)/(3.3-Vx);
                printf("\r\n%f\r\n",resistence);
                Tem=resistence/Rp;
                printf("\r\n%f\r\n",Tem);
                Tem=log(Tem);
                printf("\r\n%f\r\n",Tem);
                Tem/=Bx;
                printf("\r\n%f\r\n",Tem);
                Tem+=(1/T2);
                printf("\r\n%f\r\n",Tem);
                Tem=1/(Tem);
                printf("\r\n%f\r\n",Tem);
                Tem-=Ka;
                printf("\r\n%f\r\n",Tem);
                delay_ms(1000);

        }
}

网友A:
补全或者说明一些原理图即可获得100黑币

网友B(2019-08-11):
原理图能否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