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83F0802A单片机的头灯制作原理图和源程序

楼主(2018-08-24):
虽然是个简单的东西但是花了好长时间,写程序期间遇到了好多问题,然后慢慢的修改,直到完成,能够做出来感觉很欣慰,特此上传来共同学习进步。

头灯功能说明书原理图
1.按键按第一下LED1和LED3亮,再按亮LED2,再按全灭。如此循环。
2.关灯状态下,长按2秒以上进入电量指示,电池3.9V以上LED123全部微亮表示满电。
3.电池电压3.6-3.9V,LED2,LED3微亮,电池3.6V以下,LED3微亮。
4.另外,LED2点亮状态下,单片机检测电池电压,电压低于3.2V时,LED2亮5s,关0.5s,重复。

说明书截图

说明书截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截图

原理图截图

程序截图:

程序截图

程序截图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MS83Fxx02.h"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4T,此定义详解请看MS_Q&A_Sheet.pdf文档
#define LED1 RC2
#define LED2 RC4
#define LED3 RA1
#define KEY  RA6
//#define LED4 RC3//ad转换结果测试
unsigned char keycount=0,LEDCOUNT=0,t=0;
unsigned int flagecount=0,LED1COUNT=0,count=0,count1=0;
unsigned long advalue=0;
bit flage=0,flageled2=0,flageled=0,flage3=0;
float adcvalue=0;
void ENABLE_INTERRUPT(void);
void interrupt ISR(void);
void DEVICE_INIT(void);
void Keycan(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Led1_lighter(void);
void Led2_lighter(void);
void Led3_lighter(void);
void Float_adcvalue(void);
void Keycan(void);
void TIMER1_INIT(void);

/*====================================================
*函数名:main
*功能:主函数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main(void)
{
        DEVICE_INIT();     //器件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keycount=0;
    LED1=0;
    LED2=0;
    LED3=0;
    ENABLE_INTERRUPT();//进入定时器中断
        while(1)
        { CLRWDT();
      if(!flage) Keycan();
      if(flage||flageled)  Float_adcvalue();
    }
}
/*====================================================
*函数名:interrupt ISR
*功能:中断服务函数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0IE&&T0IF&&!flage3)
        {
                T0IF = 0;
                TMR0 = 6;//(256-6)*4=1000us=1ms
       if(flageled2)   LEDCOUNT++;

       if(LEDCOUNT==100)
                {
         LEDCOUNT=0;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LED2=0;
                //__delay_ms(500);
                TMR1ON=1;flage3=1;

              }

        }

     }
    if(TMR1IE&&TMR1IF)
        {
                TMR1IF = 0;
                TMR1H = 0xFC;
                  TMR1L = 0x17;//重装初值定时时间1ms
          if(flage3){count1++;}
          else LED1COUNT++;
          if(count1==500){LED2=1;count1=0;flage3=0;}
          if(LED1COUNT==3000)  {TMR1ON=0;flage=0;LED1COUNT=0;}
        }
}
/*====================================================
*函数名:DEVICE_INIT
*功能:上电器件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VICE_INIT(void)
{
        OSCCON = 0B01010001; //Bit7   >>> LFMOD=0       >>> WDT振荡器频率=32KHz
                         //Bit6:4 >>> IRCF[2:0]=101 >>> 内部RC频率=4MHz
                         //Bit0   >>> SCS=1         >>> 系统时钟选择为内部振荡器
        MSCKCON = 0B00000000;//Bit6   >>>  VREG_OE=0    >>> 禁止稳压输出
                         //Bit5  >>> T2CKSRC=0  >>> Timer2时钟源为系统时钟
                         //Bit4  >>> SLVREN=0   >>> 关闭LVR
        INTCON = 0B00000000; //暂禁止所有中断
        CMCON0 = 0B00000111; //关闭比较器,CxIN为数字IO口
        ANSEL = 0B10000000;  //所有IO口都为数字IO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1000000;  //RA0,RA6为输入,其他为输出
        WPUA = 0B01000000;   //关闭PORTA口的内部上拉除RA6
        PORTC = 0B00000000;
        TRISC = 0B00000000;  //设置所有PORTC口为输出
        WPUC = 0B00000000;   //关闭启PORTC口所有上拉
        OPTION = 0B00000000; //bit7=0,开启PORTA内部上拉总闸

}

/*====================================================
*函数名:ENABLE_INTERRUPT
*功能:开启所需中断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ENABLE_INTERRUPT(void)
{
        T0IF = 0;                         //清TIMER0中断标志位
        T0IE = 1;                         //使能TIMER0中断
    TMR1IF = 0;                       //清TIMER1中断标志位
        TMR1IE = 1;                       //使能TIMER1中断
    PEIE = 1;                         //开启外设总闸 timer1属于外设
         GIE = 1;                         //开启总中断
}
/*====================================================
*函数名:TIMER1_INIT
*功能:Tiemr1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MR1H = 0xFC;
    TMR1L = 0x17;                  //Timer1初值为0xFC17=64535
        T1CON = 0B00000000;            //预分频值5,4位 11=1:8
                                   //             10=1:4
                                   //             01=1:2
                                   //             00=1:1

}

/*====================================================
*函数名:Keycan
*功能:按键函数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Keycan(void)
{if(KEY==0)
__delay_ms(20);
if(KEY==0)
{

while(!KEY)
   {__delay_ms(10);
   flagecount++;
   if((LED1==0)&&(LED2==0)&&(LED3==0)&&(flageled==0)&&(flagecount>299))//这里加flageled=0是为了处在LED2亮灯状态时长按出现电量提示
      break;
   }

if(flagecount>299)

   {if((LED1==0)&&(LED2==0)&&(LED3==0)&&(flageled==0))//这里加flageled=0是为了处在LED2亮灯状态时长按出现电量提示
      {flage=1;
       flagecount=0;
      }
   else goto begin;
   }

else
{
  {if(flage==0)
     {  begin:keycount++;
        flagecount=0;flage=0;
       switch(keycount)
             {case 1:LED1=1;LED2=0;LED3=1;flageled=0;flageled2=0;break;
              case 2:LED1=0;LED2=1;LED3=0;flageled=1;flageled2=0;break;
              case 3:LED1=0;LED2=0;LED3=0;keycount=0;flageled=0;flageled2=0;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
*函数名:ADC_INIT
*功能:比较器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ADC_INIT(void)
{
        ANSEL = 0B10000000;    //设置RA0为模拟输入口
        ADCON1 = 0B01100000;   //DIVS=0,时钟选FOSC
                               //ADCS[2:0]=110,分频FOSC/64
        ADCON0 = 0B10111100;       //B7,ADFM=1,结果右对齐
                               //B6:5,VCFG=00,参考电压VDD
                               //B6:5,VCFG=01,参考电压内部2V
                               //B6:5,VCFG=10,参考电压内部3V
                               //B6:5,VCFG=11,参考电压Vref
                               //B4:2,CHS=000,选择AN7通道
                               //B1,GO,AD转换状态位
                               //B0,ADON=1,ADC使能

}
/*====================================================
*函数名:GET_ADC_VALUE
*功能:开启AD转换,参考电压为VDD
*输入参数:ADC通道数
*返回参数:采样到的AD值
====================================================*/
unsigned int GET_ADC_VALUE()
{
        unsigned int TempADCBuffer=0;

        ADCON0 |= 0b10000001;     //开启ADC电路
        __delay_us(10);           //等待采集到电压
        GO_DONE = 1;              //开启转换
        while(GO_DONE==1) CLRWDT();//等待转换完成
        TempADCBuffer = ADRESH;
        TempADCBuffer = (TempADCBuffer<<8)|ADRESL;
        ADON = 0;
        return(TempADCBuffer);

}
/*====================================================
*函数名:u16_adcvalue
*功能:开启AD转换,参考电压为VDD
*输入参数:ADC通道数
*返回参数:采样到的AD值
====================================================*/
void Float_adc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advalue+=GET_ADC_VALUE();}
  advalue=advalue/20;
  adcvalue=advalue;
  adcvalue=adcvalue/1023*2.0000;
   //if(adcvalue>2) Led1_lighter();
   if(flageled)
   {if(adcvalue<0.80) flageled2=1;
   else {flageled2=0;LED1=0;LED2=1;LED3=0;}
   }

   else
   { flageled=0;flageled2=0;
     if(adcvalue>=1.07)
       { Led1_lighter();}
     if(adcvalue<1.07,adcvalue>=0.98)
       { Led2_lighter();}
     if(adcvalue<0.98)
       {Led3_lighter();}
      TMR1ON=1;

   }

}
/*====================================================
*函数名:Led1_lighter()
*功能:微亮3个灯
*输入参数:
*返回参数:
====================================================*/
void Led1_lighter(void)//微亮3个灯
{LED1=1;LED2=1;LED3=1;
__delay_us(500);
LED1=0;LED2=0;LED3=0;
//__delay_us(1);
}

/*====================================================
*函数名:Led2_lighter()
*功能:微亮2个灯
*输入参数:
*返回参数:
====================================================*/
void Led2_lighter(void)//微亮2个灯
{LED1=0;LED2=1;LED3=1;
__delay_us(500);
……………………

网友A:
程序是反汇编得到的吗?

网友A:
看到了 有c语言的版本,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adcvalue=adcvalue/1023*2.0000  明明参考电压取得是VDD,为何乘的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value=adcvalue/1023*2.0000  明明参考电压取得是VDD,为何乘的是2?

内部2v

网友C:
你好,请问下有没有MS83F0802相关的资料或者数据手册?请不吝赐教。网上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D(2018-11-30):
看样子用这芯片的人好少, 用这东东做下遥控接收还是很好的 便宜实惠

网友B(2019-02-14):
楼主完全没有实现上述功能,程序全是错的!DEVICE_INIT(void)这个初始化引脚函数中,将PA6配置成了输入TRISA = 0B01000000; ,实际这个输入指的是模拟信号输入,如果接的是开关信号应该将应该将PA6配置为输出才对!输入在这款单片机中是为了ADC采集模拟信号!这是第一处错误,第二处错误,楼主将ADC_INIT()中,将采集通道设置成了1/4 VDD,而在Float_adcvalue(void)中用的是adcvalue=adcvalue/1023*2.0000;这个值根本就不是VDD的值,而是1/4 vdd的值!本来想参考楼主代码的,但是看到这么多漫不经心的错误,完全是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完全没有实现上述功能,程序全是错的!DEVICE_INIT(void)这个初始化引脚函数中,将PA6配置成了输入TRIS ...

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