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画6层板和画4层板的区别大吗?

楼主(2018-08-24):
目前4层内部信号层都铺了地,6层的话也一样吗?

网友A(2018-12-13):
4层板
信号--GND--VCC---信号
6层板
信号--GND--信号---VCC---GND---信号

网友B:
不一样,区别有,但是不算大

网友C:
区别并不大

网友D:
区别有,但是不大,叠构:4L :信号-地-电源-信号
                                       6L:信号-地-电源-信号-地-信号
有RF信号的叠构跟普通高速信号叠构又不一样,表层需要是地

网友E:
区别不大胆叠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