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8*8*8光立方制作过程 附源码与视频

楼主(2018-08-24):
从选芯片到板子规划都是现学现做,制作过程很无聊,但看着板子越来越漂亮还是很满足,是stm32单片机主控的.

从网上看了大量的资料来确定芯片,然后买芯片来一个一个测试性能,再确定接那个IO口,一边焊板子一边规划排版

第一次做有好多不懂,也做了很多我无用功,浪费材料,为了美观我用铁丝来焊接线路,感觉还不错,就是有点浪费时间。

做出来也遇到很多错误总结一下:
1、开始用一般的短管脚的LED灯(不知道有长管脚的LED灯),然后想着用铁丝来延长,焊接在铁丝上,为了做出的效果整齐,还买了钢丝,后来焊接才发现钢丝不沾锡,又换铁丝,铁丝也不怎么沾锡又换灯,换长管脚的LED灯,真是一点经验没有,连焊锡都是现学的。

2、想着LED发光有一定距离,就把灯的间距搞的很大,管脚刚好搭上一点点,很难焊锡,最后控制层没办法还是用铁丝代替,铁丝是真的难焊。有次焊接控制层的铁丝,由于不沾锡,那个融化的锡滴到芯片上,把管脚都连接起来了,那时候都快完工了,弄了一早上才解决。而且焊接出来会接触不良,都是铁丝不沾锡。
2、焊电路板用铁丝还可以,铁丝两头弯一下直接插到洞洞板里面,焊出来电路干净整齐。
3、焊好每一面灯需要检查一下,我512个灯还是出现一个灯不亮。
4、焊每一面灯还是需要找一个模具来固定LED灯,焊接便利,焊出来也整齐。这是亚克力板,然后用电机手工打出来的。

5、我是用20*30的PCB板,真的啥都不懂,开始买的PCB板是两毫米间距的,插不了芯片,后来又重新买,又走弯路。

6、对自己手工还是比较满意,没有电路图,没有教程,每次不知道的都是网上看,模仿,出了问题也自己难受。

7、所有都做好之后写代码测试,出了很多问题,焊接接触不良,一般都是有铁丝的地方,还有一竖灯不亮,测电阻是好的,换电阻也不亮,没办法那一竖排灯直接接IO口,没用电阻。
8、电路这些也不懂,就单片机引脚出来控制相应的芯片然后串个电阻控制LED灯,最后会发现灯不安套路点亮,点亮一个没问题,单独点亮两个三个就出问题了。还有电源接电脑USB口没问题,接其他地方也会出错,我们部门大佬说一点一点去测线路电压还是电流,然后加芯片控制电流电压,那我的灯瞎几把乱闪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了,没设计稳定的电压。
9、我大部分芯片都是和https://wenku.baidu.com/view/c72a48f9960590c69ec37649.html这个作者的一样,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用STM32103的芯片,买这个长管脚的灯1000个花了45,定制亚克力板等等,电机也自己买,林林总总花了342块,自己都不相信,也算买经验,如果有教程,都是设计好的做绝对一百以内。
10、我们部门一个硬件大佬也想做,他直接设计好板子去给厂家打印,就不需要焊接电路,直接插芯片就可用,需要可以留言和我说。做好的话会回复你们。
期待我的下一版光立方。

楼主:
代码只写了一部分动画,需要可以自己取模,取模软件也在里面

网友A:
请问这个流水灯的花样设计思维是怎么样的呢?小白初次制作成品,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流水灯的花样设计思维是怎么样的呢?小白初次制作成品,求大神指教!!!

流水灯?各种形状都是取模软件做的,动画的话需要一帧一帧的取模

网友B:
代码怎么都是乱码啊。请问同事做的板子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怎么都是乱码啊。请问同事做的板子可以分享一下吗

不好意思,忘了公司电脑加密的,我贴主要部分代码:
void LED_2803(unsigned char a){                                                //控制层
        switch(a){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B,0xFC03);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0|GPIO_Pin_15|GPIO_Pin_13|GPIO_Pin_12);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1|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13|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1|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13|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break;
                case 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1|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13|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break;
                case 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3|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break;
                case 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5|GPIO_Pin_14|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break;
                case 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break;
                case 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4|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break;
                default:
                        GPIO_SetBits(GPIOB,0xFC03);
                        break;
        }
}

void LED_573(u8 data){
        GPIO_Write(GPIOA,data);
}

void LED_595(unsigned char a){                                                                                        //片选
        unsigned char i,j,nums;
        nums = low[a];

        for(j = 0;j < 2; j++) {                                                                                        //循环两次对应IO口产生下降沿,使能对应芯片
                for(i=0;i<8;i++) {
                        if ((nums & 0x01) == 0x01) {
                                PCout(13) = 1;
                        }
                        else {
                                PCout(13) = 0;
                        }
                        nums >>= 1;
                        __nop();
                        __nop();
                        PCout(15) = 1;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PCout(15) = 0;
                        __nop();
                        __nop();
                }
                PCout(14) = 1;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PCout(14) = 0;
                nums = 0;
                __nop();
                __nop();
        }
}

void LED_Show(const unsigned char Data[][8][8], unsigned char n) {                             //直接取模软件取模,n为画面帧数
        unsigned char i, j, k, t;

        for (i = 0; i < n; i++) {
                for (t = 0; t < 0x10; t++) {
                        for (j = 0; j < 8; j++) {
                                GPIO_ResetBits(GPIOB, 0xFFFF);
                                for (k = 0; k < 8; k++) {
                                        LED_573(Data[i][j][k]);
                                        LED_595(k + 1);
                                }
                                GPIO_SetBits(GPIOB, LD[j]);
                                delay_us(1200);
                        }
                }
        }
}

//这是一个动画
const unsigned char xuanzhuan[7][8][8] =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0x00, 0x00, 0x01, 0x0C, 0x3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C, 0x3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C, 0x3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C, 0x30, 0x80, 0x00, 0x00,
...

0x00, 0x00, 0x80, 0x50, 0x0A,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50, 0x0A,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50, 0x0A,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50, 0x0A, 0x01, 0x00, 0x00,
...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

0x20, 0x10, 0x00, 0x10, 0x08, 0x00, 0x08, 0x04,
0x20, 0x10, 0x00, 0x10, 0x08, 0x00, 0x08, 0x04,
0x20, 0x10, 0x00, 0x10, 0x08, 0x00, 0x08, 0x04,
0x20, 0x10, 0x00, 0x10, 0x08, 0x00, 0x08, 0x04,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2, 0x04, 0x00, 0x08, 0x08, 0x00, 0x10, 0x20,
0x02, 0x04, 0x00, 0x08, 0x08, 0x00, 0x10, 0x20,
0x02, 0x04, 0x00, 0x08, 0x08, 0x00, 0x10, 0x20,
0x02, 0x04, 0x00, 0x08, 0x08, 0x00, 0x10, 0x20,
...
};

网友C(2018-09-30):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公司电脑加密的,我贴主要部分代码:
void LED_2803(unsigned char a){                                                //控制层
         ...

能不能说一下密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密码呀

我不知道密码,我把代码都贴出来了,加密的也只有一部分代码.

楼主(2018-11-03):
未加密源程序

网友D:
你这个下载坑人了,文件是坏的,还扣了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下载坑人了,文件是坏的,还扣了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当时不知道公司电脑加密,我已经把代码整理贴到留言板里了,

网友E:
外观上,感觉还不错,算是看过制作工艺比较好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上,感觉还不错,算是看过制作工艺比较好的,很棒

就为了美观我用铁丝拉直了当导线,但弊端会接触不良,开始用钢丝直接不沾锡,换铁丝好了一点,还是不好焊接,导电也不稳定,用铜丝应该好很多

网友F(2019-01-03):
楼主你这个怎么下载正确的源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怎么下载正确的源程序啊?

我补充了,在评论里,未加密源程序,置顶了。

网友G:
看下能否学习大佬思想

网友H:
这个太强大啦!!!

网友I(2019-05-26):
非常感谢你。 这是一个很棒的网站。 在这里,您可以真正了解有关中国STC  -  MCU的许多信息。 我很着迷有多少人在这里提出他们的想法。

网友J(2019-07-04):
乱码····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乱码····不过还是谢谢你

未加密的上传了,仔细看

网友K:
取模软件用的是什么

网友L:
好资料,diy有你更精彩

网友M(2019-11-12):
有原理图分享下吗?想知道硬件部分如何布局?

网友N(2020-04-15):
师傅搞的好

网友O(2021-02-04):
想要个楼主后面说做好的PCB板,楼主如果已经做出来的话 能分享吗?

网友P(2021-05-17):
好资料,感谢大佬,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Q(2022-06-23):
底板的原理图是啥样的呀,那八个74HC595都是级联在一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