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带温度检测仿真

楼主:
万年历的简易设计与仿真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LCD功能管脚************************************/
sbit rs=P2^0;                //控制LCD数据或命令的读写
sbit rw=P2^1;                //控制LCD读写信号
sbit e=P2^2;                //使能LCD

/***********定义DS1302功能管脚*********************************/
sbit DSRST = P1^0;      //DS1302复位管脚
sbit DSCLK = P1^1;      //DS1302时钟
sbit DSIO = P1^2;       //控制DS1302数据传输
sbit dq=P3^7;                    //温度传感器I/O口定义

uint  numh=110,numl=50;   //上下限温度
uchar bai,shi,ge,xiaoshu,fuhao;
uchar th_temp,tl_temp;
uchar secondh,secondl,minuteh,minutel,hourh,hourl,second,minute,hour;
uint  monthl,monthh,month,day,datel,dateh,date,year,yearl,yearh;
void delay_ms(uint z);
void delay_us(uchar z);

void lcd1602_init();
bit judge_lc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HELLO_lcd();

void ds18b20_init();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uchar read_byte();
void display();
void convert_temp();
void beyond();

void ds1302_init();
uchar read_ds1302();
void init_ds1302();
void write_ds1302() ;
void read1302_write1602 ();
void HELLO();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char z)
  {
    while(z--);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
  {
    write_com(0x01);
    delay_ms(50);
    write_com(0x38);
    delay_ms(50);
    write_com(0x0c);
    delay_ms(50);
    write_com(0x06);
    delay_ms(50);
  }

/***********************lcd1602忙碌判断子程序*******************/
bit judge_lcd()
  {
    bit flag;
    e = 0;
    rs = 0;
    rw = 1;
    e = 1;
    delay_ms(1);
    flag=(bit)(P0&0x80);    //状态位第7位为1时禁止读写,为0时可读写
    e = 0;
    return flag;
  }

/**********************lcd1602写指令子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addr)
  {

    while(judge_lcd());    //检测LCD是否为忙碌状态
    rs=0;
    rw=0;
    P0=addr;
    delay_us(5);
    e=0;
    delay_us(5);
    e=1;
    delay_us(5);
    e=0;
  }

/***********************lcd写数据子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while(judge_lcd());    //检测LCD是否为忙碌状态
    rs=1;
    rw=0;
    P0=date;
    delay_us(5);
    e=0;
    delay_us(5);
    e=1;
    delay_us(5);
    e=0;
  }

/***********lcd1602写指令及数据********************************/
void write_com_date(uint addr,uint date)
  {
    write_com(addr);
    delay_ms(1);
    write_date(date);
  }

/************************DS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init()
  {
    dq=1;
    delay_us(2);
    dq=0;
    delay_us(80);
    dq=1;
    delay_us(2);
    delay_us(40);
  }

/************************ds18b20写数据子程序**********************/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value;
    dq=1;
    for(i=0;i<8;i++)
      {
            dq=0;
                value=dat&0x01;
                if(value==0)
                  {
                    dq=0;
                    delay_us(10);
                  }
                else
                  {
                    dq=1;
                    delay_us(10);
                  }
                dq=1;
                dat=dat>>1;
          }
  }

/************************ds18b20读数据子程序*********************/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value;
        dq=1;
    for(i=0;i<8;i++)
          {
            dq=0;
                value=value>>1;
                dq=1;
                delay_us(1);
                if(dq==1)
                value=value|0x80;
                delay_us(10);
          }
    return value;
  }

/**********************DS1302读数据子程序********************************/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
  {
    uchar i,temp=0x00;
        DSRST=0;
        DSIO=1;
        DSCLK=0;
        DSRST=1;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地址数据
          {
               DSCLK=0;
                DSIO=addr&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1;          //右移一位
             DSCLK=1;
          }
        delay_ms(1);
        if(DSIO)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DSCLK=0;
        temp>>=1;
        for (i=0;i<7;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DSCLK=0;
                if(DSIO)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DSCLK=1;
                temp>>=1;         //右移一位
          }
    DSCLK=1;
        DSRST=0;
        DSIO=0;
        return temp;         //返回
  }

/******************ds1302写指令子程序**********************************/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 uchar date)
  {
    uchar i;
           DSRST=0;
        DSCLK=0;
        DSRST=1;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地址数据
          {
        DSCLK=0;
        _nop_();
                DSIO=addr&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1;         //右移一位
             DSCLK=1;
        _nop_();
          }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DSCLK=0;
        _nop_();
                DSIO=date&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date>>=1;        //右移一位        DSCLK=1
                DSCLK=1;
        _nop_();
          }
        DSRST=0;
        delay_ms(1);
  }

/*****************ds13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ds1302_init()
  {
    if((((second=read_ds1302(0x81))>>7)&&0x01)==1)    //读秒
          {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0,0x00);    //00秒
            write_ds1302(0x82,0x54);    //54分
            write_ds1302(0x84,0x17);    //17点
            write_ds1302(0x86,0x08);    //8日
            write_ds1302(0x88,0x06);    //6月
            write_ds1302(0x8a,0x05);    //星期五
            write_ds1302(0x8c,0x12);    //2012年
            write_ds1302(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
  }

/*****************************温度转化与LCD显示部分****************************/
void convert_temp()
  {
    uint temp_zhen;
    uchar temp_fu;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_ms(300);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l_temp=read_byte();
        th_temp=read_byte();

        if((th_temp&0xf0)!=0xf0)
          {
            fuhao=0x2b;                                   //正数处理
        temp_zhen=th_temp*256+tl_temp;
            temp_zhen=temp_zhen/16;
                temp_zhen=((tl_temp&0xf0)>>4)|(th_temp<<4);
        bai=temp_zhen/100;                           //将十进制的每一位都拆开
                shi=temp_zhen/10%10;
                  ge=temp_zhen%10;
        xiaoshu=(tl_temp&0x0f)*10*0.0625;
          }
        else
      {
            fuhao=0x2d;                                    //负数处理
                temp_fu=((tl_temp&0xf0)>>4)|(th_temp<<4);
                temp_fu=~temp_fu;
                if((tl_temp&0x0f)==0x00)
                  {
                    temp_fu=temp_fu+1;
          }
                 bai=temp_fu/100;
         shi=temp_fu/10%10;
             ge=temp_fu%10;
             xiaoshu=((~(tl_temp&0x0f)&0x0f)+1)*10*0.0625;
                 xiaoshu=xiaoshu%10;                                  //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

        if(temp_zhen>numh|temp_fu>numl)
          {
            beyond();
          }
  }

/**********************lcd1602温度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Ca);
    write_date(fuhao);
    if(bai!=0)                                      //百位为0不显示
          {
            write_date(bai+0x30);
            write_date(shi+0x30);
          }
    else if(bai==0&&shi!=0)
          {
            write_date(shi+0x30);
          }
    write_date(ge+0x30);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xiaoshu+0x30);
    write_date(0x43);
    write_date(0x20);
  }

/**********************初始欢迎界面函数************************/
void HELLO()
  {

        write_com_date(0x85,'H');
            write_com_date(0x86,'E');
            write_com_date(0x87,'L');
            write_com_date(0x88,'L');
            write_com_date(0x89,'O');
        write_com_date(0xc4,'E');
            write_com_date(0xc5,'V');
            write_com_date(0xc6,'E');
            write_com_date(0xc7,'R');
        write_com_date(0xc8,'Y');
            write_com_date(0xc9,'O');
        write_com_date(0xca,'N');
        write_com_date(0xcb,'E');
        delay_ms(1500);
  }

/********************超过温度上下限子程序***********************/
void beyond()
  {
    uint temp_zhen;
    uchar temp_fu;
    while(1)
     {
       write_com(0xCA);
       write_date('0');
           write_date('0');
           write_date('0');
           write_date('0');
           write_date('0');
           write_date('0');
       read1302_write1602();
           if(temp_zhen<=numh||temp_fu<=numl)
             break;
     }
  }

/************************从ds1302中读时间并在LCD1602上显示***************************/
void read1302_write1602 ()
  {
    second=read_ds1302(0x81);
    secondl=second&0x0f;
    secondh=second>>4;
    minute=read_ds1302(0x83);
        minutel=minute&0x0f;
        minuteh=minute>>4;
        hour=read_ds1302(0x85);
        hourl=hour&0x0f;
        hourh=hour>>4;
    month=read_ds1302(0x89);
        monthl=month&0x0f;
        monthh=month>>4;
        year=read_ds1302(0x8d);
        yearl=year&0x0f;
        yearh=year>>4;
    date=read_ds1302(0x87);
        datel=date&0x0f;
        dateh=date>>4;
    day=read_ds1302(0x8b);
        day=day&0x0f;
        delay_ms(5);

        write_com_date(0xc7,0x30+secondl);
    write_com_date(0xc6,0x30+secondh);
    write_com_date(0xc5,'-');
……………………

网友A(2019-08-26):
不错,星期也是准的,不过时钟频率不够准确,比现实时间稍微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