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单片机如何控制长时间不操作自动关机 求帮助

楼主(2018-08-24):
求一个长时间不操作,自动关机的程序(C8051)

网友A:
程序靠自己写出来的印象才深刻,才是自己的东西。 给你个思路, 利用定时器计时,设置好参数到哪个时间自动关机,有操作变量就清零。 没有操作就一直计时到设定的时间,到时就自动关机。

网友B:
当外部动作的时候给单片机发送一个脉冲,使得 定时器计时清零;当没有动作的时候,达到设定的时间自动关机。 子程序可以参考: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C;
          //TL1=0x66;
    TH1=(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1++;
          if(t1<=time)
          {
                  if(flag==1)
                  {
                          m1=1;
                          m2=0;
                  }
                  else
                  {
                          m1=0;
                          m2=1;
                  }
          }
          else
          {
                  m1=1;
                  m2=1;
          }
          if(t1==10)
          {
                  t1=0;
          }
}

网友C:
利用定时器计时,设置好参数到哪个时间自动关机,有操作变量就清零。 没有操作就一直计时到设定的时间,到时就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