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4302|回12|收藏
楼主 ID:381634 只看他

楼主(2018-08-24):
能让7219数码管显示固定的数据,但不会把从外部接收的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求论坛大佬指导。下面是我的程序
/**************************************************
*程序名称:  MAX7219 C语言控制程序
*程序功能: 3线串行控制8位共阴数码管
*3线定义:DIN 串行数据输入
*                 LOAD  数据锁存
*                 CLK   时钟输入
***************************************************/
#include <stc15w4k32s4.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 = P2^5;              //MAX7219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 = P2^6;              //MAX7219串行时钟
sbit LOAD = P2^7;             //MAX7219显示数据锁存控制

#define NoOp   0x00           //空操作寄存器
#define Digit0 0x01           // 数码管1寄存器
#define Digit1 0x02           // 数码管2寄存器
#define Digit2 0x03           // 数码管3寄存器
#define Digit3 0x04           // 数码管4寄存器
#define Digit4 0x05           // 数码管5寄存器
#define Digit5 0x06           // 数码管6寄存器
#define Digit6 0x07           // 数码管7寄存器
#define Digit7 0x08           // 数码管8寄存器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低功耗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ScanDigit 0x07        // 扫描位数设置,显示8位数码管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译码设置,8位均为BCD码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 显示测试模式
#define TextEnd 0x00          // 显示测试结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

//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e_Buf[5];
//接收数据计数器
unsigned char Rece_Cnt=0;
//接收数据标记
bit In_Rece=0;

//串口接收数据标记
bit HaveData=0;

//全局变量
bit HaveTast=0;                                    //任务标记
unsigned char Uart1Cmd;                //串口命令

//函数声明
void IO_Init(void);
void Uart1_Init(void);
void Uart1_Process(void);

void clear7219(void);
//****************控制MAX7219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t);//毫秒延时基准程序
void SendChar(uchar ch);//向MAX7219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Word(uchar addr,uchar num);//向MAX7219写一字的数据
void InitDisplay(void);//MAX7219初始化设置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U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InitDisplay (); // MAX7219初始化
    WriteWord(DisplayTest,TestMode);  // 开始显示测试,点亮所有LED
    delay(1500);                      // 延时约1.5s
    WriteWord (DisplayTest,TextEnd);  // 退出显示测试模式
    WriteWord (Digit0,0xff);
    WriteWord (Digit1,0x3F);
    WriteWord (Digit2,2);
    WriteWord (Digit3,3);
    WriteWord (Digit4,4);
    WriteWord (Digit5,5);
    WriteWord (Digit6,6);
    WriteWord (Digit7,7);
        while(1)
        {
                 Uart1_Process();        //串口处理
        }
}
//*********************** MAX7219初始化 ******************
void InitDisplay (void)
{
                P2M1 &=~( (1<<5) | (1<<6) | (1<<7));
          P2M0 &=~( (1<<5) | (1<<6) | (1<<7));
    WriteWord (ScanLimit,ScanDigit);         //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 (DecodeMode,DecodeDigit);      //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 设置亮度
    WriteWord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 (uchar addr,uchar num)
{
    LOAD=0;
    _nop_();
    SendChar(addr);
    _nop_();
    SendChar(num);
    _nop_();
    LOAD=1;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
void SendChar (uchar ch)
{
    uchar i,temp;
    _nop_();
    for (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N=1;
            CLK=0;
            CLK=1;
         }
         else
         {
            DIN=0;
            CLK=0;
            CLK=1;
         }
    }
}
//******************延时t毫秒**************************************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
函数名称:Uart1_Init
功    能:串口1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STC15W4K32S4单片机串口1
          可以选择定时器1或者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0x50;      //0101 0000 模式1: 1 位起始位; 8 位数据;  1 位停止位;允许接收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0xe8;                                //波特率9600  11.0592MHz
        T2H=0xff;
        AUXR |=0x11;                //串口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并且启动定时器
        ES=1;                                                //使能串口中断
        EA=1;                                                //使能总中断
}
/***********************************************
*函数名称:Uart1_ISR
*功    能:串口1中断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Uart1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发送和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需在程序中判断
        {
                HaveTast=1;                                   //串口接收到数据标记有效
                RI=0;                                                           //串口接收中断标记需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称:Uart1_Process
*功    能:串口命令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Uart1_Process(void)
{
        if(HaveTast==1)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标记有效
        {
    WriteWord (Digit0,SBUF);
    WriteWord (Digit1,SBUF+1);SBUF=SBUF+1;
    WriteWord (Digit2,SBUF+1);SBUF=SBUF+1;
    WriteWord (Digit3,SBUF+1);SBUF=SBUF+1;
    WriteWord (Digit4,SBUF+1);SBUF=SBUF+1;
    WriteWord (Digit5,SBUF+1);SBUF=SBUF+1;
    WriteWord (Digit6,SBUF+1);SBUF=SBUF+1;
    WriteWord (Digit7,SBUF+1);   //把接收缓冲区数据传递给显示缓冲区
    delay(5000);
    clear7219();
                HaveTast=0;
        }
}
/***********************************************
函数名称:clear7219
功    能:7219清除显示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clear7219(void)
{
        uchar i;
        for(i=8;i>0;i--)
        {
                WriteWord(i,0x3F);
        }
}

/***********************************************
函数名称:IO_Init
功    能:单片机IO端口模式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IO_Init(void)
{
        //将P30 P31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1<<0) | (1<<1) );
        P3M0 &=~( (1<<0) | (1<<1) );
        //分析
        //  1<<0等价于0x01 即 0000 0001
        //  1<<1等价于0x02 即 0000 0010
        //  1<<2等价于0x04 即 0000 0100
        //  1<<3等价于0x08 即 0000 1000
        //  以此类推1<<n 即第n位为1,其余位是0

        //  x |=(1<<n)  即对x执行按位取或
        //  即x中的第n位置为1,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y &=~(1<<n)  即将1<<n按位取反,然后对y按位取与
        //  即y中的第n位置为0,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沙发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
要被炒鱿鱼了,大佬们帮个忙啊
板凳 ID:164602 只看他

网友A:
给个思路吧:
你说你能让一个固定的数据给显示出来,这就说明7219你是懂的了。
一个固定数据,一定应该通常(呵呵呵呵)是先放在变量中的吧,那么,你让接收到的数据,放入这个变量,不就显示出来了?
关键是:你得先用程序证明你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了!!!!!
地板 ID:111634 只看他

网友B:
给你个参考案例,7219余7221基本是一样的。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4
(下载次数: 15, 2018-8-25 17:30 上传)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5#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给个思路吧:
你说你能让一个固定的数据给显示出来,这就说明7219你是懂的了。
一个固定数据,一定应该通 ...

是的,我定义了一个数组,把SBUF接收来的数据写进去,可能哪里出了问题,就是显示不出来
6#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给个思路吧:
你说你能让一个固定的数据给显示出来,这就说明7219你是懂的了。
一个固定数据,一定应该通 ...

我尝试把SBUF的数据直接给到7219的显示寄存器,但只能显示一位,就是一次只能传输一位数据。
但我想传输一串数据(字母和数字)
7# ID:384109 只看他

网友C:
根据你最后的描述,你的程序和显示都是正常的,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在数码管的0位显示从串口接收到的最后一个或第一个数据,其他显示的都是乱码或非串口传输的数据。
如果以上说明是你现在的问题状况,那么你的问题在于串口数据的接收,你显示的串口程序是接收到一个字节,也就是发生一次串口中断,就判断接收有效并显示,所以发送多个字节数据却只能显示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发送固定长度数据,单片机则是在接收到足够字节数的数据后才确定接收有效。另外在串口中断中接收数据的同时,把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到缓冲区里。
你需要找串口数据包处理的例程。
8#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D:
引用: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参考案例,7219余7221基本是一样的。
实例64  MAX7221控制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先Proteus仿真一下, ...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已经看了这个实例。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数据传输的问题,显示固定数据已经可以实现了。
9# ID:11163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已经看了这个实例。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数据传输的问题,显示固定数据已经可以实现了。

你只需要即时更新显示数组就成了,程序其他部分都不要动。
10#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最后的描述,你的程序和显示都是正常的,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在数码管的0位显示从串口接收到的最后一个 ...

是的,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根据例程我重新编写了一个,但还是不好使,这次数码管根本反应,您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
*程序名称:  MAX7219 C语言控制程序
*程序功能: 3线串行控制8位共阴数码管
*3线定义:DIN 串行数据输入
*                 LOAD  数据锁存
*                 CLK   时钟输入
***************************************************/
#include<stc15w4k32s4.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Op   0x00           //空操作寄存器
#define Digit0 0x01           // 数码管1寄存器
#define Digit1 0x02           // 数码管2寄存器
#define Digit2 0x03           // 数码管3寄存器
#define Digit3 0x04           // 数码管4寄存器
#define Digit4 0x05           // 数码管5寄存器
#define Digit5 0x06           // 数码管6寄存器
#define Digit6 0x07           // 数码管7寄存器
#define Digit7 0x08           // 数码管8寄存器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低功耗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ScanDigit 0x07        // 扫描位数设置,显示8位数码管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译码设置,8位均为BCD码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 显示测试模式
#define TextEnd 0x00          // 显示测试结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
#define Uart1_Buf_Max 40               //串口数据缓存长度

sbit DIN = P2^5;              //MAX7219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 = P2^6;              //MAX7219串行时钟
sbit LOAD = P2^7;             //MAX7219显示数据锁存控制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使用code定义变量存放在单片机ROM,不会占用RAM。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0    1    2    3    4    5   6    7    8    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D,0x76,0x74,0x30,
                                                                                                    //     A          b    C          d           E          F   G                 H          h           I
                                                                                                    0x10,0x1E,0x38,0x54,0x5C,0x73,0x67,0x50,0x31,0x78,
                                                                                                    //     i    J    L          n    o          P   q           r    R           t
                                                                                                    0x3E,0x1C,0x40,0x48,0x08,0x00};
                                                                                                    //     U          V   一   二           _   灭
//显示缓冲区 默认为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

//全局变量
bit HaveTast=0;                                    //任务标记
//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e_Buf[5];
//接收数据计数器
unsigned char Rece_Cnt=0;
//接收数据标记
bit In_Rece=0;

//函数声明
void IO_Init(void);
void Uart1_Init(void);
void Uart1_Process(void);
void clear7219(void);
void delay(uint t);//毫秒延时基准程序
void SendChar(uchar ch);//向MAX7219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Word(uchar addr,uchar num);//向MAX7219写一字的数据
void InitDisplay(void);//MAX7219初始化设置
void ToDisplayBuf(uchar *Pbuf);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U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InitDisplay (); // MAX7219初始化
    WriteWord(DisplayTest,TestMode);  // 开始显示测试,点亮所有LED
    delay(1500);                      // 延时约1.5s
    WriteWord (DisplayTest,TextEnd);  // 退出显示测试模式
    WriteWord (Digit0,0);
    WriteWord (Digit1,1);
    WriteWord (Digit2,2);
    WriteWord (Digit3,3);
    WriteWord (Digit4,4);
    WriteWord (Digit5,5);
    WriteWord (Digit6,6);
    WriteWord (Digit7,7);
        while(1)
        {
                 Uart1_Process();        //串口处理
        }
}
//*********************** MAX7219初始化 ******************
void InitDisplay (void)
{
                P2M1 &=~( (1<<5) | (1<<6) | (1<<7));
          P2M0 &=~( (1<<5) | (1<<6) | (1<<7));
    WriteWord (ScanLimit,ScanDigit);         //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 (DecodeMode,DecodeDigit);      //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 设置亮度
    WriteWord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 (uchar addr,uchar num)
{
    LOAD=0;
    _nop_();
    SendChar(addr);
    _nop_();
    SendChar(num);
    _nop_();
    LOAD=1;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
void SendChar (uchar ch)
{
    uchar i,temp;
    _nop_();
    for (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N=1;
            CLK=0;
            CLK=1;
         }
         else
         {
            DIN=0;
            CLK=0;
            CLK=1;
         }
    }
}
//******************延时t毫秒**************************************

void delay(uint t)                //@11.0592MHz
{
         u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函数名称:Uart1_Init
功    能:串口1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STC15W4K32S4单片机串口1
          可以选择定时器1或者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0x50;      //0101 0000 模式1: 1 位起始位; 8 位数据;  1 位停止位;允许接收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0xe8;                                //波特率9600  11.0592MHz
        T2H=0xff;
        AUXR |=0x11;                //串口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并且启动定时器
        ES=1;                                                //使能串口中断
        EA=1;                                                //使能总中断
}

/************************************************/
void Uart1_ISR(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
        if(RI)                                           //发送和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需在程序中判断
        {
                dat=SBUF;                      //从串口缓冲区读取数据
                //如果接收到开始数据并且未在数据接收中
                if( (dat==0xaa)&&(In_Rece==0))
                {
                        Rece_Buf[Rece_Cnt++]=dat;         //开始接收数据
                        In_Rece=1;                                                                  //接收标记有效
                }
                else if(In_Rece==1)                                         //在数据接收中
                {
                        Rece_Buf[Rece_Cnt++]=dat;         //依次接收数据
                        if(Rece_Cnt==5)
                        {
                                Rece_Cnt=0;
                                In_Rece=0;
                                //接收到结束数据
                                if(Rece_Buf[5]==0xff)
                                {
                                        //接收到数据标记有效
                                        HaveTast=1;
                                }
                        }
                }
                RI=0;                                   //串口接收中断标记需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称:Uart1_Process
*功    能:串口命令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Uart1_Process(void)
{
        //串口接收到数据标记有效
        if(HaveTast==1)
        {
      ToDisplayBuf(Rece_Buf);
                        HaveTast=0;
                delay(1500);
                clear7219();
        }
}
void ToDisplayBuf(unsigned char *Pbuf)
{
        Pbuf++;
        //Pbuf[1]存放着第一个数据
        //转换成十六进制数据
  DispBuf[0]=(*Pbuf)/16;                 //高位
        DispBuf[1]=(*Pbuf)%16;                  //高位
        Pbuf++;
        //Pbuf[2]存放着第二个数据
        DispBuf[3]=(*Pbuf)/16;           //中位
        DispBuf[4]=(*Pbuf)%16;           //中位
        Pbuf++;
        //Pbuf[3]存放着第三个数据
        DispBuf[6]=(*Pbuf)/16;           //低位
        DispBuf[7]=(*Pbuf)%16;           //低位
        Pbuf++;
    WriteWord (Digit0,DispBuf[0]);
    WriteWord (Digit1,DispBuf[1]);
    WriteWord (Digit2,DispBuf[2]);
    WriteWord (Digit3,DispBuf[3]);
    WriteWord (Digit4,DispBuf[4]);
    WriteWord (Digit5,DispBuf[5]);
    WriteWord (Digit6,DispBuf[6]);
    WriteWord (Digit7,DispBuf[7]);
        }
/***********************************************
函数名称:clear7219
功    能:7219清除显示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clear7219(void)
{
        uchar i;
        for(i=8;i>0;i--)
        {
                WriteWord(i,0x3F);
        }
}

/***********************************************
函数名称:IO_Init
功    能:单片机IO端口模式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IO_Init(void)
{
        //将P30 P31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1<<0) | (1<<1) );
        P3M0 &=~( (1<<0) | (1<<1) );
        //分析
        //  1<<0等价于0x01 即 0000 0001
        //  1<<1等价于0x02 即 0000 0010
        //  1<<2等价于0x04 即 0000 0100
        //  1<<3等价于0x08 即 0000 1000
        //  以此类推1<<n 即第n位为1,其余位是0

        //  x |=(1<<n)  即对x执行按位取或
        //  即x中的第n位置为1,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y &=~(1<<n)  即将1<<n按位取反,然后对y按位取与
        //  即y中的第n位置为0,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11#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最后的描述,你的程序和显示都是正常的,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在数码管的0位显示从串口接收到的最后一个 ...

根据例程我改了程序,但还是没什么效果,这次连一个数据都不显示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
*程序名称:  MAX7219 C语言控制程序
*程序功能: 3线串行控制8位共阴数码管
*3线定义:DIN 串行数据输入
*                 LOAD  数据锁存
*                 CLK   时钟输入
***************************************************/
#include<stc15w4k32s4.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Op   0x00           //空操作寄存器
#define Digit0 0x01           // 数码管1寄存器
#define Digit1 0x02           // 数码管2寄存器
#define Digit2 0x03           // 数码管3寄存器
#define Digit3 0x04           // 数码管4寄存器
#define Digit4 0x05           // 数码管5寄存器
#define Digit5 0x06           // 数码管6寄存器
#define Digit6 0x07           // 数码管7寄存器
#define Digit7 0x08           // 数码管8寄存器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低功耗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ScanDigit 0x07        // 扫描位数设置,显示8位数码管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译码设置,8位均为BCD码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 显示测试模式
#define TextEnd 0x00          // 显示测试结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
#define Uart1_Buf_Max 40               //串口数据缓存长度

sbit DIN = P2^5;              //MAX7219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 = P2^6;              //MAX7219串行时钟
sbit LOAD = P2^7;             //MAX7219显示数据锁存控制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 使用code定义变量存放在单片机ROM,不会占用RAM。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0    1    2    3    4    5   6    7    8    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D,0x76,0x74,0x30,
                                                                                                    //     A          b    C          d           E          F   G                 H          h           I
                                                                                                    0x10,0x1E,0x38,0x54,0x5C,0x73,0x67,0x50,0x31,0x78,
                                                                                                    //     i    J    L          n    o          P   q           r    R           t
                                                                                                    0x3E,0x1C,0x40,0x48,0x08,0x00};
                                                                                                    //     U          V   一   二           _   灭
//显示缓冲区 默认为0
unsigned char DispBuf[8]={0};

//全局变量
bit HaveTast=0;                                    //任务标记
//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e_Buf[5];
//接收数据计数器
unsigned char Rece_Cnt=0;
//接收数据标记
bit In_Rece=0;

//函数声明
void IO_Init(void);
void Uart1_Init(void);
void Uart1_Process(void);
void clear7219(void);
void delay(uint t);//毫秒延时基准程序
void SendChar(uchar ch);//向MAX7219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Word(uchar addr,uchar num);//向MAX7219写一字的数据
void InitDisplay(void);//MAX7219初始化设置
void ToDisplayBuf(uchar *Pbuf);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U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InitDisplay (); // MAX7219初始化
    WriteWord(DisplayTest,TestMode);  // 开始显示测试,点亮所有LED
    delay(1500);                      // 延时约1.5s
    WriteWord (DisplayTest,TextEnd);  // 退出显示测试模式
    WriteWord (Digit0,0);
    WriteWord (Digit1,1);
    WriteWord (Digit2,2);
    WriteWord (Digit3,3);
    WriteWord (Digit4,4);
    WriteWord (Digit5,5);
    WriteWord (Digit6,6);
    WriteWord (Digit7,7);
        while(1)
        {
                 Uart1_Process();        //串口处理
        }
}
//*********************** MAX7219初始化 ******************
void InitDisplay (void)
{
                P2M1 &=~( (1<<5) | (1<<6) | (1<<7));
          P2M0 &=~( (1<<5) | (1<<6) | (1<<7));
    WriteWord (ScanLimit,ScanDigit);         //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Word (DecodeMode,DecodeDigit);      //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Word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 设置亮度
    WriteWord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
//**************向MAX7219写入字(16位)*****************************
void WriteWord (uchar addr,uchar num)
{
    LOAD=0;
    _nop_();
    SendChar(addr);
    _nop_();
    SendChar(num);
    _nop_();
    LOAD=1;                            // 锁存进相应寄存器
}
//*************向MAX7219写入字节(8位)********************
void SendChar (uchar ch)
{
    uchar i,temp;
    _nop_();
    for (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N=1;
            CLK=0;
            CLK=1;
         }
         else
         {
            DIN=0;
            CLK=0;
            CLK=1;
         }
    }
}
//******************延时t毫秒**************************************

void delay(uint t)                //@11.0592MHz
{
         u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函数名称:Uart1_Init
功    能:串口1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STC15W4K32S4单片机串口1
          可以选择定时器1或者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0x50;      //0101 0000 模式1: 1 位起始位; 8 位数据;  1 位停止位;允许接收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0xe8;                                //波特率9600  11.0592MHz
        T2H=0xff;
        AUXR |=0x11;                //串口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并且启动定时器
        ES=1;                                                //使能串口中断
        EA=1;                                                //使能总中断
}

/************************************************/
void Uart1_ISR(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
        if(RI)                                           //发送和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需在程序中判断
        {
                dat=SBUF;                      //从串口缓冲区读取数据
                //如果接收到开始数据并且未在数据接收中
                if( (dat==0xaa)&&(In_Rece==0))
                {
                        Rece_Buf[Rece_Cnt++]=dat;         //开始接收数据
                        In_Rece=1;                                                                  //接收标记有效
                }
                else if(In_Rece==1)                                         //在数据接收中
                {
                        Rece_Buf[Rece_Cnt++]=dat;         //依次接收数据
                        if(Rece_Cnt==5)
                        {
                                Rece_Cnt=0;
                                In_Rece=0;
                                //接收到结束数据
                                if(Rece_Buf[5]==0xff)
                                {
                                        //接收到数据标记有效
                                        HaveTast=1;
                                }
                        }
                }
                RI=0;                                   //串口接收中断标记需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称:Uart1_Process
*功    能:串口命令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Uart1_Process(void)
{
        //串口接收到数据标记有效
        if(HaveTast==1)
        {
      ToDisplayBuf(Rece_Buf);
                        HaveTast=0;
                delay(1500);
                clear7219();
        }
}
void ToDisplayBuf(unsigned char *Pbuf)
{
        Pbuf++;
        //Pbuf[1]存放着第一个数据
        //转换成十六进制数据
  DispBuf[0]=(*Pbuf)/16;                 //高位
        DispBuf[1]=(*Pbuf)%16;                  //高位
        Pbuf++;
        //Pbuf[2]存放着第二个数据
        DispBuf[3]=(*Pbuf)/16;           //中位
        DispBuf[4]=(*Pbuf)%16;           //中位
        Pbuf++;
        //Pbuf[3]存放着第三个数据
        DispBuf[6]=(*Pbuf)/16;           //低位
        DispBuf[7]=(*Pbuf)%16;           //低位
        Pbuf++;
    WriteWord (Digit0,DispBuf[0]);
    WriteWord (Digit1,DispBuf[1]);
    WriteWord (Digit2,DispBuf[2]);
    WriteWord (Digit3,DispBuf[3]);
    WriteWord (Digit4,DispBuf[4]);
    WriteWord (Digit5,DispBuf[5]);
    WriteWord (Digit6,DispBuf[6]);
    WriteWord (Digit7,DispBuf[7]);
        }
/***********************************************
函数名称:clear7219
功    能:7219清除显示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clear7219(void)
{
        uchar i;
        for(i=8;i>0;i--)
        {
                WriteWord(i,0x3F);
        }
}

/***********************************************
函数名称:IO_Init
功    能:单片机IO端口模式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IO_Init(void)
{
        //将P30 P31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1<<0) | (1<<1) );
        P3M0 &=~( (1<<0) | (1<<1) );
        //分析
        //  1<<0等价于0x01 即 0000 0001
        //  1<<1等价于0x02 即 0000 0010
        //  1<<2等价于0x04 即 0000 0100
        //  1<<3等价于0x08 即 0000 1000
        //  以此类推1<<n 即第n位为1,其余位是0

        //  x |=(1<<n)  即对x执行按位取或
        //  即x中的第n位置为1,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y &=~(1<<n)  即将1<<n按位取反,然后对y按位取与
        //  即y中的第n位置为0,不改变其他位状态
}
12# ID:390344 只看他

网友E:
应该用一个串口中断吧
13# ID:38163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一个串口中断吧

嗯 我用的interrupt 4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