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实验程序

楼主(2018-08-2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i2c.h"
#include  "shumagua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juzhengjianpan.h"
#include "zhongduan.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char wei=0;
char a[4],i;
int zijie,shuru;
void main()
{
        T0dingshiqizhongduan();//启动定时中断
        if(wei!=0)
{
for(i=0;i<=wei-1;i++)
        {
        printdange(a[i],i);
        }//print已采集到的数字
}
        while(1)
        {
                if(wei>=4)
                {printshuru(shuru);}
                ADCsend(pcf8591,0x40);//(地址,控制字符)//ox40 为in0采样 inout输出
                printceliang(19.53125*ADCread(pcf8591));
        }
}
void jianpanxianshi()interrupt 1
{
juzhengjianpan(a);
TH0=(int)(-20000) >>8;
TL0=(int)(-20000) ;
wei++;
if(wei==4)
{
shuru=1000*a[0]+100*a[1]+10*a[2]+a[3];
zijie=shuru/19.53125;
DACsend(pcf8591,0x40,zijie);//(地址,控制字符,输入的数据)
ET0=0;//关闭定时器T0中断
}
}

网友A:
写的不清楚啊,功能不应该提前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驱动pcf8591带矩阵键盘和数码管的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清楚啊,功能不应该提前说下?

惊了还真有人看

网友C(2020-09-14):
剛剛測試了,可以用,只是數碼管亮度等等要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