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bit ADC CS1237完整驱动源码,实测可用无bug,只需修改IO口定义

楼主:
24bit ADC芯片 CS1237完整驱动,实测可用无bug,只需修改IO口定义、移植IO口拉高拉低函数、定时器函数即可使用,简单方便快捷。

/*****************************************
*        CS1237 designed by Robert Lee           *
*                                        *
*****************************************/
#include "bsp.h"
#include "common.h"

//#ifdef USER_CS1237
#define ADC_Bit  24 //ADC有效位数,带符号位 最高24位
#define SCK_1  SetGpio(10, 0)
#define SCK_0  ClearGpio(10, 0)
#define DAT_1  SetGpio(10, 1)
#define DAT_0  ClearGpio(10, 1)
#define        NOP_5()                __asm {nop};__asm {nop};__asm {nop}
#define        NOP30()                NOP_5();NOP_5();NOP_5();NOP_5();NOP_5();NOP_5();
#define        NOP40()                NOP_5();NOP_5();NOP_5();NOP_5();NOP_5();NOP_5();NOP_5();NOP_5();
#define One_CLK  SCK_1;NOP40();SCK_0;NOP40();
#define CS_CON  0X00   //芯片地配置 内部REF 输出10HZ PGA=1 通道A 0X00
#define Lv_Bo 0.01  //滤波系数 小于1

//sbit DOUT = P3^7;//数据对应IO口
//sbit SCLK = P3^5;//时钟对应IO口
static long AD_Res_Last=0;//上一轮的ADC数值保存

//延时500US 5.5296MHZ
void delay_500us(volatile unsigned char a)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j,b;
        for(b=0;b<a;b++)
        {
                i = 3;
                j = 13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CS1237进入低功耗模式
void CS1237_Power_Down(void)
{
        //SCLK = 1;
        SCK_1;
        delay_500us(100);
        //SCLK = 1;
        SCK_1;
        //SCLK = 1;
        SCK_1;
        delay_500us(100);
}
//配置CS1237芯片
void Con_CS1237(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short count_i=0;//溢出计时器

        SetPinMux(10, 0, 0);//SCK
        SetPinMux(10, 1, 0);//SDA

        SetPinDir(10,0,1);
        SetPinDir(10,1,0);

        dat = CS_CON;// 0100 1000
        SCK_0;//时钟拉低
        while(ReadGpio(10,1) ==1)//芯片准备好数据输出  时钟已经为0,数据也需要等CS1237全部拉低为0才算都准备好
        {
                delay_500us(10);
                count_i++;
                if(count_i > 15000)
                {
                        SCK_1;
                        DAT_1;
                        printf("here error\r\n");
                        return;//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for(i=0;i<29;i++)// 1 - 29
        {
                One_CLK;
        }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0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1
        SCK_1;NOP30();DAT_0;SCK_0;NOP30();//32
        SCK_1;NOP30();DAT_0;SCK_0;NOP30();//33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4
        SCK_1;NOP30();DAT_0;SCK_0;NOP30();//35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6
        One_CLK;//37     写入了0x65
        for(i=0;i<8;i++)// 38 - 45个脉冲了,写8位数据
        {
                SCK_1;NOP40();
                if(dat&0x80)
                        DAT_1;
                else
                        DAT_0;
                dat <<= 1;
                SCK_0;NOP40();
        }
        One_CLK;//46个脉冲拉高数据引脚
}
//读取芯片的配置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CO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读取到的数据
        unsigned short count_i=0;//溢出计时器
        unsigned char k=0,j=0;//中间变量
        SCK_0;//时钟拉低
        while(ReadGpio(10,1) ==1)//芯片准备好数据输出  时钟已经为0,数据也需要等CS1237全部拉低为0才算都准备好
        {
                delay_500us(10);
                count_i++;
                if(count_i > 15000)
                {
                        SCK_1;
                        DAT_1;
                        printf("here outtime error\r\n");
                        return 1;//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for(i=0;i<29;i++)// 1 - 29
        {
                One_CLK;
        }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0
        SCK_1;NOP30();DAT_0;SCK_0;NOP30();//31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2
        SCK_1;NOP30();DAT_0;SCK_0;NOP30();//33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4
        SCK_1;NOP30();DAT_1;SCK_0;NOP30();//35
        SCK_1;NOP30();DAT_0;SCK_0;NOP30();//36
        DAT_1;
        One_CLK;//37     写入了0x56
        dat=0;
        for(i=0;i<8;i++)// 38 - 45个脉冲了,读取数据
        {
                One_CLK;
                dat <<= 1;
                if(ReadGpio(10,1) ==1)
                        dat++;
        }
        One_CLK;//46个脉冲拉高数据引脚
        return dat;
}
//读取ADC数据,返回的是一个有符号数据
long Read_CS1237(void)
{
        unsigned char i;
        long dat=0;//读取到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_i=0;//溢出计时器
//        DOUT = 1;//端口锁存1,51必备
        SCK_0;//时钟拉低
        while(ReadGpio(10,1) ==1)//芯片准备好数据输出  时钟已经为0,数据也需要等CS1237拉低为0才算都准备好
        {
                delay_500us(10);
                count_i++;
                if(count_i > 300)
                {
                        SCK_1;
                        DAT_1;
                        printf("Read_CS1237 outtime error\r\n");
                        return 0;//超时,则直接退出程序
                }
        }
//        DOUT = 1;//端口锁存1,51必备
        dat=0;
        for(i=0;i<24;i++)//获取24位有效转换
        {
                SCK_1;
                NOP40();
                dat <<= 1;
                if(ReadGpio(10,1) ==1)
                        dat ++;
                SCK_0;
                NOP40();
        }
        for(i=0;i<3;i++)//一共输入27个脉冲
        {
                One_CLK;
        }
        //DAT_1;
        //先根据宏定义里面的有效位,丢弃一些数据
        i = 24 - ADC_Bit;//i表示将要丢弃的位数
        dat >>= i;//丢弃多余的位数
        return dat;
}
//初始化ADC相关参数
void Init_CS1237(void)
{
        Con_CS1237();//配置CS1237
        if(Read_CON() != CS_CON)//如果读取的ADC配置出错,则重启
        {
                printf("Init_CS1237 error\r\n");
        }
                //IAP_CONTR = 0x20;
        //AD_Res_Last = Read_CS1237();
        //AD_Res_Last = Read_CS1237();
        //AD_Res_Last = Read_CS1237();
        //printf("AD_Res_Last 0x%x\r\n",AD_Res_Last);
}
//数字一阶滤波器 滤波系数A,小于1。上一次数值B,本次数值C out = b*A + C*(1-A)
//下面这个程序负责读取出最终ADC数据
long Read_12Bit_AD(void)
{
        float out,c;

        out = AD_Res_Last;
        c = Read_CS1237();
        if(out !=0 && (out<c*0.8 || out>c*1.2))
          c = out;
        if(c!=0) // 读到正确数据
        {
                out = out*Lv_Bo + c*(1-Lv_Bo);
                AD_Res_Last = out;//把这次的计算结果放到全局变量里面保护
        }
        //printf("AD_Res_Last 0x%x\r\n",AD_Res_Last);
        return AD_Res_Last;
}
//#endif

网友A(2019-05-06):
参考一下

网友B(2019-08-28):
太好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bsp.h是什么文件?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C:
SetPinMux  SetPinDir  都是什么操作?

网友D(2019-09-28):
bsp.h 什么函数???

网友C:
这个还是没用

网友E(2019-11-17):
大哥不行我的stc89c52r

网友F(2020-03-10):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祝好运。

网友G(2020-05-05):
有测试过的朋友吗?能用不?

网友G:
有测试过的朋友吗?可以用不?

网友H(2020-10-26):
谢谢分享,正需要,省很多工夫了,下载来看看。

网友I(2020-11-26):
有32HAI库的吗?

网友J(2021-04-04):
感谢分享,请问 NOP_5() 是什么意思?延时5个指令周期吗?

网友K(2021-07-16):
SetPinMux, SetPinDir 这2个函数,谁能看懂?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很强大,收藏起来

网友M(2021-10-10):
引用 网友G:
有测试过的朋友吗?能用不?

我初步测了一下,可以的,就是程序有地方,要改一下,改成自己使用的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K:
SetPinMux, SetPinDir 这2个函数,谁能看懂?

这2函数,不用管它,我把它注销了,在初始化时,设置好输入,输出口子

网友N(2021-11-10):
引用 网友M:
这2函数,不用管它,我把它注销了,在初始化时,设置好输入,输出口子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用的是模拟SPI吧,如果想接硬件SPI要怎么接,CS1237的DI/DO引脚分开接到MOSI和MISO吗

网友O:
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P(2022-08-29):
测试没问题,谢谢

网友Q(2022-10-12):
多谢,希望有用

网友Q:
请问SetGpio(10, 0),ClearGpio(10, 0),SetGpio(10, 0),ClearGpio(10, 1)是对应什么,10表示什么

网友R(2024-01-24):
很好的资料参考,感谢分享

网友S(2025-06-13):
请问楼主, 我们在long Read_CS1237(void) 函数里面发生卡死的现象, (代码只更改了SCLK & D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