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asyTrace32摄像头颜色跟踪识别,移植这个可以完成

楼主(2018-08-24):
更正一处bug:easytrace.c文件中第81行修改为s = (difVal)*240/(511 - (maxVal+minVal));

#include "EasyTracer.h"

#define min3v(v1, v2, v3)   ((v1)>(v2)? ((v2)>(v3)?(v3):(v2)):((v1)>(v3)?(v3):(v1)))
#define max3v(v1, v2, v3)   ((v1)<(v2)? ((v2)<(v3)?(v3):(v2)):((v1)<(v3)?(v3):(v1)))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red;             // [0,255]
    unsigned char  green;           // [0,255]
    unsigned char  blue;            // [0,255]
}COLOR_RGB;//RGB格式颜色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hue;              // [0,240]
    unsigned char saturation;       // [0,240]
    unsigned char luminance;        // [0,240]
}COLOR_HSL;//HSL格式颜色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 X_Start;
    unsigned int X_End;
        unsigned int Y_Start;
    unsigned int Y_End;
}SEARCH_AREA;//区域

//读取RBG格式颜色,唯一需要移植的函数
extern unsigned short GUI_ReadBit16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static void ReadColor(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LOR_RGB *Rgb)
{
        unsigned short C16;

        C16 = GUI_ReadBit16Point(x,y);

        Rgb->red   =         (unsigned char)((C16&0xf800)>>8);
        Rgb->green =         (unsigned char)((C16&0x07e0)>>3);
        Rgb->blue  =     (unsigned char)((C16&0x001f)<<3);
}

//RGB转HSL
static void RGBtoHSL(const COLOR_RGB *Rgb, COLOR_HSL *Hsl)
{
    int h,s,l,maxVal,minVal,difVal;
        int r  = Rgb->red;
        int g  = Rgb->green;
    int b  = Rgb->blue;

        maxVal = max3v(r, g, b);
        minVal = min3v(r, g, b);

        difVal = maxVal-minVal;

        //计算亮度
    l = (maxVal+minVal)*240/255/2;

        if(maxVal == minVal)//若r=g=b
        {
                h = 0;
                s = 0;
        }
        else
        {
                //计算色调
                if(maxVal==r)
                {
                        if(g>=b)
                                h = 40*(g-b)/(difVal);
                        else
                                h = 40*(g-b)/(difVal) + 240;
                }
                else if(maxVal==g)
                        h = 40*(b-r)/(difVal) + 80;
                else if(maxVal==b)
                        h = 40*(r-g)/(difVal) + 160;
                //计算饱和度
                if(l == 0)
                        s = 0;
                else if(l<=120)
                        s = (difVal)*240/(maxVal+minVal);
                else
                        s = (difVal)*240/(480 - (maxVal+minVal));
        }
    Hsl->hue =        (unsigned char)(((h>240)? 240 : ((h<0)?0:h)));
    Hsl->saturation = (unsigned char)(((s>240)? 240 : ((s<0)?0:s)));
    Hsl->luminance =  (unsigned char)(((l>240)? 240 : ((l<0)?0:l)));
}

//匹配颜色
static int ColorMatch(const COLOR_HSL *Hsl,const TARGET_CONDI *Condition)
{
        if(
                Hsl->hue                >        Condition->H_MIN &&
                Hsl->hue                <        Condition->H_MAX &&
                Hsl->saturation        >        Condition->S_MIN &&
                Hsl->saturation        <   Condition->S_MAX &&
                Hsl->luminance        >        Condition->L_MIN &&
                Hsl->luminance        <   Condition->L_MAX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搜索腐蚀中心
static int SearchCentre(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nst TARGET_CONDI *Condition,const SEARCH_AREA *Area)
{
        unsigned int SpaceX,SpaceY,i,j,k,FailCount=0;
        COLOR_RGB Rgb;
        COLOR_HSL Hsl;

        SpaceX = Condition->WIDTH_MIN/3;
        SpaceY = Condition->HIGHT_MIN/3;

        for(i=Area->Y_Start;i<Area->Y_End;i+=SpaceY)
        {
                for(j=Area->X_Start;j<Area->X_End;j+=SpaceX)
                {
                        FailCount=0;
                        for(k=0;k<SpaceX+SpaceY;k++)
                        {
                                if(k<SpaceX)
                                        ReadColor(j+k,i+SpaceY/2,&Rgb);
                                else
                                        ReadColor(j+SpaceX/2,i+(k-SpaceX),&Rgb);
                                RGBtoHSL(&Rgb,&Hsl);

                                if(!ColorMatch(&Hsl,Condition))
                                        FailCount++;
                                if(FailCount>((SpaceX+SpaceY)>>ALLOW_FAIL_PER))
                                        break;
                        }
                        if(k==SpaceX+SpaceY)
                        {
                                *x = j+SpaceX/2;
                                *y = i+SpaceY/2;
                                return 1;
                        }
                }
        }
        return 0;
}

//从腐蚀中心向外腐蚀,得到新的腐蚀中心
static int Corrode(unsigned int oldx,unsigned int oldy,const TARGET_CONDI *Condition,RESULT *Resu)
{
        unsigned int Xmin,Xmax,Ymin,Ymax,i,FailCount=0;
        COLOR_RGB Rgb;
        COLOR_HSL Hsl;

        for(i=oldx;i>IMG_X;i--)
        {
                ReadColor(i,oldy,&Rgb);
                RGBtoHSL(&Rgb,&Hsl);
                if(!ColorMatch(&Hsl,Condition))
                        FailCount++;
                if(FailCount>(((Condition->WIDTH_MIN+Condition->WIDTH_MAX)>>2)>>ALLOW_FAIL_PER))
                        break;
        }
        Xmin=i;
        FailCount=0;

        for(i=oldx;i<IMG_X+IMG_W;i++)
        {
                ReadColor(i,oldy,&Rgb);
                RGBtoHSL(&Rgb,&Hsl);
                if(!ColorMatch(&Hsl,Condition))
                        FailCount++;
                if(FailCount>(((Condition->WIDTH_MIN+Condition->WIDTH_MAX)>>2)>>ALLOW_FAIL_PER))
                        break;
        }
        Xmax=i;
        FailCount=0;

        for(i=oldy;i>IMG_Y;i--)
        {
                ReadColor(oldx,i,&Rgb);
                RGBtoHSL(&Rgb,&Hsl);
                if(!ColorMatch(&Hsl,Condition))
                        FailCount++;
                if(FailCount>(((Condition->HIGHT_MIN+Condition->HIGHT_MAX)>>2)>>ALLOW_FAIL_PER))
                        break;
        }
        Ymin=i;
        FailCount=0;

        for(i=oldy;i<IMG_Y+IMG_H;i++)
        {
                ReadColor(oldx,i,&Rgb);
                RGBtoHSL(&Rgb,&Hsl);
                if(!ColorMatch(&Hsl,Condition))
                        FailCount++;
                if(FailCount>(((Condition->HIGHT_MIN+Condition->HIGHT_MAX)>>2)>>ALLOW_FAIL_PER))
                        break;
        }
        Ymax=i;
        FailCount=0;

        Resu->x        = (Xmin+Xmax)/2;
        Resu->y        = (Ymin+Ymax)/2;
        Resu->w        = Xmax-Xmin;
        Resu->h        = Ymax-Ymin;

        if(((Xmax-Xmin)>(Condition->WIDTH_MIN)) && ((Ymax-Ymin)>(Condition->HIGHT_MIN)) &&\
           ((Xmax-Xmin)<(Condition->WIDTH_MAX)) && ((Ymax-Ymin)<(Condition->HIGHT_MAX))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唯一的API,用户将识别条件写入Condition指向的结构体中,该函数将返回目标的x,y坐标和长宽
//返回1识别成功,返回1识别失败
int Trace(const TARGET_CONDI *Condition,RESULT *Resu)
{
        unsigned int i;
        static unsigned int x0,y0,flag=0;
        static SEARCH_AREA Area={IMG_X,IMG_X+IMG_W,IMG_Y,IMG_Y+IMG_H};
        RESULT Result;

        if(flag==0)
        {
                if(SearchCentre(&x0,&y0,Condition,&Area))
                        flag=1;
                else
                {
                        Area.X_Start= IMG_X        ;
                        Area.X_End  = IMG_X+IMG_W  ;
                        Area.Y_Start= IMG_Y                ;
                        Area.Y_End  = IMG_Y+IMG_H;

                        if(SearchCentre(&x0,&y0,Condition,&Area))
                        {
                                flag=0;
                                return 0;
                        }
                }
        }
        Result.x = x0;
        Result.y = y0;

        for(i=0;i<ITERATE_NUM;i++)
                Corrode(Result.x,Result.y,Condition,&Result);

        if(Corrode(Result.x,Result.y,Condition,&Result))
        {
                x0=Result.x;
                y0=Result.y;
                Resu->x=Result.x;
                Resu->y=Result.y;
                Resu->w=Result.w;
                Resu->h=Result.h;
                flag=1;

                Area.X_Start= Result.x - ((Result.w)>>1);
                Area.X_End  = Result.x + ((Result.w)>>1);
                Area.Y_Start= Result.y - ((Result.h)>>1);
                Area.Y_End  = Result.y + ((Result.h)>>1);

                return 1;
        }
        else
        {
                flag=0;
                return 0;
        }

}

网友A(2019-11-08):
麻烦问一下 更改识别颜色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