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IIC协议控制传感器上的内容在1602显示屏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8-08-24):
   刚开始接触这方面内容,看了几遍IIC协议的内容,还是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能给我一个使用IIC协议控制1602显示屏显示传感器中的内容     传感器是温湿度传感器  谢谢啦

网友A:
我有个PCF加LCD显示的,PCF是IIC通信的AD转换芯片

网友B:
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网上很多啊。
这里共享一个DHT11的程序,它是用串口传数据的,你自己改改,让1602显示好了。
//****************************************************************//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公司  雁凌电子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0);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宜小于 2S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网上很多啊。
这里共享一个DHT11的程序,它是用串口传数据的,你自己改改,让1602显示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CF加LCD显示的,PCF是IIC通信的AD转换芯片

emmmmm  我没学AD

网友C:
是在LCD1602之外再加入一个PCF8574,利用8574的串并转换功能模拟操作1602。
这样连接的1602必须采用4位收发的工作模式。
连接方式是,
RS -> D0
R/W -> D1
E(CS) -> D2
背光 -> D3
D4-D7同名端连接。

驱动程序,我写的是把4位数据传输3遍,第一遍和第三遍让E为低电平,第二遍E为高电平,就模仿了写入数据。
还没有写出读BF信号的部分,想先写入一个0XF7,把D7拉高,反正E没升高就不会有信息窜到1602里面。然后再把R/W拉高写一遍那个读BF的指令,再读8574的端口。过程有点麻烦。试试看吧。

网友C:
/*
STC15单片机驱动iic注意事项
最近一个月在开发项目,用到的MCU是stc15,发现驱动iic的时候需要将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才能稳定读取iic数据,如果设置成弱上拉就会掉数据。
于是我查了查开漏输出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以前用AVR芯片的时候都是设置成弱上拉模式,但是STC15的单片机有点不一样。

在写字节函数里面需要加这么一句

                                 while(scl==0);

原因是主机发时钟给从机的时候,需要判断从机是否接受到这个信号,所以就要等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 = P3^0;
sbit SDA = P3^1;
bit ack;
  // P0 P1 P2 P3 P4 P5 P6 P7  PCF8574
  // RS RW E  <> D4 D5 D6 D7
  //  6  5  4  7  0  1  2  3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 =P2^2;
sbit button1 =P1^0;

unsigned char LCD_data;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
bt0=date&0x01;
bt1=date&0x02;
bt2=date&0x04;
bt3=date&0x08;
bt4=date&0x10;
bt5=date&0x20;
bt6=date&0x40;
bt7=date&0x80;
*/
//*****************延时************************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_nop_();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n;i++)
  for (j=0;j<1140;j++);
}

void nop4()
{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
//***************************************88
void Start()
{
  SDA=1;
  _nop_();
  SCL=1;
  nop4();
  SDA=0;
  nop4();
  SCL=0;
  _nop_();
  _nop_();
}

void Stop()
{
  SDA=0;
  _nop_();

  SCL=0;
  nop4();//>4us后SCL跳变
  SCL=1;
  nop4();
  SDA=1;
  _nop_();
  _nop_();
}
//******************************************
void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_();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nop4();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_();
  _nop_();
}

bit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Start();    //启动总线
  Write_A_Byte(add);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Write_A_Byte(dat);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 //结束总线
  return(1);
}
//********************液晶屏使能*********************
void Enable_LCD_write()
{
  LCD_data|=(1<<(3-1));//E=1;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delay_nus(2);
  LCD_data&=~(1<<(3-1));//E=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16);
  LCD_data&=~(1<<(1-1));//RS=0;
  LCD_data&=~(1<<(2-1));//RW=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 PCF8574 40H, PCF8574A 70H
                                            // 0x27, 0x20, 0x3F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 & 0xf0; //写高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value)
{
  delay_nus(16);
  LCD_data|=(1<<(1-1));//RS=1;
  LCD_data&=~(1<<(2-1));//RW=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value&0xf0; //写高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value=value<<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value&0xf0; //写低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if (y == 0)
    position = 0x80 + x;
  else
    position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position);
}
//**********************显示字符串*****************************

void 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t_position(x,y);
  while (*s)
  {
    LCD_write_data(*s);
    s++;
  }
}
//********************显示数字*******************************xs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i,j,k,m,n;
  set_position(x,y);
  i=num/10000;
  j=num/1000%10;
  k=num/100%10;
  m=num/10%10;
  n=num%10;
  LCD_write_data(digit[i]);    //将万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LCD_write_data(digit[j]);    //将千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LCD_write_data(digit[k]);
  LCD_write_data(digit[m]);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digit[n]);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delay_nus(40);
  Enable_LCD_write();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nms(2);
}
//
//********************按键*********************
void button()
{
  if(button1==0)
  {
    LCD_data|=(1<<(4-1));//E=1;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
  if(button1==1)
  {
    LCD_data&=~(1<<(4-1));//E=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0x40,LCD_data);
  }
}

void main(void)
{
  int i;
  LCD_init();
  display_string(0,0,"Hello Today!"); //显示一段文字
  while(1)
  {
    button();
    display_num(0,1,i);
    delay_nms(50);
    i++;
  }
}

//The basic concept of bit-bang i2c is same either you implement it in C or Assembly language.

#define SDA P0_0
#define SCL P0_1

void I2CInit()
{
        SDA = 1;
        SCL = 1;
}

void I2CStart()
{
        SDA = 0;
        SCL = 0;
}

void I2CRestart()
{
        SDA = 1;
        SCL = 1;
        SDA = 0;
        SCL = 0;
}

void I2CStop()
{
        SCL = 0;
        SDA = 0;
        SCL = 1;
        SDA = 1;
}

void I2CAck()
{
        SDA = 0;
        SCL = 1;
        SCL = 0;
        SDA = 1;
}

void I2CNak()
{
        SDA = 1;
        SCL = 1;
        SCL = 0;
        SDA = 1;
}

unsigned char I2C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ack_bit;
        for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80) == 0)
                SDA = 0;
                else
                SDA = 1;
                SCL = 1;
                SCL = 0;
                Data<<=1;
        }
        SDA = 1;
        SCL = 1;
        ack_bit = SDA;
        SCL = 0;
        return ack_bit;
}

unsigned char I2CRead()
{
        unsigned char i, Data=0;
        for (i = 0; i < 8; i++) {
                SCL = 1;
                if(SDA)
                Data |=1;
                if(i<7)
                Data<<=1;
                SCL = 0;
        }
        return Data;
}

/*****************************************
* Write to slave device with
* slave address e.g. say 0x20
*****************************************/
/* Init i2c ports first */
I2CInit();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Start();
/* Send slave address */
ack = I2CSend(0x20);
/*
        * ack == 1 => NAK
        * ack == 0 => ACK
        */
ack = I2CSend(0x07);
/* Send another data */
ack = I2CSend(0x10);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Stop();

/*****************************************
* Read from slave device with
* slave address e.g. say 0x20
*****************************************/
/* Init i2c ports first - Should be done once in main */
I2CInit();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Start();
/*
        * Send slave address with Read bit set
        * So address is 0x20 | 1 = 0x21
        */
I2CSend(0x21);
data = I2CRead();
/* Send ack */
I2CAck();
/* Read last byte */
data = I2CRead();
/*
        * Send nak for last byte to indicate
        * End of transmission
        */
I2CNak();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Stop();

/*****************************************************************/
//I am considering same scenario as in assembly sample, DS1307 connected to 8051 microcontroller. Here is a sample code for reading DS1307 registers in C

I2CStart();                /* start condition */
I2CSend(0xD0);        /* Slave address + Write */
I2CSend(0x00);        /* Starting address of RTC */
I2CRestart();        /*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
I2CSend(0xD1);        /* Slave address + Read */
/* Read 8 registers from RTC */
for (i = 0; i < 8; i++) {
        /* Read and store in array */
        /* This is much simpler than in Assembly :) */
        a[i] = I2CRead();

        /* check for last byte */
        if(i == 7)
                I2CNak();        /* NAK if last byte */
        else
                I2CAck();        /* ACK for all read bytes */
}
/* Reading finished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Stop();

//Following code example uses the C code provided in I2C Implementation on PIC written for PIC16F877A microcontroller MSSP module.

void main()
{
        /* Buffer where we will read/write our data */
        unsigned char I2CData[] = {0x00, 0x00, 0x00, 0x01, 0x01, 0x01, 0x09, 0x00};
        unsigned char i;
        /* Initialize I2C Port */
        I2CInit();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Start();
        /* Send DS1307 slave address with write operation */
        I2CSend(0xD0);
        /* Send subaddress 0x00, we are writing to this location */
        I2CSend(0x00);

        /* Loop to write 8 bytes */
        for (i = 0; i < 8; i++) {
                /* send I2C data one by one */
                I2CSend(I2CInitval[i]);
        }

        /* Send a stop condition - as transfer finishes */
        I2CStop();

        /* We will now read data from DS1307 */
        /* Reading for a memory based device always starts with a dummy write */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
        I2CStart();
        /* Send slave address with write */
        I2CSend(0xD0);
        /* Send address for dummy write operation */
        /* this address is actually where we are going to read from */
        I2CSend(0x00);

        /* Send a repeated start, after a dummy write to start reading */
        I2CRestart();
        /* send slave address with read bit set */
        I2CSend(0xD1);
        /* Loop to read 8 bytes from I2C slave */
        for (i = 8; i > 0; i--) {
                /* read a byte */
                I2CData[i] = I2CRead();
                /* ACK if its not the last byte to read */
                /* if its the last byte then send a NAK */
                if (i - 1)
                        I2CAck();
                else
                        I2CNak();
        }
        /* Send stop */
        I2CStop();
        /* end of program */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LCD1602之外再加入一个PCF8574,利用8574的串并转换功能模拟操作1602。
这样连接的1602必须采用4位收 ...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