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ST7920)串并实现各种类型源程序,注释很详细

楼主(2018-08-24):
12864实用各种串并类型

注释非常详细单片机驱动的12864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110];
uchar a;
void delay1ms(u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或for(i=xms;i<0;i++)*/
     for(j=110;j>0;j--); /*for(j=110;j<0;j++); 总循环数=xms*110*/
}
void uart_int(void)
{
  SCON=0x50;   // SCON=0x50是SM1=1和REN=1,设置串口方式1且允许串口接收。
             //一般配合TMOD=0x20作串口中断程序初始化。
  PCON=0x00;   //         是设置波特率不加倍(0x80加倍)
  TMOD=0x20;   //         是设置波特率发生器为定时器2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TH1 =0xFD;
  TL1 =0xFD;   /*SMOD是特殊功能寄存器PCON的第7位,可以控制波特率的,SMOD=1时串口通讯的波特率倍增,   为0时波特率不倍增。
               SMOD=0时:参数=256-fsoc/12/32/波特率;      SMOD=1时:参数=256-fsoc/12/16/波特率:
               12M晶振或11.0592M晶振的情况下,当SMOD=0时,9600波特率的参数是0xfd,当SMOD=1时,9600波特率的参数是0xfa。
                           一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
                           系统时钟进入串行波特率发生模块后,会进行32分频 ,
                           如果你通过寄存器设置波特率倍增的话,这个32分频就会改为16分频。
                           分频:主要是为了在内核频率与串口波特率之间找一个平衡,同时传统51也要设法降低时钟树上外设部分的工作频率、才能控制住功耗。*/

  TR1 =1;      //         是开启定时器1
  EA=1;              // 是开启总中断。
  ES=1;             //是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0'是空格,一般是字符串的结束标志,指针变量不等于‘/0’不会跳出循环*/
  {
    write_dat(*p++);   /*调用函数:写显示数据到LCD,将数组中的所有字符一个个地显示在液晶屏幕上*/
    delay1ms(1);
  }
}

   void serve()  interrupt 4
{
   dis[a++]=SBUF; /*单片机自动将串行数据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取走给table[n]*/
   RI=0;   /*RI字面是接收中断的意思,是串口接收中断标志,当RI=1时表示串口接收完成,
          SBUF中保存好了接收的数据,此时申请中断,如果ES=1,就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了。*/
}
void main()
{
   uart_int();  /*调用中断初始化函数*/
   lcd_init();   /*调用leo初始化函数*/

   while(1)
   {
   write_cmd(0x98);
        write_cmd(0x90);        /*写指令到第二行地址:串行数据显示的位置*/
            write_cmd(0x88);
                            write_cmd(0x80);
   display(dis);   /*调用dispiay函数:将table的数组中输入的所有字符一个个地显示在液晶屏幕上*/
   }
}

网友A(2018-12-24):
谢谢分享,自学中正好卡在12864和proteus关于12864的仿真,LZ的资料帮助很大

网友B(2020-02-24):
好资料,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C:
现在卡在显示温度上了,急需大神在线指导

网友D:
还是小hei论坛靠谱,找好久了终于找到想要的资料了

网友E:
下来看盾,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F(2020-04-17):
想仿真串行方式

网友F:
之前都没成功,试试这个~

网友G(2025-01-13):
16032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H:
还不错。就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