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要怎么写单片机程序控制它

楼主(2018-08-24):
我想用74HC164去控制这三个全彩LED灯 没用过这个芯片。 不知道咋写。有大佬有这个资料或者这个芯片驱动LED的程序吗?  我网上找了驱动程序 但是好像没效果。然后我需要用手或者金属的东西触碰74HC164的第8脚  灯才会亮。但是一直就是只亮其中的两个灯,所以我才感觉芯片没有收到信号  。   希望前辈们帮忙解答疑问   程序里面74HC164函数 void des(uchar dd)   放在主函数里面 不加void 编译不了。  下面附上程序帮我看看

电路图片:

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sbit DATA=P1^0;
sbit CLK=P1^1;
sbit D1=P1^2;//蓝
sbit D2=P1^3;//绿
sbit D3=P1^4;//红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74HC164函数

void des(uchar dd)
{
    uchar i;
    CLK=0;
    for(i=0;i<8;i++)
    {
      CLK=0;

      DATA=dd&0x00;
      CLK=1;
      dd=dd<<1;
    }
    DATA=0;
}

void main()
{

   while(1)
   {
    void des(uchar dd);  //不加void 编译不了
    D2=0;
   }
}

网友A:
1.......#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把int改成char
2.........
  while(1)
     {
      void des(uchar dd);  /(uchar dd)   是要带有无参数呀
      D2=0;
     }

网友A:
1.#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把int改成char    2.void des(uchar dd);  //不加void 编译不了     是要有参数语句

网友B:
给你介绍几个参考案例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num=tab_5led[CHXXX];//第几路
        for(c=0;c<8;c++)//依次传送8位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这是我自己在用的ADC采集5位164级联显示的开头第1个显示代码,你试试,看能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几个参考案例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介绍几个参考案例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前辈可以发下程序参考吗?

网友D:
查74HC164的资料,或者参考别人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可以发下程序参考吗?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E(2019-02-01):
小兄弟, 你的程序错的地方也太多了

网友F:
很有创意的制作,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