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CAN总线做一个在线升级程序,通信协议如何定义

楼主(2018-08-24):
我想用DSP28335+CAN总线做一个在线升级程序,在规定通信协议时,用上位机发送数据时是发送。hex好还是直接发送数据好。这两种区别在那一块?那种比较简单,应该如何定义呢?
萌新一枚,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A(2019-11-19):
肯定该用HEX,HEX可以方便判定写入的起始地址和文件长度。

网友A:
肯定应该用HEX格式,HEX文件能方便判定写入的起始地址和文件长度,并且不需要进行代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