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调度器V2.0简易版源码与分析

楼主:
本文作者:Gthgth

注意:小小调度器V2.0 作者:  兔子、smset

在作者和“兔子”大虾的努力下,小小调度器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新版本。(2.0正式版,为了大家方便学习才有V2.0简易版)

在作者和兔子的帮助下,开始学习V2.0简易版。

V1.1版本和V2.0 简易版本不冲突,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版本,各有各的优点,V1.1突出强调小,省资源。并不是v2.0 的存在就取代了V1.1;和V1.1版本

相比,  简易版,在 的基础上,支持任务重入;当然了 也是一如既往的小。
v2.0 V1.1 V2.0
在百度中查了一下:可重入代码指可被多个函数或程序凋用的一段代码(通常是一个函数),而且它保证在被任何一个函数调用时都以同样的方式运行。
在小小调度器V2.0 中:
子任务可以被多个主任务调用,主任务可以给子任务传递参数。子任务也可以访问主任务的数据。每个任务之间可以相互访问数据。

具体反映在:
1.把每个任务函数的私有变量和行号、延时时间等都独立出去,保存在自己的结构体变量里面了;
2.在运行任务函数时,有关数据不能直接传给结构体,而是地址进去,进去后转换回结构体。

一.主函数分析

voidmain(){
while(1){

delay_ms(1);//延时1毫秒
runtasks();
}
}

分析:很简单,延时1ms执行runtasks()函数;这样就相当于每隔1ms 扫描一次runtasks()函数。没有用到定时器中断,这个1ms 时基可以根据要求修改;
如果用定时器,时基写的很小就会频繁的打断CPU。用延时感觉时基选择小一点这样更节省CPU资源,如果延时太长,就会占用太长CPU。(问:作者为
什么用延时作为时基没用定时器?答:那种都行,看情况;在示例中用延时作为时基是考虑到调度器中统一没有涉及到中断。)
(smset补充:一是由于以arduino为例,arduino默认代码没有提供中断,因此没有采用中断时基。
另一个原因是V2.0简易版默认使用short类型的任务Timer变量,如果使用中断进行UpdateTimer更新,是存在隐患的,所以
如果在中断里进行UpdateTimer更新,则必须使用unsignedchar类型的任务Timer变量)。

1,展开 runtasks();函数
voidruntasks(){

//指定led1任务驱动的IO管脚
led1.pin=13;

//更新顶级任务的时间
UpdateTimer(led1);
UpdateTimer(breath1);
UpdateTimer(serial1);

//执行顶级任务
RunTask(LedTask, led1);
RunTask(BreathTask, breath1);
RunTask(SerialTask,serial1);
}

LED 的I/O 管脚初始化其实可以写在专门的初始化函数里面,这里是为了更好的说明,写在了runtasks()函数里。编程很灵活。
一般来说有几个任务,就有几个对应更新顶级任务的时间函数和对应的执行顶级任务。
2把UpdateTimer(led1); 函数展开。
宏#define UpdateTimer(TaskVar) do{ if((TaskVar.task.timer!=0)&&(TaskVar.task.timer!=END))TaskVar.task.timer--; }  while(0)
带入展开:{if((led1.task.timer!=0)&&(led1.task.timer!=END)) led1.task.timer--; }
延时时间unsignedshort timer; 变量值不等于0,也不等于END (65535),它的值就减一。等于0 就去执行对应的函数;等于65535 就挂起。这个和1.1
版本是一样的。
led1是个结构体变量。在led1结构体里包含了一个task个结构体变量,要引用里面的元素,用.分隔开写到里面的最小元素。
task结构体里面有两个变量:unsignedshort  timer; 和unsignedchar lc; (有关结构体变量展开看后面的第5部分 :有关结构体及其宏的展开。)

3把RunTask(LedTask, led1);函数展开
宏#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Var)  do{ if(TaskVar.task.timer==0)TaskVar.task.timer=TaskName(&(TaskVar)); }  while(0)
展开带入:{if( led1.task.timer==0)  led1.task.timer=LedTask(&(led1)); }
假如延时时间到了timer==0,就执行后面的函数,执行LedTask(&(led1))函数,执行完把结果赋值给led1.task.timer这个变量。这个和1.0版本是一样的。
就是延时时间到,就去执行任务函数,然后把新的延时时间赋值给自己的timer,开始下一轮的循环。
因为小小调度器是协作式的,假如某个任务的时间延时到了,并不意味着要马上执行这个任务函数,要等上一个任务释放掉CPU后才执行本任务函
数;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编制任务函数的时候对任务函数的执行,时间要求不是那么的严格,在一定范围内执行就可以了;同时也意味着CPU 只有把
某个任务函数执行完,把本任务该做的事做完后,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因为cpu运行速度是比较快的,一般情况下占用CPU资源比较多的是等待条件
满足和延时(来个数学运算或者什么的占用cpu时间较长怎么破?查表??,这和cpu有关,和调度器没关?);对于等待条件满足的可以用宏#define
WaitUntil(A) ,对于延时的可以用宏#defineWaitX(ticks),这样可以在本任务等待或者延时的时候,做其他事情,提高效率。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执行LedTask(&(led1))的结果是一个值,这个函数的原型是LedTask(C_LedTask*cp) 。
也就是取led1结构体变量的首地址(&( led1))传递到函数的原型中定义的结构体变量指针(C_LedTask*cp)。把它们对应起来,就是定义一个结构体指针,并指向led1 的首地址,这样两者对应起来 (结构体变量led1和结构体指针C_LedTask*cp类型都是一样的;有关结构体变量展开看后面的第5 部分 :有关
结构体及其宏的展开。)。这里用结构体指针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彼此剥离,为实现重入做好准备。实现任务函数多次调用,彼此没有影响。
为了书写方便,作者做了一个宏#defineTaskFun(TaskName) TimeDefTaskName(C_##TaskName*cp){switch(me.task.lc){default:
因为这个函数有返回值,所以函数前面加了类型限制符unsignedshort (宏为:#defineTimeDef unsignedshort)。
为了书写或者阅读方便作者就做了一个语法糖 (就是一个宏#define me  (*cp),为了防止出错,指针一定要加括号,涉及到优先级的问题)。
其实所用的宏定义都可以认为是语法糖,用糖把语法包裹着,就是为了方便书写、理解等等。
4,把TaskFun(LedTask);函数展开
宏#defineTaskFun(TaskName) TimeDefTaskName(C_##TaskName*cp){switch(me.task.lc){default:
展开,替换后:
//TaskFun(LedTask){

unsignedshort LedTask(C_LedTask*cp){switch(me.task.lc){default:{ //编译器初始化的时候给lc赋值为0。?
me.timelen=20;//LEDPWM总周期为20 毫秒。//一般在没有进入循环前,可以对一些变量赋值。V1.1版本用到私有变量一般是在这里定义的,为局部
pinMode(me.pin, OUTPUT);//设置管脚输出 // 静态变量;2.0版本用到的变量在前面统一定义,变量的应用是通过指针进行的。当然了平
// 时怎么用就怎么写。
while(1)
{

digitalWrite(me.pin,HIGH);//点亮LED
//WaitX(me.timeon);
//#defineWaitX(ticks) do{ me.task.lc=LINE; return(ticks);case LINE:;}while(0)
{ me.task.lc=LINE; return(me.timeon);caseLINE:;}

digitalWrite(me.pin,LOW);//关闭LED
WaitX(me.timelen-me.timeon);
}
}EndFun

展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用到的变量都是通过结构体指针,指向我们当初在“任务类及任务变量”那里定义的结构体变量。这样有关任务函数的操作
其实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在任务自己所定义的变量里面;这样函数重入就不出现问题,多次调用任务函数彼此不影响;当然了运行任务函数前要对先对任
务用到的变量定义,全部都是全局变量。这个也是V2.0 简易版和v1.1板的一个区别。
返回me.timeon 是个unsignedchar类型的。返回去的时候类型被转换为unsignedshort 型。其余和1.0版本一样,在记录行号的时候没有用到静态局
部变量,用的是每个任务变量里 task结构体里面unsignedchar  lc;。lc 默认为uchar 也就是说TaskFun(TaskName) 任务函数里面WaitX(ticks)的个数(不
包扩它调用的子任务)不能超过256 (0-255)个,这个和1.1版本是一样的。每个任务函数里面所写语句的行数是没有限制的,每个任务函数里面只能
有256个WaitX(ticks),如果发现编译错误,也是在前面增加空行。在V1.1版本的时候,有位网友在编制任务函数的时候,有一个里面用的WaitX(ticks)个
数比较多,编写代码的行数也比较多,他发现编译错误,就在WaitX(ticks)前面加空行,可是又和其他的WaitX(ticks)冲突,到后面每个WaitX(ticks)前面都
有数量不等的空行;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出现,一个是修改lc 变量的类型,这个在2.0版本是非常方便的,只要修改宏就行(#define LineDef unsignedchar)。
在V1.1也可以修改,只不过要修改两三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把函数优化或者拆分等等,让任务函数里面不要出现这么多的WaitX(ticks)。
执行这个函数,返回一个延时的数值,下次执行的时候,通过SWITCH语句跳转到上次执行的位置,继续执行相关语句,并返回一个延时数值。这个
也是PT 的精华所在。如果不明白请参考1.0 版本的分解。

5.有关结构体及其宏的展开。
(1).原型:
#defineClass(type) typedefstructC_##typeC_##type;struct C_##type
Class(task)
{
TimeDeftimer;
LineDeflc;
};

(2).把宏替换掉
typedefstructC_taskC_task;structC_task{
TimeDeftimer;
LineDeflc;
};

把宏替换掉后对于typedefstructC_taskC_task;structC_task{ 这句的理解分两部分
a.红色部分,用C_task代替structC_task。用C_task可以定义结构体变量。
b.蓝色部分 因为structC_task没有定义,它的定义在下面,告诉上面不是没定义嘛,在这定义了 。
c.一般来说类型定义typedefstructC_taskC_task;,应该放在它所重定义的类型的后面,就是应该在结构体定义后面,像u8,u16那样。
d.先做typedef 类型定义,也就是说,这属于事先声明,之后才有具体定义,跟函数声明一样 。
(3).等价于
typedefstructC_taskC_task;
structC_task{
TimeDeftimer;
LineDeflc;
};

在这里要注意,宏展开后可以看到,可以用C_task 定义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变量里面只包含 unsignedshorttimer; 和unsignedcharlc;。
(4).任务类及任务变量展开:
//Class(LedTask)
typedefstructC_LedTaskC_LedTask;struct C_LedTask
{

C_tasktask;//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里面只包含timer和lc 变量
unsignedcharpin;//LED对应的管脚
unsignedchartimeon;//LED点亮的时长
unsignedchartimelen;  //LED循环点亮的周期
}led1;

定义了一个名为led1 的结构体变量。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用C_LedTask可以定义结构体变量。用如果是C_LedTaskled2; 这是定义了一个名为led2 的结构体,里面的元素和led1里面的一样;
要区分用C_LedTask和用C_task 定义结构体的区别。

在这个任务类里面定义了每个任务函数所用到的私有变量,及每个任务函数用到的记录执行地址的lc变量和记录需要延时的变量timer;是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用到子任务时,在父任务结构体中用 C_***task  定义一个子任务结构体变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务重入也是需要代价的。

有时候感觉绕来绕去,其实就是这个任务类的问题,
1.因为任务类及任务变量定义中用Class 定义任务所用到的私有变量和一个独立的C_tasktask,里面放着这个任务函数的行号和延时时间变量。用宏
C_***Task可以定义和本任务相关所有变量的结构体。
2.如果任务类里面包含了其他的子任务。一般包含一个或者几个用 C_***task  定义的结构体变量;(其实就是相当于把子任务中用到的所有变量在这
个父任务中又重新定义了一下)。父任务调用这个子任务,会把数据放到这个子任务的结构体里;同理其他父任务调用同一个子任务也会把数据放到自
己的子任务结构体里。
3.父任务函数调用子任务函数时,用到的数据是通过指针传递的,把这些变量传递给子任务函数。当然了父任务函数变量的传递也是通过指针的。这样结
合每个任务定义的结构体变量,就能解决任务重入的问题了。子任务可以被多个主任务调用,主任务可以给子任务传递参数。主任务彼此独立互不影响。

V1.1版本,记录行号的变量是局部静态变量,涉及到跨任务的变量都是静态局部变量或者静态全局变量;延时变量是个全局变量。
V2.0版本,每个任务函数用到的变量都是自己的私有全局变量,在调用的时候通过指针传递。

二.呼吸灯

在上面LED控制的基础上设计一个呼吸灯,指示灯从暗到亮变化,分20个阶段;再从亮到暗变化,也分20个阶段,每个阶段保持100ms
分析:
作为一个独立的顶级任务,设置的时候,就需要有自己的任务变量和任务函数。
把呼吸灯用到的变量统一放在一个结构体中,起名:breath1;呼吸灯对应的任务函数定义为BreathTask。编写任务函数的时候,注意把他们定义的结构体
名和函数名对应起来,这样就不容易弄混了。
1.呼吸灯任务类及任务变量
Class(BreathTask)//LED 呼吸灯控制任务
{

C_tasktask;//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里面存放着延时变量和行号。
unsignedchari;//呼吸灯变量,
}breath1;  //呼吸灯的结构体变量名
2.呼吸灯任务函数 (呼吸灯的具体动作)
TaskFun(BreathTask){//实现呼吸灯效果
while(1)
{

//从暗到亮变化
for(me.i=0;me.i<20;me.i++){  //这个变量i就是我们在结构体breath1 中定义的unsignedchari;//呼吸灯变量。
WaitX(100); //和1.0版本原理一样,释放CPU,过100ms 再往下执行。
led1.timeon=me.i; //把呼吸灯的变量值,赋值给了LED任务函数里的变量了,因为定义的结构体都是全局变量的,可以相互调用,赋值。
}

//再从亮到暗变化
for(me.i=20;me.i>0;me.i--){
WaitX(100);

led1.timeon=me.i; //用到的本任务函数的变量是通过指针;在这里引用其他任务的变量,是直接引用的。执行到LED任务函数的时候值变了。
}
}
}EndFun

3.任务函数里的变量,都是通过指针传递的,和各自定义的结构体对应起来。由于2.0版本需要支持重入,任务函数值不能直接传给结构体,
而是地址进去,进去后转换回结构体。
4.在这个呼吸灯的任务函数中用到了其他任务函数中的变量:led1.timeon=me.i;,通过赋值,下次执行LED 函数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
这个调度器支持任务之间的数据互访。
5.如果这个呼吸灯任务函数里面不用数据互访赋值,而用子任务调用,怎么写?假如没有这个呼吸灯的任务函数,执行led任务函数,led灯的状态是什
么?

三.子任务分析
涉及到的宏#defineCallSub(SubTaskName,SubTaskVar) do{WaitX(0);SubTaskVar.task.timer=SubTaskName(&(SubTaskVar)); \
if(SubTaskVar.task.timer!=END)returnSubTaskVar.task.timer;}while(0)

看串口任务类及任务变量,
Class(SerialTask)
{

C_tasktask;  //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
C_WaitsecTaskwaitsec1;//串口任务拥有一个秒延时子任务
Stringcomdata;//串口任务自己用的变量
}serial1;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变量serial1,里面除了自己用的变量外,增加了一个C_WaitsecTaskwaitsec1;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里面包含了WaitsecTask任务函数所
用到的全部变量)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串口的任务函数。

TaskFun(SerialTask){//串口任务,定时输出hello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start");
while(1){

me.waitsec1.seconds=1;//总共延迟1+2=3秒
CallSub(WaitsecTask,me.waitsec1);
Serial.println("hello");
}
}EndFun

分解开来看一看
TaskFun(SerialTask){//串口任务,定时输出hello
根据上面分析的经验,执行完任务函数的有关指令,返回一个延时函数给timer。
我们看一下有关语句:

Serial.begin(9600);Serial.println("start");不用关心,串口的波特率和起始位什么的,(猜的)。
程序执行到me.waitsec1.seconds=1;很简单,给自己里面子任务中的变量赋了一个值,看清楚是要求子任务延时1个单位。
接着继续执行到CallSub(WaitsecTask,me.waitsec1);我们看一下它的宏
#defineCallSub(SubTaskName,SubTaskVar) do{WaitX(0);SubTaskVar.task.timer=SubTaskName(&(SubTaskVar)); \
if(SubTaskVar.task.timer!=END)returnSubTaskVar.task.timer;}while(0)

把有关参数带进去。
{WaitX(0);me.waitsec1.task.timer=WaitsecTask(&(me.waitsec1)); if(me.waitsec1.task.timer!=END)returnme.waitsec1.task.timer;}

展开分析:
执行WaitX(0);在这里设置一个“断点”,让任务下次从这里执行。记录当前LC 位置,这样如果子任务有WAIT(X),出来以后下次能顺利进去。(分析一下
如果没有WaitX(0);会发生什么问题?)
执行自己的子任务WaitsecTask(&(me.waitsec1)把结果赋值给自己定义的子任务变量里的timer变量,
在程序中找找到WaitsecTask(),函数的原型:
#defineTaskFun(TaskName) TimeDefTaskName(C_##TaskName *cp){switch(me.task.lc){default:

TaskFun(WaitsecTask){//实现指定的秒数延迟 (me.waitsec1.seconds=1;在本例中赋值为1S),之后再加上2秒延迟
for(me.i=0;me.i<me.seconds;me.i++){
WaitX(1000);
}

CallSub(Wait2Task,me.wait2);//这里通过调用2秒固定延迟子任务,实现额外的2秒延迟。
}EndFun

执行完自己指定的延时后,继续执行自己子任务里面子任务调用的它的子任务,CallSub(Wait2Task,me.wait2),再实现2S 的延时,展开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用Class(task)定义结构体用起来是很方便的,除了考虑自己父任务函数里必须的变量外,对于子函数的调用只要
定义一个宏,(其实是把每一层的变量都放在了自己定义的宏里面了),用CallSub(SubTaskName,SubTaskVar)函数调用就可以了。只要你的内存大你可以无限的调用,无论子程序怎么调用,彼此互不影响。
定义了任务类(Class(task)),在函数变量应用和子程序变量定义的时候很灵活,减少我们的书写量,每个任务函数用到的数据,都保持在自己独立
定义的变量中;函数调用用指针;这样,函数就可以实现重入。任务函数可以相互调用;只要你的内存足够大,就可以无限调用。
以上展开后都在强调为任务重入做准备,其实如果不用到任务重入功能,把time变量改为uchar感觉V2.0 简易版和V1.1所用的资源相差不多,V2.0
用到的变量全部是全局变量,V1.1用到的变量涉及到任务之间的切换都是局部静态变量。其实v2.0 简易版这种写法感觉比V1.1 的更加清晰。

四.总结

通过上面的分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作者smset 对V2.0 的评价
主要改进:
1)彻底解决了任务重入问题
2)很好的解决了任务之间的通信问题
3)引入面向任务对象的概念
4)任务具有自己的变量,提高了程序封装程度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xxddq.h"

//-----任务类及任务变量在这里定义----------------
Class(Wait2Task) //一个固定延时2秒的子任务
{
  C_task task; //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
  unsigned char i;
};

Class(WaitsecTask)
{
  C_task task; //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
  C_Wait2Task wait2; //waitsectask拥有一个Wait2Task的子任务
  unsigned char seconds;
  unsigned char i;
};

Class(SerialTask)
{
  C_task task;  //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
  C_WaitsecTask waitsec1;//串口任务拥有一个秒延时子任务
  String comdata; //串口任务自己用的变量
}serial1;

Class(LedTask)
{
  C_task task;//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
  unsigned char pin;//LED对应的管脚
  unsigned char timeon;//LED点亮的时长
  unsigned char timelen;  //LED循环点亮的周期
}led1;

Class(BreathTask)//LED呼吸灯控制任务
{
  C_task task;//每个任务类都必须有task变量,通过控制ledtask的timeon来实现呼吸灯亮灭效果
  unsigned char i;
}breath1;

//------------------任务函数在这里实现------------------------------------------
TaskFun(Wait2Task){//实现固定两秒延迟
     for (me.i=0;me.i<20;me.i++){
        WaitX(100);
      }
}EndFun

TaskFun(WaitsecTask){//实现指定的秒数延迟,之后再加上2秒延迟
     for (me.i=0;me.i<me.seconds;me.i++){
        WaitX(1000);
      }
     CallSub(Wait2Task,me.wait2);//这里通过调用2秒固定延迟子任务,实现额外的2秒延迟。
}EndFun

TaskFun(LedTask){
   me.timelen=20;//LED PWM总周期为20毫秒。
   pinMode(me.pin, OUTPUT);//设置管脚输出

   while(1)
   {
      digitalWrite(me.pin,HIGH);//电亮LED
      WaitX(me.timeon);
      digitalWrite(me.pin,LOW);//关闭LED
      WaitX(me.timelen-me.timeon);
   }
}EndFun

TaskFun(BreathTask){//实现呼吸等效果
  while(1)
  {
    //从暗到亮变化
   for (me.i=0;me.i<20;me.i++){
      WaitX(100);
      led1.timeon=me.i;
   }
   //再从亮到暗变化
   for (me.i=20;me.i>0;me.i--){
      WaitX(100);
      led1.timeon=me.i;
   }
  }
}EndFun

TaskFun(SerialTask){ //串口任务,定时输出hello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start");
   while(1){
      me.waitsec1.seconds=1;//总共延迟1+2 =3秒
      CallSub(WaitsecTask,me.waitsec1);
      Serial.println("hello");
   }
}EndFun
//------------------------------------------------------------------------

#define BUILTIN_LED 13
void runtasks(){
  //指定led1任务驱动的IO管脚
  led1.pin=13;

  //更新顶级任务的时间
  UpdateTimer(led1);
  UpdateTimer(breath1);
  UpdateTimer(serial1);

  //执行顶级任务
  RunTask(LedTask, led1);
……………………

小小调度器V2.0
小小调度器V2.0 Simple

网友A(2018-08-24):
main.c

#include <limits.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S.h"

TaskFun(led)
{
        while(1)
        {
                if(me.pin==5)
                {
                        P0_5=0;
                        WaitX(1_s);
                        P0_5=1;
                        WaitX(1_s);
                }
                if(me.pin==6)
                {
                        P0_6=0;
                        WaitX(2_s);
                        P0_6=1;
                        WaitX(2_s);
                }
        }
}EndFun

TaskFun(display)
{
                CallSub(led,me.led);
}EndFun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 = 0;                        //暂停定时器
        n.b[0] = TH1;
        n.b[1] = TL1;
        n.a = n.a + CT;
        TH1 = n.b[0];
        TL1 = n.b[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UpdateTimers();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15;
        ET1 = 1;
        EA = 1;
        TR1 = 1;

        display_1.led.pin=5;
        display_2.led.pin=6;

        while(1)
        {
                RunTask(display,display_1);
                RunTask(display,display_2);
        }
}

网友B(2019-04-14):
学习一下对比protothreads有哪些改进。

网友C(2019-11-14):
1, 代码使用pic编译出错,  HI-TECH Software\PICC\9.83,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支持?

2, 用stm32的keil编译,仿真功能正常

网友C:
弄到现在终于搞定了, 但是我还有疑问,就是
1, 那两个子程序结尾的do whlie 有什么具体作用呢?   我认为可以不要do while

网友D:
这种写法源于Linux内核代码。
do{...}while(0)这样的写法可以避免宏展开时的一些坑。

网友E(2021-04-13):
这个资料整理的很全面,真的不错啊!

网友E:
这个小调度器,真心不错,尤其适合哪种资源太小的MCU;

网友F(2022-11-08):
不错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G(2023-01-08):
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H:
时间轮片?

网友I:
先收藏再说。觉得还可以

网友I(2023-02-13):
学习了,一直在找可用的小系统

网友J:
编译没有通过,好像是宏不支持这种写法,或者哪里没搞对,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K(2023-03-21):
我觉得调度器还是用定时器来控制时基

网友L(2024-01-18):
学习一下思想,看能不能移植

网友M(2024-11-16):
大佬们,多任务操作同一硬件,譬如串口1,怎么做互斥处理呢?

网友N(2025-01-24):
不是真的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