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要领

楼主(2018-08-25):
1. PCB设计原则
  • 抗干扰
  • 热设计
  • 抗振动
  • 可测试性

2. 电源线的设计
  • 加宽电源线
  • 电源线、底线和数据传输方向一致
  • 使用抗干扰元器件
  • 电源入口增加去偶电容

3. 地线设计
  •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 尽量单点接地
  • 加宽地线
  • 敏感电路接到稳定的接地参考源
  • Pcb分区设计,高带宽的噪声电路和低频电路分开
  • 减少接地环路面积

4. 元器件布局设计
  • 不宜有过长的平行信号线
  • 晶振、始终发生器和CPU的时钟输入端尽量靠近,且远离低频器件
  • 元器件尽量围绕核心器件设计,避免引线过长
  • 缩短高频元器件的引线

5. 去耦电容的选择

    • 每十个集成电路都要加一个充放电电容
    • 引线式电容用于低频,贴片式电容用于高频
    • 每个集成芯片都要一个0.1uf的电容
    • 对抗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源变化大的器件要加高频去耦电容
    • 电容之间不共用过孔
    • 去耦电容引线不应太长

6. 降低噪声和抗干扰原理
  • 尽量用45度折线而不是90度折线
  • 用串联电阻的方法降低电路信号边沿的跳变速率
  • 石英晶振外壳要接地
  • 闲置不用的门电路不要悬空
  • 时钟线垂直IO线时干扰最小
  • 尽量让时钟周围的电动势趋于0
  • Io驱动电路尽量靠近pcb边缘
  • 任何信号不要形成回路
  • 高频板,电容的分布电感、电感的分布电容不能忽略
  • 功率线、交流线尽量和信号线布置在不同的板子上

7. 其他设计原则

    • Coms的未使用的引脚电阻接地或接电源
    • RC继电器来吸收继电器等元件的放电电流
    • 总线上加10K的上拉电阻,增强抗干扰
    • 元器件不用引脚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 总线尽量短,尽量保持一样的长度
    • 两层之间的布线尽量垂直
    • 发热元件尽量远离、避开敏感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