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稳压电路 还是防反接电路?求原理分析

楼主(2018-08-25):
菜鸟问题,请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电路  是稳压电路  还是防反接电路,请帮忙分析一下原理  谢谢

网友A:
是稳压电路。但输入5伏不对应该9伏左右。

网友B:
看起来似防反接电路,因有用到肖特基二极管SS14。

网友C:
稳压防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D:
稳压电路吧

网友E:
是4.3锂电池的充电电路吧,输出4.3V左右

网友E:
4.3v的锂电池充电器电路,带防反接和恒流的。SS14既作防反又作降压,1HD是一个集电极输出的放大器,两个1HC组成的差分放大器提供恒流恒压,如分析的不正确请见谅

网友F:
看着像是充电用的,貌似有保护的。

楼主:
7806稳压输入5v电压,这里的电路处理过后  给单片机用的

网友G:
很明显,两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稳压电路。但输入5伏不对应该9伏左右。

对的   根据你说的   我测试了一下   9v   给电,是恒压电路   单片机位置还是4.7v

网友H:
稳压防反接的保护电路

网友I:
会不会是类似给继电器输出  卸流用的

网友J:
明显是防反接电路。

网友K:
是稳压防反接电路,不可能输入5V,输出5V,稳压管要是5.6V的话, 输出4.7V左右,输入要在6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