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小车Arduino源码

楼主(2018-08-25):
硬件电路配置有Arduino、L293D驱动模块、PCA9685驱动模块各一个,四个直流电机(由L293D驱动模块驱动),3个舵机(PCA9685驱动模块驱动),三个超声波探测器。代码有很多的多余注释,还有想要用定时器2的草稿,大家看着做个参考。
//四轮独立驱动小车,注意程序已经舵机角度改为不是0-60之间变化,范围有所缩小。

#include <AFMotor.h>
//#include <MsTimer2.h>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  1+A5+A4+A3+A2+A1+A0+w/r
                        //片选地址,将焊接点置1可改变地址,
                        // 当IIC总 呱嫌 多片PCA9685或相同地址时才需焊接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PCA9685模式复位设置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控制周期的寄存器

    #define LED0_ON_L 0x6
    #define LED0_ON_H 0x7
    #define LED0_OFF_L 0x8
    #define LED0_OFF_H 0x9

    #define ALLLED_ON_L 0xFA
    #define ALLLED_ON_H 0xFB
    #define ALLLED_OFF_L 0xFC
    #define ALLLED_OFF_H 0xFD

    #define SERVOMIN  115 // this is the 'min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MAX  590 // this is the 'maximum' pulse length count (out of 4096)
    //#define SERVO000  130 //0度对应4096的脉宽计数值
    #define SERVO000  145 //0度对应4096的脉宽计数值
    #define SERVO180  520 //180度对应4096的脉宽计算值,四个值可根据不同舵机修改

AF_DCMotor LF_motor(1);//定义四个车轮电机对应的内存单元
AF_DCMotor RF_motor(3);
AF_DCMotor LB_motor(2);
AF_DCMotor RB_motor(4);
// 设定SR04连接的Arduino引脚
    const int TrigPin = A0;//超声波测距使能控制信号
    const int EchoPin = A1;//超声波测距模块输出,通过测得高电平持续时间获得障碍物距离
    //unsigned long distance;
    const int IIC_SDA = A5;//串行数据线信号
    const int IIC_SCL = A4;//串行时钟线信号
    const int EchoPin_L = A2;//左舵机超声波探测器接收信号
    const int EchoPin_R = A3;//右舵机超声波探测器接收信号

boolean stage1_ctrl=false;//前端超声波云台控制信号,true表示当前从60度转到0度;
boolean stage23_ctrl=false;//左右端超声波云台控制信号,true表示当前从60度转到0度;
boolean direction_ctrl_r=true;
boolean direction_ctrl_l=true;

int l=0;
int m=0;
int stage1_dis;
int stage2_dis;
int stage3_dis;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通信及连接SR04的引脚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 要检测引脚上输入的脉冲宽度,需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
pinMode(EchoPin, INPUT);
//Serial.println("开始");
LF_motor.setSpeed(150);
RF_motor.setSpeed(150);
LB_motor.setSpeed(150);
RB_motor.setSpeed(150);
LF_motor.run(FORWARD);
RF_motor.run(FORWARD);
LB_motor.run(FORWARD);
RB_motor.run(FORWARD);
  pinMode(IIC_SDA,OUTPUT);
  pinMode(IIC_SCL,OUTPUT);
//Serial.println("SDA,SCL引脚初始化");
IIC_init();
// Serial.println("IIC初始化");
reset();
  // Serial.println("初始化结束");
  setPWMFreq(50);
  // Serial.println("初始化结束");
//MsTimer2::set(500, stage1); // 500ms period定时器2初始化;
// Serial.println("初始化结束");
// MsTimer2::start();
//Serial.println("初始化结束");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主程序");
  if(stage1_ctrl==true)
   {
    stage1_ctrl=false;
    setPWM(0, 0, SERVO000);//第0路舵机从60度转到0角度   0.12-0.13秒/60度
   }
   else
   {
    stage1_ctrl=true;
    setPWM(0, 0,224);  //第0路舵机从0度转到60角度
   }
for(l=0;l<=100;l++)
{
    //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即开启超声波测距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检测脉冲宽度,并计算出距离
delayMicroseconds(2);
int stage1_dis=pulseIn(EchoPin, HIGH,2000);
//Serial.println(stage1_dis);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if(stage1_dis>0)//stage1_dis=0表示超过超声波等待回收信号范围,即距离超过(1300/58)cm;
  {
    if(stage23_ctrl==true)
     {
    stage23_ctrl=false;
    setPWM(1, 0, SERVO000);//第1路舵机从60度转到0角度
    setPWM(2, 0,224);//第2路舵机从0度转到60角度
   }
   else
   {
    stage23_ctrl=true;
    setPWM(1, 0,224);  //第1路舵机从0度转到60角度
    setPWM(2, 0, SERVO000);  //第1路舵机从60度转到0角度
   }
  // Serial.println("外循环");
   for(m=0;m<=40;m++)
   {
//Serial.println("前端超声波探测循环");
   //delay(1);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即开启超声波测距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stage2_dis=pulseIn(EchoPin_L, HIGH,1500);
   delay(1);//如果不延时处理,stage3_dis测得距离会有问题;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stage3_dis=pulseIn(EchoPin_R, HIGH,1500);
//Serial.println(stage1_dis);
//Serial.println(stage2_dis);
// Serial.println(stage3_dis);
//delay(500);
   if(stage2_dis>0)
   {
   direction_ctrl_l=false;
   }
   else
   {
   direction_ctrl_l=true;
   }
   if(stage3_dis>0)
   {
   direction_ctrl_r=false;
   }
   else
   {
   direction_ctrl_r=true;
   }
   }
// Serial.println(direction_ctrl_l);
//Serial.println(direction_ctrl_r);
  if(direction_ctrl_l==true)
  {
  // Serial.println("左转");
   LF_motor.run(BACKWARD);
   LB_motor.run(BACKWARD);
  // RF_motor.run(FORWARD);
  // RB_motor.run(FORWARD);
   delay(1000);
//  LF_motor.run(FORWARD);
  // LB_motor.run(FORWARD);

  }
  else if(direction_ctrl_r==true)
  {
   // Serial.println("右转");
   RF_motor.run(BACKWARD); //如果之前左转,发现左端忽然有障碍物出现,则机器人实际变成后退动作;
   RB_motor.run(BACKWARD);
   //LF_motor.run(FORWARD);
   //LB_motor.run(FORWARD);
   delay(1000);
  // RF_motor.run(FORWARD);
  // RB_motor.run(FORWARD);

  }
  else
  {
   // Serial.println("后退");
   RF_motor.run(BACKWARD);
   RB_motor.run(BACKWARD);
   LF_motor.run(BACKWARD);
   LB_motor.run(BACKWARD);
   delay(1000);
  // RF_motor.run(FORWARD);
//  RB_motor.run(FORWARD);
  // LF_motor.run(FORWARD);
  // LB_motor.run(FORWARD);

  }

  break;//注意内层的break只能跳出内层的for循环,两个,三个break,也都只能跳出本层循环,及第二个Break根本不会执行;

   //digitalWrite(LF, HIGH);
   //digitalWrite(LB, HIGH);

}
else
{
   RF_motor.run(FORWARD);
   RB_motor.run(FORWARD);
   LF_motor.run(FORWARD);
   LB_motor.run(FORWARD);
}

}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
//delay(500);
}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
    {
    digitalWrite(IIC_SDA,HIGH); //IIC_SDA IIC_SCL使用前被拉高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CL,HIGH);
    delayMicroseconds(4);
    }

  void start()//基于IIC总线的物理结构,总线上的START和IIC_stop信号必定是唯一的。
                //另外,IIC总线标准规定IIC_SDA线的数据转换必须在IIC_SCL线的低电平期,
                //在IIC_SCL线的高电平期,IIC_SDA线的上数据是稳定的。所以,start(),IIC_stop()的
                //特殊情况可以作为指示的起止信号。
    {
   //   Serial.println("start开始");
    digitalWrite(IIC_SDA,HIGH);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CL,HIGH); //IIC_SCL高 IIC_SDA拉低表示可以IIC启动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DA,LOW);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CL,LOW);
    delayMicroseconds(4);
  //  Serial.println("start结束");
    }

    //IIC停止
    void IIC_stop()
    {
    digitalWrite(IIC_SDA,LOW);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CL,HIGH);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DA,HIGH);
    delayMicroseconds(4);
    }

    //IIC应答
    void ACK()//IIC_SDA应答信号为0表示正常收发数据,为1表示停止,
    {
    unsigned char i;
    digitalWrite(IIC_SCL,HIGH);
    delayMicroseconds(2);
    pinMode(IIC_SDA,INPUT);
    while((digitalRead(IIC_SDA))&&(i<=255))
    {
    i++;
    }
    pinMode(IIC_SDA,OUTPUT);
    digitalWrite(IIC_SCL,LOW);
    delayMicroseconds(4);
    }

    //写字节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erial.println("地址写入SDL开始");调试用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byte;
    for(i=7;i<=7;i--)
    {//unsigned char x;//调试用
    //x=0;//调试用
    //const int test = 2;//调试用
    //pinMode(test,INPUT);//调试用
    digitalWrite(IIC_SCL,LOW);
    delayMicroseconds(4);
    //Serial.println(temp);//调试用
    //Serial.println(bitRead(temp,i));//调试用
    digitalWrite(IIC_SDA,bitRead(temp,i));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test));
   // x=(digitalRead(test))|(x<<1);//调试用
   //Serial.println(x);//调试用
   //Serial.println(i);//调试用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CL,HIGH);
    delayMicroseconds(4);
    }
    digitalWrite(IIC_SCL,LOW);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DA,HIGH);
    delayMicroseconds(4);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j,k;
    digitalWrite(IIC_SCL,LOW);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DA,HIGH);
    delayMicroseconds(4);
    for(i=0;i<8;i++)
    {
    delayMicroseconds(4);
    digitalWrite(IIC_SCL,HIGH);
    delayMicroseconds(4);
    pinMode(IIC_SDA,INPUT);
    if(digitalRead(IIC_SDA))
    {
      j=1;
    }
    else
    {
      j=0;
    }
    pinMode(IIC_SDA,OUTPUT);
    k=(k<<1)|j;
    digitalWrite(IIC_SCL,LOW);
    }
    delayMicroseconds(4);
    return k;
    }

    void PCA9685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e)
    {
   //Serial.println("PCA9685_write开始");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PCA9685
    ACK();
    write_byte(address); //PCA9685对应内部哪个地址
    ACK();
    write_byte(date); //所写入的数据
    //Serial.println("所写入的数据:");
    //Serial.println(date);
    ACK();
    IIC_stop();
    //Serial.println("PCA9685_write结束");
    }

    //从PCA9685读数据有返回值
    unsigned char PCA9685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PCA9685
    ACK();
    write_byte(address);//PCA9685对应内部哪个地址
    ACK();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0x01); //表示此时状态为从PCA9685读取数据
    ACK();
    date=read_byte();
   // Serial.println("date");
    //Serial.println(date);
    return date;
    }

//PCA9685复位
    void reset(void)
    {//Serial.println("RESET开始");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0x0);
     //Serial.println("RESET结束");
    }

//PCA9685修改频率
/*---------------------------------------------------------------
                                PCA9685修改角度函数
num:舵机PWM输出引脚0~15,on:PWM上升计数值0~4096,off:PWM下降计数值0~4096
一个PWM周期分成4096份,由0开始+1计数,计到on时跳变为高电平,继续计数到off时
跳变为低电平,直到计满4096重新开始。所以当on不等于0时可作延时,当on等于0时,
off/4096的值就是PWM的占空比。
----------------------------------------------------------------*/

    void setPWMFreq(float freq)
     { //Serial.print("设置PWM周期:");
                unsigned int prescale,oldmode,newmode;
                float prescaleval;
                freq *= 0.915;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 + 0.5);

                oldmode = PCA9685_read(PCA9685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Serial.println("新模式:");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newmode); // go to sleep
               // Serial.println("新模式:");
                // Serial.println(newmode);
                PCA9685_write(PCA9685_PRESCALE,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 Serial.println("周期频率设置值:");
                // Serial.println(prescale);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oldmode);
               // Serial.println("旧模式:");
                // Serial.println(oldmode);
                delay(2);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oldmode | 0xa1);
     }
          void setPWM(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on, unsigned int off)
        {
               //Serial.print("当前通道:");
               //Serial.print(num);
                PCA9685_write(LED0_ON_L+4*num,on);
                PCA9685_write(LED0_ON_H+4*num,on>>8);
                PCA9685_write(LED0_OFF_L+4*num,off);
                PCA9685_write(LED0_OFF_H+4*num,off>>8);
        }

/*void stage1()
{
  Serial.print("timer");

if(stage1_ctrl==true)
   {
    stage1_ctrl=false;
    setPWM(0, 0, SERVO000);//第0路舵机从60度转到0角度
   }
   else
   {
    stage1_ctrl=true;
    setPWM(0, 0,224);  //第0路舵机从0度转到60角度
   }
                   //setPWM(0, 0, SERVO180);//第0路舵机转到0角度
                   //setPWM(1, 0, SERVO000);//第1路舵机转到0角度
}
*/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下吗?

额,没有画原理图,直接接线的。我等下简单手画一下吧

楼主:
不懂得怎么发图片啊。。。那样成功了没

网友B(2018-11-08):
引用 楼主:
不懂得怎么发图片啊。。。那样成功了没

没有看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