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感应的小夜灯的PIC单片机源码(可手动控制or自动控制)

楼主(2018-08-25):
基于pic16f616单片机  可以手动控制  也可自动控制(开启感应开关)

#include<pic.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u8 second,fen=0,miao=0,key=0,mode;
u16 adval;  //3v/5v*1024=614
u16 x1=512;
bit loop1,yy1;
int pwm;
__CONFIG(0xfd94);   //fdd5 RA4可以输出主频率的4分频
//const u8 table[]={160,130,101,90,80};
const u8 tab[]={150,100,60,30};

void init()
{//OSCTUNE=0x0f;      //修改主频率
  ADCON0=0x9d;
  ADCON1=0x20;

  INTCON=0xd0;   //开启总中断 外部中断 外设中断
  INTEDG=1;  // 设置触发中断的条件为电平从低到高触发
   PIE1=0x41;             //允许Time1中断
        TMR1L=(65536-1000)%256;
        TMR1H=(65536-1000)/256;
        T1CON=0x01;            //使能Time1

  PR2=160;               //周期计数
  CCP1CON=0x3c;     //0011 1100单输出 P1A被调制    1011 1100半桥输出 P1A P1B被调制
  CCPR1L=40;       //脉冲宽度计数

}

void delay500us(u16 x)
{
  u16 a,b;
  for(a=x;a>0;a--)
   for(b=20;b>0;b--);
}

void delayms(u16 x)
{
  u16 a,b;
  for(a=x;a>0;a--)
   for(b=220;b>0;b--);
}

void beep()
{
   u8 i;

   for(i=255;i>0;i--)
   {
     delay500us(8);

     RA1=!RA1;
   }
    RA1=0;
}

void ledstate()
{ u8 i;
  RC0=0;
  loop1=1;

  while(loop1)
  {
          for(i=3;i>0;i--)
      {  beep();
        RC0=!RC0;
        delayms(1000);
        }
          loop1=0;
}

  }

void KEY_Scan(void)              //键值扫描
{
          if((RC2==1) || (RC1=1) || (RA4==1) || (RA5==1))
          {
            delayms(50);//去抖动
            if(RC2==1)        //A  led模式与开关
            {
              delayms(200);
          delayms(200);
          delayms(200);
          delayms(200);
          if(RC2==1) key=!key;   //0 on 1 off
          else mode=!mode;      //0 手动模式  1 自动模式
          while(RC2);
            }
                  else if(RC1==1)   //B 音频开关
            {
              RC4=!RC4;
          while(RC1!=0);
            }
                else if(RA4==1)   //C  亮度加
            {
                 if(mode==0)
                         {
                   pwm++;
                  if(pwm>=3){pwm=3;beep();}
                  while(RA4);
                         }
            }
            else if(RA5==1)   //D 亮度减
            {
                  if(mode==0)
                         {
                    pwm--;
                  if(pwm<1){pwm=0;beep();}
                  while(RA5);
                         }
            }
     }
}

void pwm_out()
{
  T2CON=0x04;
  CCP1CON=0x3c;
  RC0=1;
  RA0=0;
  delayms(5);

         CCPR1L=tab[pwm];
         delayms(4);
}

void pwm_out1()
{
  T2CON=0x04;
  CCP1CON=0x3c;
  RC0=1;
  RA0=1;
  delayms(5);
        if(yy1)
    {
      CCPR1L=tab[3];
             delayms(4);
    }
    else
    {
      CCPR1L=tab[0];
             delayms(4);
    }

}

void stopstate()  //  pwm 停止输出
{
    T2CON=0x00;
          CCP1CON=0x00;
    RC0=0;
    RA0=0;
    RC5=1;
}

void interrupt time1(void)
{
          if(TMR1IE&&TMR1IF)          //定时器1用于产生秒信号  定时时间为25ms
                 {
                    TMR1IF=0;
                        TMR1L=(65536-50000)%256;
                        TMR1H=(65536-50000)/256;
                           second++;
                        if(second>=40)                  //40*25ms =1000ms
                        { second=0;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fen=0;
                        }
                         }
                  }

      if(INTE&&INTF)         ////外部中断
           {
             while(RA2==1)
             {

               KEY_Scan();

             }
             INTF=0;
           }

     if(ADIE && ADIF)
  {
    ADIF=0; // A/D标志位清零
    adval=ADRESH;//00000000 00000011
        adval=adval<<8|ADRESL;//00000011 11111111
    if(adval>x1) yy1=1;
       else yy1=0;
    GODONE=1;
  }

}

void main()
{
  TRISC=0x00;
  TRISC|=0x0e;
  TRISA=0x00;
  TRISA|=0x34;
  ANSEL=0x80;
   RC0=0;  //电源指示
   RC4=0;  //继电器
   RC5=0;  //PWM
   RA0=0;  //手动自动指示
   RA1=0;  //警告音
         ledstate();
          init();
        GODONE=1;
         delayms(100);
          while(1)
          {
             if(key==0)
          {
          switch(mode)
            {
              case 0:pwm_out();
                    break;
              case 1:pwm_out1();
                    break;
            }
          }
         else stopstate();
          }

}

网友A(2019-06-06):
正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