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单片机测速表制作

楼主(2018-08-25):
线路比较简单,手工焊接的,没转印板子

传感器霍尔,金属管是台灯类用的万向管

传感器霍尔,金属管是台灯类用的万向管

壳子认识不,电动车报警喇叭壳

壳子认识不,电动车报警喇叭壳

线路板正面图

线路板正面图

组装完成图片,

组装完成图片,

测试转速59转/分

测试转速59转/分

测试转速369转/分

测试转速369转/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好东东 源码能分享下吗?

楼主:
附上转速表程序

677 Bytes,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07, 下载积分: 黑币 -5

转速表程序

网友B(2020-02-21):
照着做了一个,烧录程序运行,数码管显示乱码,请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C:
at89c2051  20pin可以做一个吗?

网友C:
用什么程序烧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程序烧录?

下载你提供的程序烧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程序烧录?

参照您提供的原理图以及您提供的程序制作的。可是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乱码。无源程序,没法自己调试。还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参照您提供的原理图以及您提供的程序制作的。可是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乱码。无源程序,没法自己调试。还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参照您提供的原理图以及您提供的程序制作的。可是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乱码。无源程序,没法自己调试。还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刚才回复时看错人了。刚才回复时看错人了。刚才回复时看错人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正好有尘封的at89c2051,试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着做了一个,烧录程序运行,数码管显示乱码,请楼主指教。谢谢。

是你数码管定义脚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89c2051  20pin可以做一个吗?

可以,测速时屏会闪一次,不影响功能

楼主:
对于乱码的原因,是你们数码管定义错了,我特意看了下我的板子(源程序电脑做系统丢了,而且是汇编的你们大多数看不懂)。我分析了我的管脚定义如下:
(共阳数码管)
个位P3.7
十位P3.4
百位P3.1
千位P3.0
G=P1.0
C=P1.1
H未接(没有小数点需要显示,就没有浪费电阻,
D=P1.3
E=P1.4
B=P1.5
F=P1.6
A=P1.7
万用板焊接你就知道了,我是按照焊接方便设计的表
这是我另一个程序的数码管表,估计一样的,
DB 005H,0DDH,046H,054H,9CH,34H,24H,5DH,04H,14H   ;2051码表
    DB 0CH,0A4H,27H,0C4H,26H,2E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程序烧录?

你是问用什么编程器烧录吧,这个是专用的,某宝网上有卖的,

网友E:
不错的制作 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测速时屏会闪一次,不影响功能

请问楼主图中at89c2051可以用stc12c2052代换吗?程序是否可以直接下载到stc12c205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图中at89c2051可以用stc12c2052代换吗?程序是否可以直接下载到stc12c2052?

当然可以,速度快6至12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速度快6至12倍

这个测速表程序不用改可以直接用于stc12c2052么?

网友E(2020-04-18):
引用 网友B:
参照您提供的原理图以及您提供的程序制作的。可是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乱码。无源程序,没法自己调试。还希 ...

用的是什么型号传感器?光电还是霍尔?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什么型号传感器?光电还是霍尔?

同问,图上找不到啊!

网友H:
看楼主的图,好象是把一块磁铁固定在电钻的卡头上,手持部分是霍尔元件,磁铁看着是一个偏心件,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振动器,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I(2021-03-23):
用的是霍尔传感器吧

楼主(2021-05-14):
霍尔,3144单极性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的图,好象是把一块磁铁固定在电钻的卡头上,手持部分是霍尔元件,磁铁看着是一个偏心件,高速转动起 ...

只是测试用,呵呵

楼主(2025-03-20):
真正使用还是要用专用显示芯片,TM1650这种,屏幕不会闪烁,稳定,测速范围还是不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