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下载程序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的解决办法

楼主:
昨天一位朋友在给stm32下载程序出现了: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的错误,使用的是c8t6的最小系统板。经过层层排查,最终问题得到了解决,下面具体说一下解决的过程。
1.第一点我们怀疑是驱动没装好(因为我以为朋友经验丰富,不会出其他的低级错误,后面会展开来说),所以检查了驱动,如下图, 搜索设备管理器,在串行总线下检查是否有自己所使用的下载器的设备,如果上面有黄色感叹号就是驱动没装好,设备没有成功驱动。我会发给大家由正点原子提供的stlink的驱动。 ST LINK驱动及教程.zip (11.8 MB, 下载次数: 146) 2.keil软件的debug设置,要是用stlink等调试器下载程序,需要对软件进行设置,如下图:

选好stlink以后,点击setting,划线的地方要注意修改(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stlink,所以会显示没有设备)

然后在utilities选项里点击setting

点击add添加flash算法

选择相应的算法,具体选择参考自己芯片的手册

对于找不到自己芯片算法的朋友,你可能选错了自己的芯片型号(这也是我朋友犯得最傻的错误,c8t6选了zet6)

注意,以上每一步都要确认保存了,不然修改无效。经过以上的修改,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应该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A(2018-08-25):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这会帮助到很多人的.

网友B(2019-08-02):
  本人用的是STM32F103Z8芯片,下载时出现同样的问题,以解决,分享办法
如果用J-link下载,出现以上问题,主要看是否在“魔术棒----Debug----use选项选择(J--LINK/J--TRACE)--Setting--flash download---add(STM32F10X Med-density)”

add(STM32F10X Med-density)这一步很重要,如果其他的芯片要选择与之对应的选项

网友C(2021-02-20):
STLINK我也试过了,完美解决。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用的是STM32F103Z8芯片,下载时出现同样的问题,以解决,分享办法
如果用J-link下载,出现以上问题 ...

STlink 用此办法我也试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