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keil设置xdata后系统不能运行的故障,求解析

楼主:
单片机编程软件keil xdata设置如下图设置

编译程序后,下载到板子上,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但是我删掉部分变量后,再次编译,程序就正常了
查看map文件 定义的变量并未超出xdata空间
如图两种设置都不行
求问,为什么能正常编译成功 但是程序却跑不起来呢

网友A(2018-08-25):
为何要修改配置资料,修改地址要修改得正确才行,在代码中使用就好了。

网友B:
是这样的  我有两份代码  A份是变量少的 xdata空间是2816byte B份是变量多的 编译的时候提示xdata超出空间大小  所以我把A、B两份xdata空间调整成3072byte 最后A代码烧进去系统能正常工作 B代码烧进去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减少B代码中变量的数量 B代码也可以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个keil设置空间是没用的 仅仅是依靠实际代码情况来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我有两份代码  A份是变量少的 xdata空间是2816byte B份是变量多的 编译的时候提示xdata超出空间 ...

你的B代码xdata超出芯片空间了,你把空间调大只是编译通过了,实际芯片内部没有变化,A代码变量少,所以前后都能正常工作,而B代码超出空间,你调整编译器空间,使得编译正常通过,实际工作时,一部分超界的变量不能工作,当然不能正常了。keil设置空间只是告诉编译器我有那么大的空间,它并不知道你是否欺骗了它。

网友D(2021-08-09):
我把受影响的变量声明data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几个全局变量,256字节大数组在xdata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