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二维数组运算问题,走过路过的单片机大神们给个解释

楼主(2018-08-25):
定义一个二维数组 并初始化 unsigned char   A[11][12]={0};定义一个  unsigned long  int   T=0;
其中A数组每个元素 只赋值0到9之间
执行以下运算后 T=A[1][0]*10000+A[1][1]*1000+A[1][2]*100+A[1][3]*10+A[1][4];
T的范围应该在0到99999之间
但是实际结果T的值却只能在 0到65535之间 这是为什么,若A[1][0]>6,整个数据就乱了

但如果T的表达式 做成下面这样
T=A[1][0]*10000;
T= T+A[1][1]*1000+A[1][2]*100+A[1][3]*10+A[1][4];
实际结果T的值就能在 0到99999之间

若是将数组 定义成 unsigned long int 型
执行以下运算后 T=A[1][0]*10000+A[1][1]*1000++A[1][2]*100+A[1][3]*10+A[1][4];
实际结果T的值也能在 0到99999之间

请问大神们 这是什么缘故    ,单片机是使用STC15F2K系列

网友A:
常量数字后面加上ul。比如A[1][0] * 10000UL

网友B:
第一个变量类型占16bit ,所以最大值只有65535,第二个等式T= T+A[1][1]*1000+A[1][2]*100+A[1][3]*10+A[1][4],右侧做了强制类型转换变成了long int,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量数字后面加上ul。比如A[1][0] * 10000UL

按照你说的做  确实可以    受教了    谢谢  ,这样子做会增加代码长度 好像每加1个UL就会多12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变量类型占16bit ,所以最大值只有65535,第二个等式T= T+A[1][1]*1000+A[1][2]*100+A[1][3]*10+A[1] ...

请问   为什么第一个变量是16bit,能否解释的简单明了点,对于数据这块我是小白

网友C:
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同的位数,还是先仔细看看吧,,,,KeilC51\C51\hlp\c51.ch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为什么第一个变量是16bit,能否解释的简单明了点,对于数据这块我是小白

因为第一个等式右边是同一类型的变量相加,即insigned char 类型,而另外一个是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int,编译器把类型都转成了unsigned long int型,你用整型和浮点数运算,也能看到浮点的结果。(片子支持浮点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第一个等式右边是同一类型的变量相加,即insigned char 类型,而另外一个是unsigned char +unsigned  ...

明了明了

网友D:
但是实际结果T的值却只能在 0到65535之间 这是为什么
跟你实际用的操作系统是多少位的有关
unsigned long  int   T=0; 有的在32位系统下分配的是  2个字节(最大为65535,当你的实际值大于65535时  会出现溢出)  在64位下分配的是 4个字节

建议你把  T定义成unsigned  int类型  因为 int类型 比较稳定 一把 32和64位系统 都是4个字节
而且最大值  大于你实际用的最大值(99999) 。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