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版TINA10仿真器导入网表spice文件创建新零件 宏

楼主:
完全版TINA10仿真器导入网表spice文件创建新零件 宏

TINA是很好用的原理图仿真软件,先是绘制原理图,然后进行电路原理的仿真,如果原理图仿真,电路功能符合设计要求,就可以接下来把原理图文件导入到TINA10的PCB编辑器中,设计PCB版图,形成一条龙的电路设计过程,非常使用。
美国TI公司和TINA公司合作,为TI公司定向定制了TI专用的仿真软件,称为TINA9-TI,程序里面只有TI公司的芯片,只能原理图仿真,没有PCB板的设计编辑器,因此不是TINA10的完整版本。功能少,零件库的零件少。而本文介绍的TINA10,是完整的版本,零件库里零件很多,包含PCB板设计套件。

TINA10系统带有很大的零件库,但很多常用的零件没有,必须从网上下载spice网表,从器件生产商的官方网站下载,从网上论坛下载。保存在你电脑的桌面或任何一个位置。
启动tina10,见下图:原理图编辑屏幕:

首先验证下载器件spice网表文件是否符合规范,点击TINA10菜单的文件-----导入-----Pspice连线表------弹出下图:打开文件对话框,默认的查找范围:tina10-distributor evaluation,这是为了方便学习者实习时,找到系统自带的例题文件,因为笔者把事先下载好的spice网表放在了电脑的桌面上,因此应当把查找范围指向桌面:见下图.

把查找范围指向桌面:见下图
上图中,文件夹:9013  8550 spice模型,就是要导入的网表,因为三极管ss8050  8550  C9012  9013  9014  9015是最常用的三极管。导入到TINA10中,形成新建零件后,,在以后的设计中非常有用。双击这个文件夹,可以看到里面的网表文件:最常用的5个型号的三极管。网表文件的后缀 文件扩展名是.cir。见下图:
上图底部的文件类型:指定是.cir 或.lib。只有这两种类型的文件,tian10才会识别。
双击上图中的8550,弹出下面的画面:
上图是TINA10的网表编辑器,点击上图顶部的对勾,网表编辑器开始编译网表,编译成功后,会在上图的底部显示:编译成功的提示文字。见下图的底部。
这说明8550的网表文件.CIR,可以使用。

下面开始创建新零件的宏:
点击TINA10顶部菜单的工具------新建宏向导-----弹出向导对话框:见下图:

把宏名称,由新建宏改为:SS8550,在上图中部,选中:从文件------此时右侧的文件夹图标由灰色点亮。

点击文件夹图标------弹出下面打开文件对话框:默认的查找范围是:spicelib,见下图:
由于笔者把要导入的spice网表文件放置在了桌面,因此把地址指向桌面:

上图中文件夹9013  8550 spice模型,就是要导入的网表文件。需要注意的是上图底部的文件类型是.tsc   .sch,这不是spice网表文件的后缀.cir,点击右侧向下的箭头,选择文件类型:Pspice文件.cir  见下图:

双击9013  8050文件夹,找到8550.cir,双击8550.cir,弹出下图:

点击下图中下一步:弹出下图空白的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点击上图的下一步,弹出下图:

点击右下角的:保存。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的finish,完成新建零件宏,点击上图的insert,把新建零件的宏,放置在当前的原理图编辑器中。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含清晰图):
见2楼

网友A(2018-08-25):


网友B(2020-03-16):
这些网表文件在哪里下得到?

网友C(2020-05-03):
刚下载的一本书里提到此软件,才知道有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