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软(海尔)哈弗架构单片机HR7P153SD例程

楼主:
海尔单片HR7P153SD 三和一移动电源电源程序,海尔单片被上海东软收购,目前叫东软,单片机用的是哈弗架构和PIC的很像.

/*
                 ---------------------
   电源--|VSS                          VDD|--地
   PinKey--|PA5/OSC1/KIN5              PA0/AIN0|--BTI
   PowerOn--|PA4/OSC2/KIN4             PA1/AIN1|--PinHalt
   PinCharge--|PA3/MRST/KIN3           PA2/AIN2|--BT5V
   PinLight--|PB5/AIN7                 PB0/AIN3|--BTV
   PinLed1--|PC3/AIN6                  PC0/AIN4|--NTC
   PinLed2--|PC2/AIN5/KIN7             PC1|--BTC
   PinPWMP--|PA7/AIN5/KIN7             PA6|--PinPWMN

                 ---------------------
*/

/*****************************************************************************
;*        Title        :
;*
;*
;*
;*        Device        :        HR7P153-SOP14
;*        OSC                :        16Mhz( Internal 16Mhz )
;*
;*        Compiler:        IDE
;*        Hardware:
;* Version :   A00
;***************************************************************************/

/*********************************************
;* Include headfiles
;********************************************/
#include "Init.h"

/*********************************************
;* Private variables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main process
;*
;**********************************************/
#define VOL_BOOST_5V8 177
#define VOL_BOOST_5V6 171  //5.5V

#define CONST_DEC_STEP 2

void main(void)
{
    InitialMCU();

    while(1)
    {
        CLRWDT();

        //防止拔掉重负载时电压突然上冲
        if(FlagDischarge)
        {
            GetADC8Bit(AD_CHANNEL_6);
            if(ADCRH >= VOL_BOOST_5V6)
            {
                T8P2R = T8P2R - CONST_DEC_STEP;

            }

        }

        //每1ms执行一次子程序
        if(FlagSysClk250us)
        {
            FlagSysClk250us = 0;

            Cnt1ms++;

            switch(Cnt1ms)
            {
                case 1:

                    DisplayLED();        //显示处理子程序

                    break;

                case 2:

                    ADVoltageSample();   //电压温度检测子程序

                    break;

                case 3:

                    ADCurrentSample();   //电流采样处理子程序

                    break;

                case 4:
                    Cnt1ms = 0;

                    CheckLoadInsert();  //负载插入检测子程序

                    break;

                default:
                    Cnt1ms = 0;
                    break;

            }

        }

        //每20ms执行一次子程序
        if(FlagSysClk5ms)
                  {
                           FlagSysClk5ms = 0;

            Cnt20ms++;
            switch(Cnt20ms)
            {
                case 1:

                            GetSysStatus();                  //状态处理子程序

                break;

                case 2:

                ControlCharge();      //充电控制子程序

                break;

                case 3:

                LowLoadCheck();                  //轻负载、过流保护处理子程序

                break;

                case 4:
                Cnt20ms = 0;

                ControlBoostVol();    //升压控制子程序

                break;

             default:
                Cnt20ms = 0;
                break;

            }

                  }

        //每500ms执行一次子程序
                  if(FlagSysClk125ms)
                  {
                           FlagSysClk125ms = 0;

            Cnt500ms++;
            switch(Cnt500ms)
            {

                case 1:

                break;

                case 2:

                            HandFlagProcess();   //功能模式处理子程序

                break;

                case 3:

                DealDispData();      //显示数据处理子程序  必须放在电量级别判断之后

                break;

                case 4:
                Cnt500ms = 0;

                HaltProcess();        //休眠处理子程序

                AdjustToBalance();    //电池电量级别平衡处理子程序

                break;

             default:
                Cnt500ms = 0;
                break;
            }

                  }

    }

}

/**********************************************
;*
;* Function Nam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isr process
;*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

    if(T8P1TIE && T8P1TIF)
    {
        T8P1TIF = 0;

        FlagSysClk250us = 1;

        CntSysClk5ms++;

        if(CntSysClk5ms >= 20)
        {
            FlagSysClk5ms = 1;
            CntSysClk5ms = 0;

            CntSysClk250ms++;
            if(CntSysClk250ms >= 50)
            {
                CntSysClk250ms = 0;
                FlagSysClk250ms =  1;

            }

            CntSysClk125ms++;
            if(CntSysClk125ms >= 25)
            {
                FlagSysClk125ms = 1;
                CntSysClk125ms = 0;

            }

        }

    }

    if(KIE & KIF)
    {
        PABuf = PA;  //必须要读一次电平才能清除KIF
        KIF = 0;

    }

}

/**********************************************
;*
;* Function Name: CheckLoadInsert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CheckLoadInsert process
;*
;**********************************************/
void CheckLoadInsert(void)
{
    //放电负载插入检测
    if(PinBoostEN) return;

    if(!PinHalt)
    {
        //判断是否释放负载
        if(FlagLoadFree)
        {
            CntInsert++;
            CntLoadFree = 0;

            //当输入电容为104时,可以识别到
            if(CntInsert >= 10)
            {
                CntInsert = 0;
                FlagLoadFree = 0;

                //第一次上电检测到负载默认不打开升压
                if(!FlagFirShort)
                {
                    FuncDischarge();
                }

            }

        }

    }

    else
    {
        CntInsert = 0;
        CntLoadFree++;
        if(CntLoadFree >= 20)
        {
            CntLoadFree = 0;
            FlagLoadFree = 1;

            FlagFirShort = 0;
        }

    }

}

/**********************************************
;*
;* Function Name: GetSysStatus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GetSysStatus process
;*
;**********************************************/
#define CONST_NOCHARGE_CUR 6

void GetSysStatus(void)
{

    if(PinCharge)
    {

        CntChargeShort++;

        //防止拔掉适配器后显示充满状态,保证PinCharge引脚变为低电平
        if(CntChargeShort >= COUNT_CHARGE_SHORT)
        {
            CntChargeShort = 0;
            if((!FlagChargeDisp) && (VinBoost <= VOL_BOOST_5V8))
            {
                //充电处理程序

                FlagDispPower = 0;
                FlagChargeDisp = 1;
                FlagCharging = 1;

                FlagChargeSmallCur = 0;

                //必须清除放电标志位,然后关闭升压输出,再打开充电
                FlagDischarge = 0;

                ClosePWMOut();
                                CloseBoostEN();

                InitChargePWM();

            }

        }
    }

    else
    {
        CntChargeShort = 0;

        if(!FlagDispPower)
        {

             FlagChargeDisp = 0;
             FlagDispPower = 1;
             FlagCharging = 0;

             FlagChargeFull = 0;

             FlagChargeSmallCur = 0;

        }

    }

        //充电状态下,充电拔出判断
    if(FlagCharging && (!FlagChargeFull))
    {
        if(CurrentCharge < CONST_NOCHARGE_CUR)
        {
            CntNoCharge++;
            if(CntNoCharge >= 50)//150)
            {
                CntNoCharge = 0;

                //充电拔出处理
                FlagCharging = 0;

                                ClosePinCharge();
                                ClosePWMOut();
                                CloseBoostEN();

                CntNoLoad = 0;

             }

         }

         else
         {
             CntNoCharge = 0;
         }
    }
}

/**********************************************
;*
;* Function Name: LowLoadCheck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LowLoadCheck process
;*
;**********************************************/

void LowLoadCheck(void)
{

    //放电状态下才检测负载电流
    if(!FlagDischarge) return;

     //放电模式下过流判断
     if((CurrentLoad >= LOAD_SHORT_VALUE))
     {
        CntShort++;
        if(CntShort >= COUNT_SHORT)
        {
            CntShort = 0;

            //必须清除当前AD值,保证负载恢复正常后再次打开升压可以正常工作
            CntADSample = 0;
            SumCurrentLoad = 0;
            CurrentLoad = 0;

            ClosePWMOut();
            CloseBoostEN();

            FlagSleep = 1;
                        Sleep();

        }

     }

     //放电模式下轻负载判断
     else if(CurrentLoad >= NO_LOAD_VALUE)
     {
         CntShort = 0;

         CntNoLoad = 0;
         CntHaveLoad++;
         if(CntHaveLoad >= COUNT_HAVE_LOAD)
         {
             CntHaveLoad = 0;
             FlagLoad = 1;
             CntDispDelay = 0;
         }

     }

     //轻负载小电流判断
     else
     {
         CntShort = 0;

         CntHaveLoad = 0;
         CntNoLoad++;

         //轻负载时去抖
         if(CntNoLoad >= COUNT_LIGHT_LOAD)
         {
             FlagLoad = 0;
         }

         //无负载15S关闭升压输出,并休眠
         if(CntNoLoad >= COUNT_NO_LOAD)
         {
             CntNoLoad = 0;

             FlagDischarge = 0;

                         FlagSleep = 1;
                         Sleep();

         }

     }

}

/**********************************************
;*
;* Function Name: DisplaySub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DisplaySub process
;*
;**********************************************/

void DisplaySub(u8 uMode)
{

    //放电和电量查询显示处理
    if((uMode == 1))
    {
       ClrAllFlagLed();
            switch(PreLedLevel)
                 {
                         case 1:
                         SetFlagLed1();

                         break;

                         case 2:
                         SetFlagLed1();
                         SetFlagLed2();

                         break;

                         case 3:
                         SetFlagLed1();
                         SetFlagLed2();
                         SetFlagLed3();

                         break;

                         case 4:
                         SetFlagLed1();
                    SetFlagLed2();
                         SetFlagLed3();
                         SetFlagLed4();
                         break;

                         default:
                         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break;
                    }

    }

    //充电闪烁显示处理
    else if(uMode == 2)
    {

            switch(PreLedLevel)
                 {
                         case 1:
                         CPLFlagLed1();
                         ClrFlagLed2();
                         ClrFlagLed3();
                         ClrFlagLed4();
                         break;

                         case 2:
                         SetFlagLed1();
                         CPLFlagLed2();
                         ClrFlagLed3();
                         ClrFlagLed4();

                         break;

                         case 3:
                         SetFlagLed1();
                         SetFlagLed2();
                         CPLFlagLed3();
                         ClrFlagLed4();

                         break;

                         case 4:
                         SetFlagLed1();
                     SetFlagLed2();
                         SetFlagLed3();
                         CPLFlagLed4();
                         break;

                         default:
                         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break;

             }

    }

    //充电充满显示
    else if(uMode == 3)
    {
       SetFlagLed1();
       SetFlagLed2();
       SetFlagLed3();
       SetFlagLed4();
    }

}

/**********************************************
;*
;* Function Name: DealDispData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DealDispData process
;*
;*  0 //放电模式(有负载)
;*  1 //放电无负载、充电拔出显示处理
;*  2 //充电跑马灯显示处理
;*  3 //充电充满显示
;**********************************************/

void DealDispData(void)
{

    if(FlagDispDelay)
    {
        DisplaySub(1);     //放电和按键查询显示处理
    }

    else if(FlagChargeFull)
    {
              DisplaySub(3);     //充电充满显示
    }

    else if(FlagCharging)
    {
              DisplaySub(2);     //充电跑马灯显示处理
    }

    else
    {
        ClrAllFlagLed();   //关闭显示输出

    }

}

/**********************************************
;*
;* Function Name: DisplayLED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DisplayLED process
;*
;**********************************************/
void DisplayLED(void)
{
    PinLed1Input();
    PinLed2Input();
    PinLed3Input();

    DispCnt++;
    switch(DispCnt)
    {
        case 1:

            if(FlagLed1)
            {
                SetPinLed1();
            }
            else
            {
                ClrPinLed1();
            }

            PinLed1Output();

            ClrPinLed2();
            PinLed2Output();

            break;

        case 2:

            if(FlagLed2)
            {
                SetPinLed2();
            }
            else
            {
                ClrPinLed2();
            }

            PinLed2Output();

            ClrPinLed1();
            PinLed1Output();

            break;

        case 3:

            if(FlagLed3)
            {
                SetPinLed3();
            }
            else
            {
                ClrPinLed3();
            }

            PinLed3Output();

            ClrPinLed2();
            PinLed2Output();

            break;

        case 4:

            if(FlagLed4)
            {
                SetPinLed2();
            }
            else
            {
                ClrPinLed2();
            }

            PinLed2Output();

            ClrPinLed3();
            PinLed3Output();

            break;

        case 5:
            DispCnt = 0;

            KeyScan();          //按键扫描子程序

         default:
            break;

    }

}

/**********************************************
;*
;* Function Name: KeyScan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KeyScan process
;*
;**********************************************/
void FuncDischarge(void)
{
     //边充边放时,输入电压大于5.8V时,不打开升压
     if((VinBoost > VOL_BOOST_5V8)) return;

         SetBoostEN();
     InitComplePWM3x();

     CntNoLoad = 0;
     CntDispDelay = 0;
     FlagDischarge = 1;
     FlagDispDelay = 1;

}

void KeyScan(void)
{

    PinLed1Input();
    PinLed2Input();
    PinLed3Input();

    PinLed3Output();
    SetPinLed3();
    NOP();
    NOP();
    PinLed3Input();

    //延时保证按键电平恢复到原始电平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if(!PinKey)
    {
        CntKeyPress++;
        if(CntKeyPress > 400)
        {
            //长按键处理 手电筒开关
            CntKeyPress = 401;
        }

    }

    else
    {
        if((CntKeyPress >= KEY_SHORT) && (CntKeyPress < 401))
        {
            //短按键处理
            CntPressOn++;
            if(CntPressOn == 1)
            {
                FlagKeyPress = 1;
                DelayDoubleKey = 0;
            }

            else if(CntPressOn >= 2)
            {
                CntPressOn = 0;
                FlagKeyPress = 0;

            }

        }

        CntKeyPress = 0;

    }

    if(FlagKeyPress)
    {
        DelayDoubleKey++;

        if(DelayDoubleKey > 200)
        {
            CntPressOn = 0;
            FlagKeyPress = 0;

            if(!FlagCharging)
            {
                FlagFirShort = 0;
                FuncDischarge();

            }

        }

    }

}

/**********************************************
;*
;* Function Name: BatLevelCheck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BatLevelCheck process
;*
;**********************************************/
void BatLevelCheck(void)
{
    if(!FlagCharging)
    {
        //放电级别判定
        if(VinBattary > DISCHARGE_VOL_LEVEL3)
        {
             NowLedLevel = 4;
        }

        else if(VinBattary > DISCHARGE_VOL_LEVEL2)
        {
             NowLedLevel = 3;
        }

        else if(VinBattary > DISCHARGE_VOL_LEVEL1)
        {
             NowLedLevel = 2;
        }

        else if(VinBattary > LED_BLINK_VOL)
        {
             NowLedLevel = 1;

        }

    }

    else
    {
        //充电级别判定
        if(VinBattary > CHARGE_VOL_LEVEL3)
        {
             NowLedLevel = 4;
        }

        else if(VinBattary > CHARGE_VOL_LEVEL2)
        {
             NowLedLevel = 3;
        }

        else if(VinBattary > CHARGE_VOL_LEVEL1)
        {
             NowLedLevel = 2;
        }

        else if(VinBattary > LED_BLINK_VOL)
        {
             NowLedLevel = 1;

        }

    }

    //初始上电时,将当前电量级别赋给上次电量级别
    if(FlagNowToPre)
    {
        FlagNowToPre = 0;
        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

}

/**********************************************
;*
;* Function Name: ControlBoostVol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ControlBoostVol process
;*
;**********************************************/
#define VOL_BOOST_4V5  137
#define VOL_BOOST_4V8  146
#define VOL_BOOST_4V95 151
#define VOL_BOOST_4V9  149
#define VOL_BOOST_5V0  152
#define VOL_BOOST_5V1  155
#define VOL_BOOST_5V1  155

#define VOL_BOOST_5V25 160
#define VOL_BOOST_5V5  168

#define MIN_BOOST_PWM2 2
#define MAX_BOOST_PWM2 28

/**********************************************
;*
;* Function Name: InitComplePWM3x routine
;* Inputs:        void
;* Returns:       void
;* Description:   the InitComplePWM3x process
;*
;**********************************************/
#define VBAT_3V0  139
#define VBAT_3V6  166
#define VBAT_4V0  185
#define VBAT_4V1  190

#define VBAT_4V2  194
#define VBAT_4V3  199
#define VBAT_4V6  213
#define VBAT_4V8  222

void ClosePWMOut(void)
{
    T8P2OC = 0x83;
        T8P2M = 0;        //定时器模式
    CloseMosP();
    NOP();
    NOP();
    CloseMosN();

}

void InitComplePWM3x(void)
{

        ANS = 0xe3;                                //1110_0011B 使用AIN2/AIN3/AIN4通道  PWM20与PWM21输出同相
        T8P2P = 39;                                //PWM周期为5us
        T8P2R = 2;                                //PWM初值
        T8P2C = 0x84;                        //预分频和后分频为1:1,使能T8P2模块,选择PWM模式
        T8P2PEX = 0x00;
        T8P2PMC = 0x01;                        //8位PWM精度,T8P2计数器与缓冲寄存器匹配
        T8P2OC = 0x0e;                        //PWM输出使能,选择PB2输出PWM20,PB3输出PWM21
        T8P2PDT = 0x01;                        //死区时间为125ns

        PinChargeDisable();

}

void ControlBoostVol(void)
{
    if(FlagDischarge)
    {

                 if(VinBoost < VOL_BOOST_4V8)
                 {
                        if(T8P2R < MAX_BOOST_PWM2)
                        {
                                if((VinBoost < VOL_BOOST_4V5) )
                                {
                                        //如果输出电压小于4.5V,则快速增加升压
                                        T8P2R++;

                                }
                                //增加升压
                                T8P2R++;

                         }

                 }

                 else if(VinBoost > VOL_BOOST_5V0)
                 {
                         if(T8P2R > MIN_BOOST_PWM2)
                         {
                                 //降低升压
                                 T8P2R--;
                          }

                 }

                 else if(VinBoost > VOL_BOOST_5V6)
                 {
                         //升压输出超过5.5V关闭PWM输出
                         ClosePWMOut();

                 }

    }

}

/**********************************************
;*
;* Function Name: ControlCharg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ControlCharge process
;*
;**********************************************/

#define CONST_CUR_DIF   3   //必须小于100mA时的电流值

#define CONST_VOL_L     2   //4.05V

#define CONST_VOL_H     4   //4.25V

void InitChargePWM(void)
{

        ANS = 0x73;                                //0110_0011B 使用AIN2/AIN3/AIN4通道  PWM20与PWM21输出反相
        T8P2P = 249;                        //PWM周期为31.25us
        T8P2R = 39;                                //PWM初值
        T8P2C = 0x84;                        //预分频和后分频为1:1,使能T8P2模块,选择PWM模式
        T8P2PEX = 0x00;
        T8P2PMC = 0x01;                        //8位PWM精度,T8P2计数器与缓冲寄存器匹配
        T8P2OC = 0x0f;                        //PWM输出使能,选择PB2输出PWM20,PWM21输出关闭
        T8P2PDT = 0x00;                        //死区时间为0
        PinChargeEnable();

}

void ControlCharge(void)
{
    if(FlagCharging)
    {
        //如果电池电压大于4.3V,则关闭充电模块
        if((VinBattary >= VBAT_4V3))
        {
            ClosePWMOut();
            ClosePinCharge();
        }

        //电池电压大于4.1V时,进行恒压充电
        else if(VinBattary >= VBAT_4V1)
        {
            //恒压涓流充电处理
            FlagChargeSmallCur = 1;
            //TargetChargeVol = VBAT_4V1;

                         //电压增加
                        if(VinBattary < (VBAT_4V1 - CONST_VOL_L))
                        {
                                if(T8P2R < MAX_CHARGE_PWM)
                                {
                                        T8P2R++;

                                }

                        }

                        //电压减小
                        else if(VinBattary > (VBAT_4V1 + CONST_VOL_H))
                        {
                                if(T8P2R > MIN_CHARGE_PWM)
                                {
                                        T8P2R--;
                                }

                        }

            if(CurrentCharge < CONST_CUR_100MA)
            {
                //充电充满判定
                CntFullDelay++;
                if(CntFullDelay >= 250)
                {
                     CntFullDelay = 0;
                     FlagChargeFull = 1;
                     ClosePWMOut();
                     ClosePinCharge();
                }

            }

            else
            {
                 CntFullDelay = 0;
            }

        }

        //如果电池电压小于3.0V时预充
        else if((VinBattary < VBAT_3V0))
        {

                        if(CurrentCharge < (CHARGE_CUR_0A1 - CONST_CUR_DIF))
                        {
                                if(T8P2R < MAX_CHARGE_PWM)
                                {
                                        T8P2R++;

                                }

                        }

                        //电流减小
                        else if(CurrentCharge > (CHARGE_CUR_0A1 + CONST_CUR_DIF))
                        {
                                if(T8P2R > MIN_CHARGE_PWM)
                                {
                                        T8P2R--;
                                }

                        }

        }

        //电池电压大于3.0V时恒流充电
        else
        {

                        if(CurrentCharge < (CHARGE_CUR_1A - CONST_CUR_DIF))
                        {
                                if(T8P2R < MAX_CHARGE_PWM)
                                {
                                        T8P2R++;

                                }

                        }

                        //电流减小
                        else if(CurrentCharge > (CHARGE_CUR_1A + CONST_CUR_DIF))
                        {
                                if(T8P2R > MIN_CHARGE_PWM)
                                {
                                        T8P2R--;
                                }

                        }
        }

    }

}

/**********************************************
;*
;* Function Name: HandFlagProcess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HandFlagProcess process
;*
;**********************************************/
void HandFlagProcess(void)
{
    if(FlagDispDelay && (!FlagLoad))
    {
        CntDispDelay++;

        //放电显示电量时间为8S
        if(CntDispDelay >= COUNT_DELAY_DISP)
        {
             CntDispDelay = 0;
             FlagDispDelay = 0;

        }

    }

    //电池电量检测
    BatLevelCheck();

}

/**********************************************
;*
;* Function Name: AdjustToBalanc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AdjustToBalance process
;*
;**********************************************/
void AdjustToBalance(void)
{
    if(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
        if(FlagLoad)
        {
            CntDelayLevel++;
            if(CntDelayLevel >= COUNT_DELAY_LEVEL)
            {
                CntDelayLevel = 0;
                PreLedLevel -= 1;
            }

        }

    }

    else if(PreLedLevel < NowLedLevel)
    {
         if(FlagCharging)
         {
             CntDelayLevel++;
             if(CntDelayLevel >= COUNT_DELAY_LEVEL)
             {
                 CntDelayLevel = 0;
                 PreLedLevel += 1;

             }
         }
    }

    else
    {
        CntDelayLevel = 0;

    }
}

/**********************************************
;*
;* Function Name: HaltProcess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HaltProcess process
;*
;**********************************************/
void HaltProcess(void)
{

    //当电池电量小于关机电量时休眠
    if((!FlagCharging) && (!FlagLoad))
    {
        if(VinBattary < BAT_OFF_VOL)
        {
            FlagSleep = 1;

                        Sleep();

        }
    }

}

/**********************************************
;*
;* Function Name: GetADC12Bit routine
;* Inputs:        u8 channel
;* Returns:       u16 m_ADCValue
;* Description:   the GetADC12Bit process
;*
;**********************************************/

u16 GetADC12Bit(u8 channel)
{
    ADCCL = channel;
        ADCCH = 0xb8;

    ADTRG = 1;
    while (ADTRG)
    {
        ;
    }
    m_ADCValue = (ADCRH << 8) + ADCRL;
    return(m_ADCValue);

}

/**********************************************
;*
;* Function Name: GetADC8Bit routine
;* Inputs:        u8 channel
;* Returns:       u8 m_ADCValue
;* Description:   the GetADC8Bit process
;*
;**********************************************/
u8 GetADC8Bit(u8 channel)
{
    ADCCL = channel;
        ADCCH = 0x38;

    ADTRG = 1;
    while (ADTRG)
    {
        ;
    }
    return(ADCRH);

}

/**********************************************
;*
;* Function Name: ADCurrentSample routine
;* Inputs: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the ADCurrentSample process
;*
;**********************************************/

void ADCurrentSample(void)
{
    //升压使能打开才检测电流

    if(1)
    {
        CntADSample++;
        if(CntADSample != 17)
        {
            SumCurrentLoad += GetADC12Bit(AD_CHANNEL_2);

            SumCurrentCharge += GetADC12Bit(AD_CHANNEL_3);

        }

        else
        {
            CurrentLoad = (SumCurrentLoad >> 4);

            CurrentCharge = (SumCurrentCharge >> 4);

                        //for debug
                        //CurrentCharge = CHARGE_CUR_0A5;
……………………

代码下载(附件只包含代码1个文件):

网友A(2018-09-21):
向老大学习来了

网友B(2018-10-21):
如果开发软件好用,仿真下载工具便宜,芯片抗干扰强,芯片性价比高,一定能火来!
支持!

网友C:
记得读书的时候  微芯和 海尔还打着官司    汇编指令都是一样的

网友D(2019-07-15):
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E(2019-12-26):
楼主,出来看看你的眼里图啊。原理图呀?   变量太多,看不懂变量的意思啊?

网友F:
继续 分享多一些  东软载波单片机 的案例

网友G:
顶一下,看看参考程序

网友H(2020-07-06):
好东西,大佬,请问现在还有在海尔单片机吗

网友I(2020-09-17):
看不懂啊  大佬有原理图吗

网友J(2021-08-29):
引用 网友C:
记得读书的时候  微芯和 海尔还打着官司    汇编指令都是一样的

jianrong MICROCHIP?

网友D:
正在弄一款移动电源,现在的逆变输出是用H桥斩波输出,谐波很大。想改为SPWM输出。楼主有合适的方案吗?

网友K:
我也同问,现在还有海尔的单片机吗?

网友L(2021-10-22):
软件三合一

网友M(2022-05-31):
注释太少了,原理图谁能分享一下吗?